GY-906红外测温MLX90614源码与资料

楼主:
GY906红外测温模块资料

MLX90614 系列红外测温模块的原理及应用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曾德志
摘要:  MLX90614 系列模块是一组通用的红外测温模块。在出厂前该模块已进行校验及线
性化,具有非接触、体积小、精度高,成本低等优点。被测目标温度和环境温度能通过单通
道输出,并有两种输出接口,适合于汽车空调、室内暖气、家用电器、手持设备以及医疗设
备应用等。本文以MLX90614AAA为例介绍其原理和应用。

1 引言
一般来说,测温方式可分为接触式和非接触式,接触式测温只能测量被测物体与测温传
感器达到热平衡后的温度,所以响应时间长,且极易受环境温度的影响;而红外测温是根据
被测物体的红外辐射能量来确定物体的温度,不与被测物体接触,具有影响动被测物体温度
分布场,温度分辨率高、响应速度快、测温范围广、不受测温上限的限制、稳定性好等特点,
近年来在家庭自动化、汽车电子、航空和军事上得到越来越广泛的应用。

#include"at89x52.h"
#include"intrins.h"
//************************************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Nack_counter  10
//************** 端口定义**************
//LCD 控制线接口
uchar flag1;
sbit  RS=P0^7;
sbit  RW=P0^6;
sbit  LCDE=P0^5;
//mlx90614 端口定义
sbit  SCL=P1^6;// 时钟线
sbit  SDA=P1^7;// 数据线
//************ 数据定义****************
bdata uchar flag;//可位寻址数据
sbit bit_out=flag^7;
sbit bit_in=flag^0;
uchar DataH,DataL,Pecreg;
//************ 函数声明*****************************************
void   start_bit();                 //MLX90614 发起始位子程序
void   stop_bit();                 //MLX90614发结束位子程序
uchar  rx_byte(void);              //MLX90614 接收字节子程序
void   send_bit(void);             //MLX90614发送位子程序
void   tx_byte(uchar dat_byte);     //MLX90614 接收字节子程序
void   receive_bit(void);           //MLX90614接收位子程序
void   delay(uint N);              //延时程序
uint   memread(void);             // 读温度数据
void   init1602(void);        //LCD 初始化子程序
void   chk_busy_flg(void);         //LCD 判断忙子程序
void   dis_cmd_wrt(uchar cmd);     //LCD 写命令子程序
void   dis_dat_wrt(uchar dat);       //LCD 写数据子程序
void   display(uint Tem);           // 显示子程序
//*************主函数*******************************************
void main()
{
uint Tem;
//函数部分
SCL=1;SDA=1;_nop_();
_nop_();_nop_();_nop_();
SCL=0;
delay(1000);
SCL=1;
init1602();
while(1)
{
   Tem=memread();
   display(Tem);
   delay(20);
}
}
//*********输入转换并显示*********
void display(uint Tem)
{
uint T,a,b;
T=Tem*2;
  dis_cmd_wrt(0x01);//清屏
if(T>=27315)
{
   T=T-27315;
   a=T/100;
   b=T-a*100;
//---------------------------
   if(a>=100)
   {
    dis_dat_wrt(0x30+a/100);
    a=a%100;
    dis_dat_wrt(0x30+a/10);
    a=a%10;
    dis_dat_wrt(0x30+a);
   }
   else if(a>=10)
   {
    dis_dat_wrt(0x30+a/10);
    a=a%10;
    dis_dat_wrt(0x30+a);
   }
   else
   {
    dis_dat_wrt(0x30+a);
   }
   dis_dat_wrt(0x2e);// 显示点
   //---------------------------
  if(b>=10)
  {
    dis_dat_wrt(0x30+b/10);
//    b=b%10;
//    dis_dat_wrt(0x30+b);
  }
  else
  {
    dis_dat_wrt(0x30);
//    dis_dat_wrt(0x30+b);
  }
}
//==========
else
{
  T=27315-T;
  a=T/100;
    b=T-a*100;
  dis_dat_wrt(0x2d);
//--------------------------
  if(a>=10)
  {
    dis_dat_wrt(0x30+a/10);
    a=a%10;
    dis_dat_wrt(0x30+a);
  }
  else
  {
    dis_dat_wrt(0x30+a);
  }
  dis_dat_wrt(0x2e);//显示点
//--------------------------
  if(b>=10)
  {
    dis_dat_wrt(0x30+b/10);
    b=b%10;
    dis_dat_wrt(0x30+b);
  }
  else
  {
    dis_dat_wrt(0x30);
    dis_dat_wrt(0x30+b);
  }
}
}

//************************************
void   start_bit(void)
{
   SDA=1;
   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
   SCL=1;
   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
   SDA=0;
   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
   SCL=0;
   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

}
//------------------------------
void   stop_bit(void)
{

   SCL=0;
   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
   SDA=0;
   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
   SCL=1;
   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
   SDA=1;
}
//--------- 发送一个字节---------
void  tx_byte(uchar dat_byte)
{
   char i,n,dat;
   n=Nack_counter;
TX_again:
   dat=dat_byte;
   for(i=0;i<8;i++)
   {
     if(dat&0x80)
      bit_out=1;
     else
      bit_out=0;
     send_bit();
     dat=dat<<1;
   }

      receive_bit();
   if(bit_in==1)
   {
    stop_bit();
    if(n!=0)
    {n--;goto Repeat;}
    else
     goto exit;
   }
   else
    goto exit;
Repeat:
    start_bit();
    goto TX_again;
exit: ;
}
//-----------发送一个位---------
void  send_bit(void)
{
  if(bit_out==0)

       SDA=0;
  else
     SDA=1;
  _nop_();
  SCL=1;
  _nop_();_nop_();_nop_();_nop_();
  _nop_();_nop_();_nop_();_nop_();
  SCL=0;
  _nop_();_nop_();_nop_();_nop_();
  _nop_();_nop_();_nop_();_nop_();
}
//---------- 接收一个字节--------
uchar rx_byte(void)
{
  uchar i,dat;
  dat=0;
  for(i=0;i<8;i++)
  {
    dat=dat<<1;
    receive_bit();
    if(bit_in==1)
     dat=dat+1;
  }
  send_bit();
  return dat;
}

//---------- 接收一个位----------
void receive_bit(void)
{
  SDA=1;bit_in=1;
  SCL=1;
  _nop_();_nop_();_nop_();_nop_();
  _nop_();_nop_();_nop_();_nop_();
  bit_in=SDA;
  _nop_();
  SCL=0;
  _nop_();_nop_();_nop_();_nop_();
  _nop_();_nop_();_nop_();_nop_();
}
//------------ 延时--------------
void   delay(uint N)
{
  uint i;
  for(i=0;i<N;i++)

     _nop_();
}
//------------------------------
uint memread(void)
{
  start_bit();
  tx_byte(0xB4);  //Send SlaveAddress ==============================
  //tx_byte(0x00);
  tx_byte(0x07);  //Send Command
  //------------
  start_bit();
  tx_byte(0x01);
  bit_out=0;
  DataL=rx_byte();
  bit_out=0;
  DataH=rx_byte();
  bit_out=1;
  Pecreg=rx_byte();
  stop_bit();
  return(DataH*256+DataL);
}
//******************LCD 显示子函数***********************
void init1602(void)        // 初始化LCD
{
   dis_cmd_wrt(0x01);
   dis_cmd_wrt(0x0c);
   dis_cmd_wrt(0x06);
   dis_cmd_wrt(0x38);

   }

void chk_busy_flg(void) //LCD 忙标志判断
{
   flag1=0x80;
  while(flag1&0x80)
{
   P2=0xff;
   RS=0;
   RW=1;
   LCDE=1;
……………………

网友A(2019-04-12):
芯片接到51单片机,需要在控制口加上拉电阻么

网友B(2020-03-07):
大侠,温度读出来0XFF,是哪里的问题!时序对了很详细,因该没有错啊!

网友C(2020-04-07):
我想问一下,这个是最基本的测温并且在显示屏上显示温度吗?没有其他的功能了吧,比如超出上下限温度范围就会报警的功能,求大神回答一下呀!

网友D:
好漂亮,如果再配上电路图就更完美了。

网友E(2020-05-18):
引用 网友C:
我想问一下,这个是最基本的测温并且在显示屏上显示温度吗?没有其他的功能了吧,比如超出上下限温度范围就 ...

这个只需要加模块就行,可以自己弄

网友F:
请问各位大佬,为什么ARDUINO CODE里面的测试程序编译时会出现如下报错:
Arduino:1.8.12 (Windows 10), 开发板:"Arduino Uno"

C:\Users\15595\AppData\Local\Temp\cczEVT9j.ltrans0.ltrans.o: In function `global constructors keyed to 65535_0_mlxtest.ino.cpp.o.1887':

<artificial>:(.text.startup+0x5e): undefined reference to `Adafruit_MLX90614::Adafruit_MLX90614(unsigned char)'

C:\Users\15595\AppData\Local\Temp\cczEVT9j.ltrans0.ltrans.o: In function `setup':

C:\Users\15595\Desktop\工程实践\GY-906\GY-906\ARDUINO CODE\MLX90614\examples\mlxtest/mlxtest.ino:32: undefined reference to `Adafruit_MLX90614::begin()'

C:\Users\15595\AppData\Local\Temp\cczEVT9j.ltrans0.ltrans.o: In function `loop':

C:\Users\15595\Desktop\工程实践\GY-906\GY-906\ARDUINO CODE\MLX90614\examples\mlxtest/mlxtest.ino:36: undefined reference to `Adafruit_MLX90614::readAmbientTempC()'

C:\Users\15595\Desktop\工程实践\GY-906\GY-906\ARDUINO CODE\MLX90614\examples\mlxtest/mlxtest.ino:37: undefined reference to `Adafruit_MLX90614::readObjectTempC()'

collect2.exe: error: ld returned 1 exit status

exit status 1

头文件里的函数明明都定义好了啊

网友G(2020-06-20):
对后期的学习非常有用

网友H:
怎样通过红外传感器实现测体温呢

网友I:
我按照这个GY906红外测温的代码分享,实现了一下我的测温装置,LCD1602一直显示382.1,我想请问各位大佬问题可能出在哪了呢?

网友J(2020-07-24):
如何连接液晶屏32x24的

网友K(2020-11-04):
引用 网友I:
我按照这个GY906红外测温的代码分享,实现了一下我的测温装置,LCD1602一直显示382.1,我想请问各位大佬问 ...

请问您解决了吗
我也是一直显示同样的数,不管红外测温仪连没连都一样

网友L(2021-01-14):
引用 网友K:
请问您解决了吗
我也是一直显示同样的数,不管红外测温仪连没连都一样

对的,我的也是这样,大佬们解决了吗

网友M(2021-03-04):
引用 网友L:
对的,我的也是这样,大佬们解决了吗

这个程序这么显示,八成是电压不够,你是不是只用串口供电带了一个测温模块,一个1602,一个51
。。。。那带不动,加个正儿八经的电源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