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语言和汇编语言能互相转换吗?

楼主(2018-06-27):
c语言和汇编语言能互相转换吗?

网友A:
单片机中C语言可以在KEIL中的DEBUG模式中的disassembly Windows窗口中看到汇编程序。
汇编转C只能靠手动实现了。

网友A:
目前的反编译软件,只存在将机器指令码反汇编成汇编代码,不存在将汇编代码反编译成C语言的,因为汇编代码是低级语言,最接近于机器码(具体可查看不同硬件平台的技术资料),每条汇编指令都对应一个固定的机器码,这样进行反汇编是可行的,而C语言属于高级语言,编译器没有能力将汇编语言翻译成C或更高级的语言。

网友A:
其实将汇编转换成C语言也不是不可以的,小的程序是没有问题的,大的程序或许不能转换,我以前在学习单片机时,我先学的汇编语言,后来发现用C编写会更适合大项目的开发,于是我就学习C语言,那时我就试着将自己以前编写的汇编程序编写成C语言程序,我是自己通过思路来转换的,这样的转换软件似乎没有吧,这个我不清楚!我的体会就是,如果C语言的逻辑性特别强的程序转换成汇编难度会很大的,这是我的亲身体会。汇编转换成C语言还是可以的,通过软件可能没有吧,通过自己的头脑来转换吧!关键是得付出!祝你成功!

网友B:
可以啊  语言都是通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