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驱动1602显示屏的练习,备注详细!

楼主(2018-06-27):
之前自己练习1602液晶显示的成果,1602的驱动编写和调用里面解释很详细了
结合我的解释,仔细看我编程的结构和思路
慢慢的你会对1602的使用有所了解
自己专研下肯定会让你收益颇丰,
发出来也是对自己学习的鼓励吧!加油各位!!

/**************************************************/
/*
                        1602 模拟显示车辆速度、温度、油量
        1.欢迎语句 Welcome GXUST    第二行car system
        2.        place select 1 2 3    功能选项
        3.轮流显示1.speed
                          2.temperatuer
                          3.oil mass

我一直认为单片机是开放的,可以思考的,我做的这份
是个引子,读者看懂了自然可以快速自己加入自己想显示的字符。
***************************************************/
#include<reg52.h>
#include<stdio.h>
#include<intrins.h>
#define Data P0//数据端口
#define GPIO_KEY P1 //键盘口
sbit RS = P2^0; //Pin4
sbit RW = P2^1; //Pin5
sbit E = P2^2; //Pin6
unsigned char KeyValue;
unsigned char kk=0;
char TimeNum[16]="Welcome GXUSt";
char Test1[16]="car systen";
char Test2[16]="place select 123";
char speed[16]="    1.speed";
char temperatuer[16]="   2.temperatuer";
char oil[16]="    3.oil mass";        /*这些是定义字符串,方便显示调用*/
void DelayUs(unsigned char us)//微秒级延时函数
{
        unsigned char uscnt;
        uscnt=us>>1;
        while(--uscnt);
}
void DelayMs(unsigned int ms) //毫秒级延时函数
{
        while(--ms)
{
        DelayUs(250);
        DelayUs(250);
        DelayUs(250);
        DelayUs(250);
}
}
void WriteCommand(unsigned char c)//写命令函数
{
        DelayMs(5);//操作前短暂延时,保证信号稳定
        E=0;           //使能清零
        RS=0;           //选择写命令
        RW=0;           //选择写入
//        _nop_();   //延时一会
//        E=1;
        Data=c;           //送数
        DelayMs(1);
        E=1;
        DelayMs(5);//等待写入完成
        E=0;
}

void WriteData(unsigned char c) //写数据函数
{
        DelayMs(5);//操作前短暂延时,保证信号稳定
        E=0;
        RS=1;
        RW=0;
        _nop_();
        E=1;
        Data=c;
        E=0;
        RS=0;
}
void ShowChar(unsigned char pos,unsigned char c)//写字符函数  哪个位置写
{
        unsigned char p;
        if (pos>=0x10)
        p=pos+0xb0; //是第二行则命令代码高4位为0xc     从第二行开始写
        else
        p=pos+0x80; //是第二行则命令代码高4位为0x8     从第一行的POS开始写
        WriteCommand (p);//写命令
        WriteData (c);//写数据
}
void lcd_sfm(unsigned char add,unsigned char date)//显示位置和数据 在哪里add显示 显示数据date
{
        unsigned char shi,ge;
        shi=date/10;
        ge=date%10;
        WriteCommand(0x80+0x40+add);
        WriteData(0x30+shi);
        WriteData(0x30+ge);
        }
void ShowString (unsigned char line,char *ptr)//写字符串函数         line:行
{
        unsigned char l,i;
        l=line<<4;//若line=0,则地址的高四位为0;若line=1.则地址的高四位为1 写哪一行
        for (i=0;i<16;i++)
        ShowChar (l++,*(ptr+i));//循环显示16个字符
}

void InitLcd()//初始化函数
{
        DelayMs(15);
        WriteCommand(0x38); //display mode
        WriteCommand(0x38); //display mode
        WriteCommand(0x38); //display mode
        WriteCommand(0x06); //显示光标移动位置
        WriteCommand(0x0c); //显示开及光标设置 不显示光标
        WriteCommand(0x01); //显示清屏
//        WriteCommand(0x80+0x10);  //设定数据指针起始点
}

unsigned char keyscan() //键盘扫描函数
{
        char a=0;
                GPIO_KEY=0x0f;   //P1口值准备
                        if(GPIO_KEY!=0x0f)
                        {
                                DelayMs(10);   //延时消抖
                                if(GPIO_KEY!=0x0f)//再次判断
                                {
                                        GPIO_KEY=0x0f;  //再次装值准备
                                        switch(GPIO_KEY)  //测试行
                                        {
                                                case(0x07):KeyValue=0;break; //第一行
                                                case(0x0b):KeyValue=1;break; //第二行
                                                case(0x0d):KeyValue=2;break; //第三行
                                                case(0x0e):KeyValue=3;break; //第四行
                                        }
                                        GPIO_KEY=0xf0;   //高四位赋1,判断准备
                                        switch(GPIO_KEY) //测试行
                                        {
                                                case(0x70):KeyValue=KeyValue;break;           //0-3
                                                case(0xb0):KeyValue=KeyValue+4;break;  //4-7
                                                case(0xd0):KeyValue=KeyValue+8;break;  //8-11
                                                case(0xe0):KeyValue=KeyValue+12;break; //12-15
                                        }
                                        while((GPIO_KEY!=0x0f)&&(a<20)) //判断是否松手,假若没有松手,一段延时后依旧判断松手完成
                                        {
                                                DelayMs(5);
                                                a++;
                                        }
                                        a=0;
                                }
                        }
                        return KeyValue;
}
void cjm()   //初始界面
{
        ShowString(1,Test2);            //显示plaace
        DelayMs(1000);
        WriteCommand(0x01); //显示清屏

        ShowString(0,speed);            //显示speed
        DelayMs(1000);
        WriteCommand(0x01); //显示清屏

        ShowString(0,temperatuer);//显示temperatuer
        DelayMs(1000);
        WriteCommand(0x01); //显示清屏
        ShowString(0,oil);            //显示oil
        DelayMs(1000);
        WriteCommand(0x01); //显示清屏
}
void jin()//进入界面
{
        DelayMs(15);//延时保证信号稳定
        ShowString(0,TimeNum); //写字符串
        DelayMs(15);
         ShowString(1,Test1);//写字符串
        DelayMs(2000);
        WriteCommand(0x01); //显示清屏

}
void Intput0() //外部中断
{
        IT0=1;   //跳变沿触发
        EX0=1;   //开外部中断允许
        EA=1;    //开总中断
}
void main(void)//主函数
{

        InitLcd();        //初始化
        jin();      //进入界面
        while(1)
        {
        kk=keyscan();
        cjm();
        }
}
void exit0() interrupt 0//中断处理
{
        if(kk==1)
          {
                  kk=0;
                  WriteCommand(0x01); //显示清屏
                ShowString(0, "the speed is:");
                ShowString(1, "        0.return");
                DelayMs(2000);
                WriteCommand(0x01); //显示清屏
          }
          if(kk==2)
          {
                  kk=0;
                  WriteCommand(0x01); //显示清屏
                ShowString(0, "temperatuer is:");
                ShowString(1, "        0.return");
                DelayMs(2000);
                WriteCommand(0x01); //显示清屏
          }
          if(kk==3)
          {
                  kk=0;
                  WriteCommand(0x01); //显示清屏
                ShowString(0,"the oil is:     ");
                ShowString(1, "        0.return");
                DelayMs(2000);
                WriteCommand(0x01); //显示清屏
          }
          if(kk==0)                   //返回界面
          {
                  WriteCommand(0x01); //显示清屏
                cjm();
                 jin();
          }
        kk=0;
}

1602显示

1602的数据手册

网友A:
很好的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