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C0809数字电压表——数码管显示 求帮助

楼主(2018-06-27):
设计单片机AD转换系统,系统由单片机、ADC08098位数码管、数据锁存器(74HC573)等器件构成。单片机以总线方式控制ADC0809、数据锁存器及数码管。通过编程,ADC0809输入的两路模拟电压转换成数字量,由数字量计算出测量的模拟电压值,并将其分别显示在数码管的左、右4位上。两路模拟电压可以使用可变电阻进行调节。间隔1s,对两个模拟信号进行1次转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