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5没有C51的库

楼主(2018-06-27):
如题,求助

网友A:
你需要安装c51插件

网友B:
自己添加就好了!!!!!!!!!!!!

网友C:
下载个库文件或者百度重新下载

网友D:
用c52也行,51和52差不多,52内存大些,功能强大些

网友E:
目前使用Keil uVision的产品有Keil MDK-ARM版,Keil C51版,
你安装可能是MDK-ARM版的吧,应该安装Keil C51版的才有。

网友F:
下载keil c51,不要下载keil for  ARM

网友G:
有啊 keil有  建议用keil4

网友H:
自己添加吧

网友I:
建议用keil4

网友J:
可以网上下载keil c51软件

网友K:
STC的头文件,我就把自己电脑里的给打包了,一般都用STC15.H就足够了,兼容89C52和1K16S、408AS那些15系列的单片机,12系列的也就那么几个常用的:2052、5052、5410、5A60S2什么的,从STC-ISP直接添加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