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我做的一个5—15V可调的电源Multisim仿真

楼主(2018-06-28):
里面是一个仿真文件用的10版本,如果想改电压范围可以更换滑动变阻器上下两个电阻

网友A(2018-11-23):
谢谢谢谢,如果有时间帮我解决一个问题好不好,在哪里加上灯可以实现调光?

网友B:
你用的lm317?我可以用基准电压源,运放配合开关管做线性可调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