门禁系统标准方案

楼主(2018-06-28):
门禁系统

目  录
第一章 系统概述
1.     智能化管理
2.     门禁系统
第二章 设计原则
1.     设计原则
2.     设计依据
第三章 系统工作拓扑图
1.小型联网门禁系统
2.大型联网门禁系统
3.局域网小型联网门禁系统
4.局域网大型联网门禁系统
5. 控制器与读卡器、电锁的连接
第四章门禁系统的功能与特点
第五章 设备配置及其技术参数
1.基本组成
2.读卡器与感应卡
3.SK门禁控制器
4.门禁软件
5.电锁
6.电源
7.出门按钮
8.门磁开关
9.电线
第六章 工程预期及售后服务
第七章 设备配置清单及价格
第一章 系统概述
1.     智能化管理
随着高科技的蓬勃发展,智能化管理已经走进了人们的社会生活,一座座智能化大厦拔地而起。为了适应信息的时代需要,作为跨世纪使用的建筑,必须在功能上满足当前和未来发展的需求,成为文化和经济发展的基地。这就要求建筑物除了地理位置优越外,还要在建成和投入使用时具有超越他人的先进性,满足用户当前的各种需求, 同时还应该具有开放式的结构和动态灵活性,满足用户未来不断变化的需求而不必增加过多的花费。此外,还应将日常的管理费用和维护费用降到最低。
提起智能建筑,人们把具有建筑自动化(BA)、办公自动化(OA)、通信自动化(CA)和舒适的环境的办公大楼,称为智能大楼,现在,国外又将消防自动化(FA)和安保自动化(SA)包括在内,构成所谓的5A的智能化建筑。其中, 安保自动化(SA)已成为新建建筑在设计施工时必须考虑的事情之一。
2.    门禁系统
门禁系统作为安保自动化(SA)管理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越来越引起人们的关注。其工作机理是:管理中心给每一个员工发卡,持卡人只要将卡靠近读卡器附近(5-15厘米),快速晃动一下,读卡器就能感应到卡,并将卡中的信息(卡号)传送给当地的控制器。控制器将收到的卡号,与存储在控制器内部的卡号进行对比,进行卡号合法性判断。然后根据判断结果控制电控门锁是否打开;如果卡号合法,电控锁打开, 持卡人可以进入;否则,电控锁将不能开启。如果控制器与电脑联网的话,管理人员可以实时监控大楼内每道门的人员进出情况,也可以在门禁软件的实时监控画面上,看到每扇门的开或关状态。当有人非法入侵时,门禁软件上将显示“强行进入”的报警提示;如果人员开门后,门没有及时关闭,门禁软件上也将显示“门位逾时”的报警提示。所有这些报警信号,均可以通过控制器上的报警输出继电器或TTL报警输出点,与当地的声光报警器相连。因此,管理人员坐在监控电脑前,就可以了解整个大楼每扇门的人员进出情况,根据电脑的实时监控功能,判断是否要到现场进行察看,同时将人员进出情况、报警事件等信息进行浏览察看、打印以及存档。。此外,感应卡不易复制、安全可靠、寿命长(非接触读卡方式使卡的机械磨损减少到零)。
门禁系统系统作为一项先进的高科技技术防范手段,一些经济发达的国家在早期,就已经应用于科研、工业、博物馆、酒店、商场、医疗监护、银行、监狱等。由于系统本身具有的隐蔽性、及时性等特点,在许多领域的应用越来越广泛。
安装门禁系统的建筑具有以下优点
1)             具有对门户出入控制,保安防盗,报警等多种功能。
2)             方便内部员工或住户出入,同时杜绝外来人员随意进出,既方便了内部管理,又增强了内部的保安。
3)             门禁管理系统作为智能建筑中不可缺少的安保自动化的一部分,为用户提供一个高效的工作环境, 从而提高管理的层次。
4)             能够实时监控进出人员位置信息,查询统计各位置人员的进出情况,统计人员的出勤信息,统计每天的人员中途进出时间。
第二章设计原则
1.设计原则
建设智能化大厦的工作属百年大计, 必须有生命力, 经得起时间考验; 同时整个门禁系统既要处于技术的尖端, 又能符合实际需要。因此, 门禁系统的设计应遵循下列原则。
1.1系统的实用性
门禁系统的内容应符合实际需要, 不能华而不实。如果片面追求系统的超前性, 势必造成投资过大,离实际需要偏离太远。因此, 系统的实用性是首先应遵循的第一原则。系统的前端产品和系统软件均有良好的可学习性和可操作性.特别是操作性,使具备电脑初级操作水平的管理人员,通过简单的培训就能掌握系统的操作要领,达到能完成值班任务的操作水平.
门禁系统在设计时考虑到目前国内的实际应用水平, 在系统建成后能立即得到充分的利用。采用合理的投资而得到最佳的效果。这体现在三个方面:
(1)在满足功能性和可靠性的前提下,初期的总投资要尽可能少。
(2)系统运行后的管理和维护费用少。
(3)系统在未来进行更改或搬迁以及改造升级时只需少量资金便可达成。
1.2系统的实时性
如果门禁系统中任何一个关键系统出现差错或停机将直接影响到整个系统的运作情况, 因此, 门禁系统各子系统应尽可能属于Non-stop(不停机) 系统, 以保证工作正常运行。
1.3系统的完整性
一个完整的门禁系统是建筑整体形象的重要标志。功能完善, 设备齐全, 管理方便是设计应考虑的一个因素。
1.4系统安全性
门禁系统中的所有设备及配件在性能安全可靠运转的同时, 还应符合中国或国际有关的安全标准, 并可在非理想环境下有效工作。另外, 系统安全性还应体现在信息传输及使用过程中, 不易被劫获和窃取等方面。
1.5系统可扩展性
门禁系统的技术不断向前发展, 用户需求也在发生变化,因此门禁系统的设计与实施应考虑到将来可扩展的实际需要, 亦即:可灵活增减或更新各个子系统, 满足不同时期的需要, 保持长时间领先地位, 成为智能建筑的典范。系统设计时,对需要实现的功能进行了合理配置,并且这种配置是可以改变的,设置甚至在工程完成后,这种配置的改变也是可能的和方便的.系统软件可以根据开发商,根据不同历史时期市场的需求进行相应的升级和完善,并免费为相应的应用客户进行免费的软件升级.
1.6系统易维护性
门禁系统在运行过程中的维护应尽量做到简单易行。系统的运转真正做到开电即可工作, 插上就能运行的程度。而且维护过程中无需使用过多专用的维护工具。从计算机的配置到系统的配置,前端设备的配置都充分仔细地考虑了系统可靠性,并实施了相应的认证.我们在做到系统故障率最低的同时,也考虑到即使因为意想不到的原因而发生问题时,保证数据的方便保存和快速恢复,并且保证紧急时能迅速地打开通道.整个系统的维护是在线式的,不会因为部分设备的维护,而停止所有设备的正常运作.
1.7系统的稳定性
   本系统所采用的产品,经历了长达3年以上的市场应用,并逐步升级成为成熟产品,特别是在国内有许多成功案例.
总而言之,作为面向二十一世纪的建筑,智能化系统首先要具有先进性,以适应未来发展的需要。因此设计的思路必须超前,选用的系统设备和软件必须是目前国际上比较先进的。
2.设计依据
主要设计依据包括:
1. 国际综合布线标准   ISO/IEC11801
2.《民用建筑电气设计规范》JGJ/T 16-92
3.《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防范行业标准》 GA/T74-94
4.《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安全行业标准》 GA/T70-94
5.《监控系统工程技术规范》 GB/50198-94

第三章 系统工作拓扑图
1.小型联网门禁系统
说明:
(1)在485总线上,最多可以同时挂接32台控制器,如果全部采用4门控制器的话,最多可以控制128扇门。
(2)要采用手拉手的总线式连接方式。
(3)485信号线要采用屏蔽双绞线,线径不能小于0.75mm2.当采用较小线径的信号线时,485总线上所挂接的控制器数量和485通讯距离都将减小。
(4)发卡器为可选设备
3.    大型联网门禁系统
说明:
(1)当系统控制的门区较多,或者由于安装上的因素,可以采用本方案。
(2)推荐主控器的数量不超过8台,每台主控器挂接的控制器数量不超过22台,以确保通信传输速度。
(3)发卡器为可选设备。建议大型联网门禁系统购置发卡器,以方便操作。
3. 局域网小型联网门禁系统
4.局域网大型联网门禁系统
5.控制器与读卡器、电锁的连接
这是最基本的门禁系统连接方式。根据客户的需要,还可以将红外探头,烟雾传感器等连接到控制器上面。
第五章  系统功能和特点
1)守护神
员工通过个人识别卡感应后,通过系统确认其身份和使用时段后,方能开门;可以设置感应卡的使用权限和年限,每周的使用天数,每日的使用时段.可以禁用挂失一张个人识别卡或一批识别卡;多级系统操作密码.
2)千里眼
   系统实时显示当前所有门的开关情况、进出情况.可以对以前时间内所有门和卡的进出情况进行统计查询;进出人员均有相片显示.并随时可查阅其人事档案.系统对设备的故障进行自检和跟踪监测,并有灯光提示,以便维护人员及时维修;
3)安全可靠
   可以通过火警开关(打碎玻璃开关)打开某个门或所有门,主要用于出现火灾等紧急疏散情况或特殊情况;可以通过软件强制打开或关闭某个特定的门.用于紧急或疏通场合.
4)方便灵活
   系统使用同时产生可供使用的用户数据库,历史数据库和关系数据库.可供财务,工资报表,和其他系统使用.系统扩展性好:在系统网络回路上可任意增减控制器。应用软件用户界面友好,操作方便简单:全汉字分级显示,窗口式鼠标操作,自动磁盘记录,多种查询方式。
5)神通广大
   系统容量大:每一控制器均可保持20000张感应卡和20000条记录,并且可以根据用户的需要随时动态调整.可脱机工作,计算机可存储20年的记录数据.控制范围广:读卡器与控制器距离可达1200米.采用多阶层连接方式,解决了传统485总线方式下通讯距离受到限制的问题。系统可接控制器数量为32的10次方个。现场控制器均采用独立的电源箱(二次电源)供电,即使220V断电,仍可由UPS电源箱供电约5小时。兼容性广: 可以对接所有Wiegand 26 格式的各品牌的读卡器,例如:Census、TI、Mifare 、EM 、Motorola 、HID 等等. 可以使用各种类型的常开常闭电锁,使用电压不限,常用的类型有电插锁,电磁锁,阴极锁,阳极锁,电控锁等等.
第六章     系统推荐配置
1. 基本组成部分:
1.  1读卡器:
通过射频感应原理,识别感应卡内置加密卡号, 因此是用于识别卡号的一种设备,带按键的读卡器可以允许人员刷卡+密码开门。
SK200/SK400控制器可以接入世界上许多品牌的读卡器。既可以接入韦根读卡器,也可以接入485读卡器;既可以接入远距离读卡器,也可以接入近距离读卡器。宁波太阳电子科技公司提供几种自己的读卡器供客户选择。
1.2感应卡
卡片是存储卡号的载体。一般情况下,一人一卡,在SK200/SK400控制器中,卡片容量达20000张,这意味着可供20000个人使用。
大多数情况下,不同厂牌的读卡器需采用不同的卡片。有关卡片与读卡器的对应关系,请与你的卡片或读卡器的供应商联系。
同一台控制器可接入不同类型、不同厂牌的读卡器,因此在同一台控制器和同一个系统中允许使用不同类型、不同厂牌的卡片。
1.3智能控制器
存储感应卡权限和刷卡记录,并中央处理所有读卡器上传信号,负责和计算机通讯和其他数据存储器协调,配合管理软件的智能处理中心。SK200/SK400智能控制器是整个系统的心脏,里面装有中央处理器(CPU),并执行控制器的所有功能。控制器有一个LCD作为一个小的显示屏,能够显示2排、每排16个字符。当使用位于LCD下方的12位按键时,就可能通过LCD产生一个人机介面。在控制器的背面有许多的接线端子用于与其他的设备相连接。
控制器可以是:
SK100单门控制器:控制一个门的进出
SK100E/M门禁一体机:内置读卡器,有刷卡、刷卡+密码和密码三种开门方式,可以控制一个门的进出
SK200二门控制器:可以同时控制两个门的进出
SK400四门控制器:可以同时控制四个门的进出
在选择控制器的型号时, 要考虑如下因素:
(1)   经济性。比如要控制四个门, 既可以采用一个四门控制器, 又可以采用两个两门控制器,但一个四门控制器的成本要低于两个控制器的成本
(2)   施工方便性。如果四个门较分散, 相隔比较远的距离,就不易采用四门控制器,这是可以考虑采用单门或二门的控制器
(3)   功能性。由于每个控制器的功能各有不同,因此要根据客户的需求选择适当型号的控制器, 如二门或四门控制器可以实现所控制门区的互锁,但单门控制器就不行;如果客户需要刷卡加密码开门,就需要选择门禁一体机。值得注意的是,单门控制器下面不能挂接子控制器。只有二门或四门的控制器才能作为母控制器。
1.4电锁
电控锁是用于锁门或打开门锁的一种电控设备。当设备被“激活”时,门就会被打开,当不被“激活”时,门就会被锁住。有许多的电控锁可供选择,这取决于要控制的门是何种类型,如:玻璃门、木门等等。
一般来讲,电控锁分为阴极锁、阳极锁和磁力锁三种。电控锁是由SK200/ SK400控制器上的继电器来驱动控制的。另外,根据工作原理,电控锁还可以分为上电开门电控锁和断电开门电控锁,这两种不同的电控锁在实际施工安装时与控制器上的继电器连线方式不同。
1.5 SKEPS安防管理系统软件
通过电脑对所有单元进行中央管理和监控,进行相应的时钟、授权、统计管理工作。
SKEPS门禁系统是太阳电子科技公司10多年来根据不断变化的门禁安全管制需求,集世界顶尖技术精心开发而成的智能化通道管理系统。它集射频技术、生物识别技术、程控交换技术,自动控制技术、计算机及网络技术、485通讯技术等于一体,实现了对进出各个管制门区的人员身份自动识别和门区的自动监控,同时可以实现考勤管理、电梯控制、车辆进出管制、在线巡更、访客管理、电话门禁、消费管理等各个管理模块,实现“一卡、一线、一库”的“一卡通”智能化管理。
SKEPS门禁系统已在世界上30多个国家和地区,近20000多个工程项目得到广泛应用,系统稳定、操作简单,适合工厂、办公楼、学校、小区、研究所、医院、银行、机场、监狱、码头、高速公路等场所的门禁管制需要。
具有电子地图和实时监控功能
电子地图能让你及时监控各个门区的开关状态。当发生开门超时或强行开门时,电子地图上对应门的图标动作,同时弹出报警提示框。当员工刷卡进出大门(或者按钮开门)时,该员工的信息资料,包括姓名、工号、部门、门位置以及照片实时显示。操作员可方便在电子地图和实时监控画面之间进行切换。同时,操作员可点击相应图标,可实现远程开关门等操作。
多种管制功能,满足你对门禁最严格的需要
从时区时段的管制,到密码管制、反潜回管制、假日管制和多卡认证等,SKEPS无不为你周全考虑,包括开门时间和开门超时报警时间的设置等。
1.6开门按钮
出门时通过按动出门按钮将门打开。
1.9电源
提供系统运作电源和电锁的执行结构的电源供应。
1.10门磁
   监控门位的开启和关闭状态
2.  读卡器和感应卡推荐配置
注:读卡器和感应卡类型必须对应使用。
推荐一:SKRD系列Mifare读卡器、感应卡
  宁波太阳电子科技最新推出SKRD系列感应式读卡器,采用最新的Mifare技术,具有抗电磁干扰性强,感应距离远,信号传输距离长,使用寿命长的特点,且该系列产品均可双面读卡,外形精巧,造型美观,价格适中。感应距离4-5公分,全天候防水设计,颜色中性便于搭配,性能价格比最好。
(1) SKRD-MI读卡器

主要技术规格:◆ 输出格式:485、26bits 韦根◆ 支持卡片:Mifare1◆ 读卡距离:4-5mm◆ 显示:双色LED,蜂鸣器 ◆ 电源:12VDC, 100mA◆ 外壳颜色:银白色◆ 外壳材料:ABS,环氧树脂密封, 可防水◆ 工作温度: 0℃至+55℃◆ 尺寸:78 x 120 x 18 mm
(2)Mifare感应卡
薄卡:86mm*54mm*0.76mm 信用卡规格,超薄,美观实用。
推荐二:SKRD系列 EM读卡器、感应卡
EM感应式读卡器,结合国际先进的技术,外型美观,信任稳定,性能价格比高,实用等特性。读卡感应距离10-12cm。
(1)SKRD-EM读卡器

主要技术规格:
◆ 输出格式:485、26bits 韦根◆ 支持卡片:EM ◆ 读卡距离:10-12cm◆ 显示:双色LED,蜂鸣器 ◆ 电源:+12V DC, 65mA◆ 外壳颜色:银白色◆ 外壳材料:ABS,环氧树脂密封, 可防水◆ 工作温度: 0℃至+55℃◆ 尺寸:78 x 120 x 18 mm
EM感应卡有各种式样,可供用户选择
3.  SMARTKEY系列智能控制器及其电气参数
(1)SK400智能控制器特性
可控制4个门
卡片容量多达2万张,;记录事件多达2万笔
可同时连接8个韦根读卡器和8个RS485读卡器,相互通讯而互不干扰
采用16位单片机,传输速率可达19,200bps
支持多阶层连接
可脱机或与PC机联网使用
32组时区设定;32组通行群组;32组假日设定
提供12个输入点和9个输出点
可通过RS232/485连接到串口输入设备,如:打印机,LED显示屏等
可接不同厂家、不同品牌的读卡器(如:英国Census、HID、TI、飞利浦Mifare、Motorola、EM、 Legic等读卡器)
安全锁定:当刷卡 + 密码开门时若连续输错三次密码,可锁卡或锁读头
具有多门返潜回功能
专业外观设计,制作精美,安装方便,外形尺寸151×105×35mm,电路板尺寸: 158mm长×108mm宽
(2)功能说明

通讯方式

项目

说明
控制器与计算机的通讯方式

控制器与计算机通讯可采用485总线或TCP/IP。

1.采用485时,控制器到计算机的距离最远可达1200米,485总线上可挂接32台控制器,通过485转换器再进入计算机的串口。

2.  通过在控制器输出端增加一个TCP/IP转换器来实现控制器与计算机之间的TCP/IP通讯。同时在计算机中安装一套虚拟串口程序。
控制器与读卡器的通讯方式

1.SK400控制器:可接8个485读卡器和8个韦根读卡器。

2.SK200控制器:可接4个485读卡器和4个韦根读卡器。

3.SK100控制器:可接2个韦根读卡器。

上述韦根读卡器既可以是26位韦根,又可以是34位韦根。485通讯时,控制器到读卡器的距离可达1200米;韦根通讯时,距离可达33米;
预留接口

控制器预留第三个接口232/485,可用于外接打印机、LED、控制器资料输出给其他系统(如报警系统)

基本功能

项目

说明
控制门区数量

SK400控制器,控制 4个门的进出

SK200控制器,控制2个门的进出

SK100控制器,控制1个门的进出
进出刷卡

SK400控制器,可连接8个读卡器,分别用于4个门的进出刷卡

SK200控制器,可连接4个读卡器,分别用于2个门的进出刷卡

SK100控制器,可连接2个读卡器,分别用于1个门的进出刷卡
出门按钮

SK400控制器,可连接4个出门按钮,分别控制 4个门的出

SK200控制器,可连接2个出门按钮,分别控制 2个门的出

SK100控制器,可连接1个出门按钮,分别控制 1个门的出
开门时间

通过控制器键盘或软件均可设定开门时间。

(1)通过控制器键盘设开门时间:0~253秒

(2)通过软件设开门时间:0 ~ 3000秒

(3)出厂默认时间:5秒

开门方式

系统提供四种开门方式:刷卡、密码、刷卡+密码、刷卡+指纹
开门逾时报警

通过软件可设定开门逾时报警时间:

(1)1~  8倍 X [开门时间]

(2)最大时间3000秒

(3)默认值2倍 X [开门时间]。不能通过控制器键盘更改 [开门逾时报警] 。

(4)随门状态。门关上后,报警自动取消。

(5)开门时间超过设定的时间时,报警继电器动作,同时传给计算机一条 [开门逾时] 的报警记录
强行开门报警

(1)       强行将门打开时,控制器报警继电器动作,同时传给计算机一条 [强行开门] 的报警记录

(2)       随门状态。门关上后,报警自动取消。

个人(群组)进出管制

项目

说明
是否允许进门

通过软件或控制器键盘(时间菜单)可以设定是否允许开门
时区管制

可通过软件或控制器键盘(时间菜单)设定。对一个控制器可设定32组时段、32组时区和32组时区表
假日管制

可通过软件或控制器键盘(时间菜单)设定 [开门时区表] 。可进行大假日、小假日、大假日前、小假日前的管制设定,大小假日日期可任意设定
反潜回管制

可通过软件或控制器键盘(时间菜单)设定反潜回管制(APB).当实行反潜回管制时,该人员刷卡进门后必须刷卡出门,才能再次刷卡进门。同时还需要在门区管制中启用该功能。
密码管制

需要刷卡加密码开门时,启用此功能。可通过软件或控制器键盘(时间菜单)启用此功能以及修改个人密码( 4 位数 )

门区管制

项目

说明
工作模式

可通过软件或控制器键盘设定门的工作模式为 [自动控制 ]、[ 永远开门] 或 [永远关门 ]

1.自动控制。刷卡(或刷卡+密码或安全密码)合法,按出门按钮、控制器键盘按键开门或在预设的自动开门时间表内,门自动打开,直至[开门延时时间]到后门又关上。绝大多数采用 [自动控制] 模式。

2.永远关门。正常情况下,门处于常闭状态,门无法通过刷卡或其他的方式将门打开,除非将门再设为[ 自动控制] 或 [永远开门 ] 。

3.永远开门。正常情况下,门处于常开状态,除非将门再设为[ 自动控制 ] 或 [永远关门 ] 才能将门再次关上。
自动开门时区表

系统可根据预先设定的自动开门时间,将指定的门区全部打开或关闭
安全密码管制

在设定的时区表内,可以通过8位安全密码将门打开。需要采用按键读卡器SK100EK 、SK100MK 或门禁一体机
多卡认证

只有多张卡(2~8张在规定的时间内刷卡合法后才能将门打开。
反潜回

刷卡进门后,只有通过刷卡出门,才能再次刷卡进门。该功能要配合个人的进出管制反潜回设定。

卡片管制

项目

说明
有效期管制

软件可设定每张感应卡的生效日期和有效日期,系统自动执行判断
卡片禁止

软件可对每一张感应卡进行“卡片禁止”操作,并自动下发给各控制器。卡片一旦作 [卡片禁止] ,即无法开启门区,除非解除 [卡片禁止]。

如果密码连续输入错误次数超过设定的次数,控制器也将锁定卡片,且不允许该张卡片再次使用。除非经相关人员再授权,方可使用。
卡片挂失

软件可对每一张感应卡进行“卡片挂失”操作,并自动下发给各控制器。卡片一旦作 [挂失处理],即无法开启门区,除非 []
同卡延时

同通过软件或控制器键盘设定同一张卡片第二次读卡时要等待的时间,从0~253秒, 以便限制延时时间内的相同卡片连续感应
卡片锁定

当采用刷卡+密码开门时,如果密码连续输入错误次数超过设定的次数,控制器将锁定卡片。可通过软件 [ 流程控制 ] 功能设定为[ 连续锁定 ] 或 锁定某段时间。当设定为锁定某段时间时,待锁定时间过后,控制器将自动取消卡片锁定。
读卡器锁定

当采用刷卡+密码开门时,如果密码连续输入错误次数超过设定的次数,控制器将锁定读卡器。可通过软件 [ 流程控制 ] 功能设定为锁定该控制器下面的全部读卡器,或锁定某个指定的读卡器,可设定为[ 连续锁定 ] 或 锁定某段时间。当设定为锁定某段时间时,待锁定时间过后,控制器将自动取消读卡器锁定.

其他功能

项目

说明
流程控制

控制器可接收来自消防报警系统的火灾信号、红外线入侵信号,并按照预先设定的程序将某个区域的门或全部门打开或关闭,也可同时启动监控系统即时录像或其它声光报警装置。
键盘操作密码设定

8位键盘操作密码,可更改。默认密码 [00000000]
分布式控制

控制器既可单机操作,有可与计算机联网操作。计算机或线路出现故障时,不影响控制器对各个门区的控制,如刷卡开门、按钮开门,所有进出记录存储在当地的控制器里。当计算机和线路恢复正常后,存储在控制器里面的记录上传到计算机。
兼容性

系统可根据现场情况,灵活选用控制器型号,各种控制器可联网一起使用。各种控制器均可用于单机版和网络版
控制器的脱机操作

可单独通过控制器上面的键盘和LCD,进行资料的输入、修改,如增加、删除卡片,时区设定、通行群组设定、密码修改、修改ID号、控制器日期和时间、反潜回管制等等
多阶层

SK200/400控制器除可挂接485读卡器外, 还可以挂接多大32台的子控制器。通过多阶层的连接方式,系统可控制的门区可以扩大到几百扇门甚至几千扇门
产品设计

90%的电子元器件采用进口材料,其中CPU采用日本进口16位单片机
防尾随

在门区安装光电传感或红外对射至控制器的门磁输入点,既可探测闯入门区的非法人员,又可对尾随至合法人员后面的非法人员的闯入发出报警信号。
布防和撤防

将探测信号连接到控制器的TTL信号输入点。刷卡进门时撤防,出门时通过控制器键盘输入某组数字并刷卡后完成布防。此功能只在单门控制器或门禁一体机上有。
(3)控制器的技术参数

项目

说明
控制器型号

四门SK400, 二门SK200, 单门SK100,门禁一体机SK100E和SK100M
控制器资料保存

控制器采用可充电电池,在控制器掉电的情况下,个人资料和通行记录仍可保存6个月
存储容量

SK200/400: 卡片20000张,记录20000条;SK100:卡片10000张,记录10000条; 均可动态调整;如SK400控制器,可调正为:卡片1000张,记录39000条
喇叭

控制器带有喇叭声音提示,键盘操作、无效卡读入或报警事件(如开门延时)时会发出声音
外形尺寸

151mm x 105mm x 35mm
TTL输入

SK200/400: 8个; SK100: 1个
TTL输出

SK200/400: 4个 ;SK100 : 1个
光藕输入

SK200/400: 4个
继电器

SK400 :   4个开门继电器,1个报警继电器

SK200:   2个开门继电器,1个报警继电器

SK100:  1个开门继电器,1个报警继电器
键盘输入

3X 4  键盘, 绿色背光
电源

DC9V ~ DC30V
LCD显示

16 X 2 ,   高亮度蓝色LED背光。
4.SKEPS智能安防管理平台
Smartkey Enterprise Management for Security
SKEPS企业智能安防管理平台是玺玛克公司为满足21世纪日益增长的集中控制和智能化管理需求开发而成的综合安全防范控制管理系统。该平台在Windows操作系统下运行,采用符合未来发展趋势的.net开发平台、MSMQ消息队列技术和中间层集中控制数据交换技术。在该平台上,涵盖了门禁控制、报警监控、考勤管理、就餐消费、电梯控制、车辆出入、人员跟踪、访客管理、在线巡更、视频录像、会议报到、消息中心、日志查询、数据备份、OPC联动等十多个应用系统,是目前市场上系统最全、应用最广的安防管理平台。

SKEPS企业智能安防管理平台采用了许多先进的理念和技术。在国内众多的门禁厂家中,第一次将“多公司”的概念引入到安防系统中,实现了多个公司“平台共享,控制独立”的管理理念;门中加人和按人加门使得门禁权限分配变得轻松自如;指纹管理改善了门禁系统的安全性,指纹数据集中采集和指纹图像实时展示功能,让指纹管理直观方便;卡片、密码、指纹和权限实时下发,提高了门禁系统的智能化程度,对门禁软件的操作不再深奥难懂;通过PLC编程,可实现对任意设备的远程监控和控制;可视抓拍,图像实时上传,提供了人工图像对比功能;拥有专利技术的DSS同步服务器,实现了与第三方数据的无缝对接,可直接通过第三方软件给员工分配门禁权限,禁止和挂失卡片;通过OPC接口服务器,实现了与第三方控制管理系统的数据共享和系统联动。SKEPS中还有许多先进的理念和技术,需要操作者细细品味,相信能为你带来全新的感觉。

SKEPS平台立足于安防管理,同时又延伸到一卡通和环境监控应用领域,大大拓展了SKEPS平台的应用空间和智能化程度。在该平台上,集成了考勤管理系统、收费管理系统、停车场管理系统、访客管理系统和会议报到系统,为企事业单位的智能化管理提供了先进的解决方案。

SKEPS企业智能安防管理平台已成功应用于世界第一高楼--上海环球金融中心智能通道控制系统项目,2008年8月通过来自美国、日本等安防专家的验收。该系统涵盖大楼3000多个通道控制点和30多部高速电梯的进出自动识别管理,这也是国内单体建筑智能化通道控制技术要求最严、科技含量最高、合同金额最大的智能安防项目。在该项目中,通过PLC,实现了与KABA快速通道和安全门的联动;通过DSS同步服务器,实现了与环球Web访客预约登记管理系统的无缝对接和卡片下传;通过OPC接口服务器,实现了全局域的消防联动。该系统卡片数量达6万张,每天进出刷卡记录20多万条,电梯楼层达90多层,自运行以来,得到了日本业主的一致称赞。目前日本承包方已将该系统引入到日本安防市场。

系统架构

SKEPS在Windows操作系统下运行,采用.net开发平台和Microsoft的MSMQ消息队列通讯机制。使用MSMQ消息队列进行通讯有许多优点:稳定可靠、可设置消息优先级、强大的脱机能力以及数据通讯的安全性。SKEPS采用SQL数据库,方便与采用同样数据库的第三方系统的数据对接和集成。

SKEPS支持单机版和网络版。各个应用客户端可安装在不同的计算机上,通过局域网或广域网,以及MSMQ消息队列,实现与控制中心(CommandCentre, 简称CC)的通讯,控制中心和数据库可安装在不同的计算机。下图为SKEPS平台的系统架构图:

SKEPS提供三种通讯服务器: CS, CS-POS和CS-CPS,分别用于门禁系统、收费系统和停车场系统。如果控制器数量较多,可安装多个CS,以提高系统的通讯速度。CS通讯服务器可通过TCP/IP或串口与控制器通讯,控制器的型号包括:SK10,SK100,SK100-F,SK200,SK400,SK800等。有关控制器的规格,请参阅我公司的产品网页。

控制中心

控制中心(CC)作为SKEPS平台的心脏,利用MSMQ消息队列与各个应用程序和通讯服务器之间进行安全的数据通讯。通过设置优先级,CC能够优先处理重要的消息数据。CC将实时刷卡数据分发给每个应用客户端,以提高系统的工作效率。在CC监控界面上可看到每个客户端的登录情况以及各个客户端应用程序的版本号。
控制中心通过一个许可证文件来控制是否允许应用客户端登录以及登录客户端之后所能使用的功能。
控制中心自动将数据库的任何修改同步到各个控制器设备,提高了SKEPS系统的智能化程度。

系统示意图

SKEPS-DAS门禁管理软件SKEPSDoor Access System
作为SKEPS平台的一个基本管理模块,DAS门禁管理系统用于管理员工资料、门禁点资料并给员工分配相应的门禁权限。SKEPS其他应用系统如监控系统、考勤系统、收费系统、会议报到系统、人员跟踪系统等所需要的部门信息和员工资料均来自于DAS门禁管理系统。

员工管理包括部门更换、离职处理、离职恢复、员工代替、员工发卡、指纹采集、电话门禁和制卡打印等功能操作。预留的15个自定义员工信息字段充分考虑了不同客户的应用需求。
特有的按门加人和按人加门权限分配方式以及权限实时下发功能,使得门禁权限操作更加方便、快捷。而门禁权限管制更加细腻,不仅仅包括时区管制、假日管制、密码管制和反潜回管制,还包括开关功能、布防撤防、监视管制和控制组。

DAS门禁管理系统相比其他门禁应用系统,员工信息更全、权限分配更方便、门禁管制更细腻。由于采用MSMQ消息队列通讯机制和中间层集中控制数据交换技术,DAS门禁管理系统具有广泛的应用空间,既可以单机使用,也可以多达255个客户端同时使用;既可以应用于几百个员工的小型工厂,也可以应用于多达10万人的大型集团公司应用。

多公司和多部门管理

在门禁行业中,smartkey公司首次引入多公司管理理念。多家公司,共用一个安防管理平台,共享系统的控制器设备和网络。每个公司均有一个独立的管理员。管理员和操作员只能看到并修改本公司的员工信息、时区资料、权限模板、员工组以及由系统管理员分配给本公司的门禁点资料。

一旦系统管理员将门禁点分配给A公司,只有A公司的管理员和操作员才能看到这些门禁点,这个过程如同“出租门禁点”。当A公司将门禁点退还给系统管理员时,这些门禁点又可以分配给B公司,这个过程如同“退租门禁点”。对于一个多门的控制器,通过系统管理员,可以将该控制器下其中的几扇门分配给一个公司,而其余的门分配给另外的一家公司,从而提高了系统的设备资源利用率。

经过A公司的授权,可以让B公司的操作员看到A公司某个部门或员工组,以便将B公司的门禁点分配给A公司的员工,达到A公司的员工进出B公司门禁点的目的。考虑到公司员工信息的安全性,可以设置允许B公司的操作员看到哪些员工信息,如只能看到工号,而不能看到姓名、年龄等等。

在多公司版本的门禁系统中,每个公司均有一套应用于本公司门禁点的31个时区表,从而扩大了系统时区表的容量。每个公司均可创建多达10级的部门结构。可设置某个操作员允许操作哪些部门,这非常符合传统的部门管理模式,即一个部门的经理只能操作所辖部门员工,而无权查看、修改其他部门员工信息。

快捷的门禁权限分配操作

对门禁软件操作员来讲,门禁权限分配的简单化、可视化和实时下发,是他们最为关心的问题,这是因为在门禁软件中需要频繁使用该操作。传统的门禁权限分配,只有单一的门禁群组分配方式,通常需要培训几个月的时间才能正确掌握权限分配操作。

DAS门禁管理系统特有的按人加门和门中加人方式,是smartkey研发人员基于10多年来对门禁系统的深入理解研发而成的,它使得复杂的门禁权限分配变得异常简单,只需要拖动一下鼠标即可完成全部的操作,通常只需要10多分钟的短暂培训。在门禁行业,这不仅仅是一次“革命”,更体现了smartkey公司不断创新的发展理念。DAS门禁管理软件不仅仅可对一个员工单独分配门禁点,还可同时给一个部门、一个员工组甚至公司的全部员工分配一个或多个门禁点。

实时下发功能,是DAS门禁管理系统的又一大特点。门禁权限分配完毕后2-3秒的时间,操作员无需再进行任何操作,持卡人就可以进出各扇分配的门禁点。而传统的门禁软件还需要手动下发更改后的控制器群组和卡片资料到控制器中。

在线监控功能,让操作员实时掌握权限下发情况。如果因为网络原因影响数据下发,可选择重发失败的数据,或者干脆让系统自动重发失败数据。

越来越多的使用者非常希望能直观查看一个人能进哪些门以及一扇门有多少人可进,并可随时打印。Smartkey在这里同样给与了高度的关注。在员工列表中,点击某个员工,即可立即展示该员工能进出哪些门;在门列表中,点击某扇门,即可立即展示该扇门有多少员工。

可以将某个员工的门禁权限另存为一个权限模板,或者直接新建一个权限模板。操作员将已有的一个权限模板应用到一个员工、一个部门或一个员工组,实现门禁权限的快速分配。
DAS独特的门禁权限分配操作已经成为高端客户,特别是日本企业选择SKEPS的重要理由。
细腻的门禁管制

DAS在门禁管制上有许多创新点。除了传统的时区管制、密码管制、假日管制和反潜回管制外,还加入了开关功能、布防撤防、监视管制和控制组。

具有开关功能的卡片,刷卡时将门永远打开,再次刷卡则将门关上。配合控制器的“独占”设置,则可实现“谁开门谁就关门”的控制模式。该功能特别适合会议室大门或机电设备的控制需要。

布防和撤防实现了报警系统和门禁系统的完美结合。具有布防撤防功能的卡片,刷卡后门禁点自动转入布防状态,控制器上的报警输入点实时监控来自传感器的报警信息,一旦侦测到报警信息,控制器上的报警继电器动作,同时MS电子地图显示报警。在门禁点布防期间,具有布防撤防功能的卡片,进门刷卡时门禁点自动撤防。
设为监控管制的员工或物品在规定的时区内不可外出,或非法滞留在门外,否则系统给出报警,特别适合于重要物品或犯人的跟踪。

系统可定义多达255组控制组,不同的控制组可定义为巡更卡或访客卡。通过控制器的PLC编程,实现不同控制组的卡片具有不同的设备管制和联动方式,进一步拓展了门禁系统在智能控制领域的应用。

操作员在给员工分配门禁点权限时,可给不同的门禁点设置不同的门禁管制,系统会根据门禁权限设置,在后台自动计算卡片在每个控制器中的控制群组,并通过CC控制中心自动下发给每个控制器。
集中管理用户指纹

DAS通过一个带USB接口的指纹采集仪采集指纹,保存到数据库中,同时在界面上呈现采集到的指纹图像,并可给每个指纹输入对应的手指名称(如食指或中指)。每个员工最多可采集10枚指纹,可将其中一枚用作报警指纹,多枚指纹可有效防止因个别指纹破损而影响识别。通过设置指纹采集图像质量,极大方便了指纹机的应用。

给员工分配门禁权限时, CC控制中心能够自动将员工指纹数据随门禁权限一起下发给指纹机。删除员工时,CC控制中心自动将指纹控制器中该员工的指纹数据删除。而绝大多数门禁软件的做法是,门禁权限与指纹数据的下发为两个单独的过程,需要进行两次操作。有的系统还需要为指纹采集和指纹下发安装一套单独的指纹管理软件,布设一条专门用于指纹下发的485总线,这种做法增加了系统的工程成本,降低了整个系统的安全性,提高了软件操作和系统维护的困难程度,已经逐步从主流指纹门禁市场中淘汰。

DAS能够通过一个USB的Mifare读写器,将采集到的指纹写入到Mifare卡片中。如果是Mifare S70卡片,能够同时写入两枚指纹。员工在指纹机上进行指纹考勤或开门时,指纹机自动读取卡片内的指纹数据,并和采集到的指纹进行对比。从卡片提取指纹进行比对的方式,不受指纹机的指纹容量限制,同时将误识率降到最低。

当指纹机作为读卡器连接到控制器时,系统能够通过玺玛克独特的多阶层架构,将指纹数据发给控制器,再由控制器转发给下面的指纹机。当采用网络控制器时,这种下传指纹数据的机制,节省了大量的布线施工成本。

指纹数据集中采集和备份到数据库,提高了系统数据的安全性。当需要更换或添加一台指纹机时,只需要从数据库中获取指纹数据下发即可。

自定义员工信息和证卡打印

预留的15个自定义员工信息字段充分考虑了不同客户的应用需求。用户如果需要给员工添加更多的信息,如“民族”、“性别”和“备注”等,只需要启用自定义员工信息字段功能。而员工的信息,则可通过DSS数据同步服务器,从 HR系统或其他第三方系统中自动导入。

可给每个员工分配一张或多张卡片,每张卡片具有相同的门禁权限。该功能特别适合远距离卡和近距离卡混合使用的场所。

DAS可通过一个高分辨率的 USB摄像头抓拍员工照片,或通过外部文件导入要打印的员工照片。能够提供几种默认的打印模板供操作员选择,并可定制打印模板。可给每个模板设置卡片背景、公司名称以及文字颜色、大小和字体,设置要打印的员工信息以及在打印模板上的相对位置。在打印卡片之前,可预览要打印的卡片。

计算机配置要求

处理器

Intel Pentium IV 1.6G, 或更高级别的处理器
操作系统

(1) Windows XP Professional,带SP2或更新版本
  (2) Windows 2000 Professional ,带SP4或更新版本
  (3) Windows 2003 Server
数据库

SQL Server或Oracle
内存

512 MB内存或以上
硬盘

10GB
驱动

CD-ROM
显示器

VGA 或更高的分辨率
其他

Microsoft Internet Explorer 5.0版本或以上版本

功能一览表

功能

说明
支持单机版/网络版

可以,默认网络版为5个用户
与控制器通讯

支持与控制器串口通讯或TCP/IP通讯
多语言

可在英文、中文简体和中文繁体之间任意切换
控制器状态监控

通过CS可远程监控控制器的运行状态
通讯参数设置

在CS上设置串口通讯的各项参数
通讯服务器(CS)

支持多个CS
Multi Tenant

(1) 支持多个公司使用同一个SKEPS平台,各自独立,互不干扰
  (2) 首次引入“业主”和“租户”概念
  (3) 支持同一个公司分部门管理
员工资料

(1) 可设置部门、姓名、工号、卡号以及个人密码
  (2) 可自定义员工资料字段10个
生效/有效日期

可设置每张感应卡的生效日期和有效日期
卡片禁止

可对每一张感应卡进行“卡片禁止”操作,并自动下发给各控制器
卡片挂失/解挂

可对每一张感应卡进行“卡片挂失”操作,并自动下发给各控制器。用户可在任何时候将挂失的卡片进行解挂处理
发卡方式

键盘口读卡器发卡、232读卡器发卡、门禁读卡器感应发卡、手动填入卡号、批量发卡、外部文本文件导入
卡片格式

可设置显示格式为10进制、16进制、ABA,卡号存储在数据库中为10进制
卡号长度

支持3字节和4字节卡号
下传资料

给员工分配进出门权限后,实时下传卡片给控制器,无需其他操作 ; 不能下传的信息,实时反馈给SKEPS, 并可选择再次下传
权限分配

(1) 可按某些人或某部门全部员工,允许进哪些门进行分配
  (2) 可按某个人,增加或删除某扇门或多扇门
  (3) 可从某扇门中,删除某个人或多个人
指纹管理

(1) 可通过SKFDR将采集到的指纹存储在系统中。每个员工可存储10枚指纹
  (2) 支持将采集到的指纹数据通过Mifare 232读写器写入到Mifare卡片中,每张卡片可存放两枚指纹
一人多卡

支持一个员工可以分配多张卡片
控制器类型

(1) 支持所有Smartkey控制器和考勤机
  (2) 在控制器上更改设置,选择支持SKEPS或SKEPS
  (3) 可设置控制器的优先级0-7,默认为2
安全密码

可设置三组安全密码
停止通讯

可手动停止某个控制器的通讯
时区管制

每个公司(Tenant)可设置32组时区表
假日管制

每个公司(Tenant)可定义32个假日
密码管制

支持密码管制设置。可通过SKEPS修改个人密码(4位数)
反潜回管制

支持反潜回管制设置
门位置(名称)

可设置
开门时间

1 – 255秒
开门超时报警

1-255秒
自动开门

可根据预先设定的自动开门时间,将指定的门区打开或关闭
密码取消

可设置在指定时区表内,不需密码即可开门
安全密码开门

可选择“禁止”或“使用”,并可设置时区表。默认为“禁止”
门优先级

可设置0-7,默认为2
工作模式

可设置门的工作模式为自动控制、永远开门或永远关门
实时监控

(1) 实时显示刷卡进出信息
  (2) 实时显示报警信息
  (3) 电子地图显示门状态和报警信息
  (4) 电子地图远程开门/关门
  (5) 电子地图放大,可达4倍
  (6) 电子地图区域设置
  (7) 电子地图门、设备显示图标设置
进出记录查询/打印

支持,也可通过Web查询进出记录
进出记录导出

支持
操作权限设定

支持
操作日志

支持
数据库整理

支持自动整理
5 . 电锁
推荐一:EB203 电插锁
适用门式:木门、玻璃门、金属门;
启动电流:800mA;
工作电流:250mA;
输入电压:DC12V;
尺寸:100Lx35Wx38H(mm);
重量:0.6Kg;
开门方式:通电关门;断电开门(双向开门、推或拉)
推荐二:EM600S(LED)标准型单门磁力锁
可承受拉力:250公斤;
适用门式:木门、玻璃门、铝门、金属门;
额定输入电流:480mA@12V DC;240mA@24V DC;
额定输入电压:DC12V、DC24V;
尺寸:250Lx42Wx25H(mm);
重量:1.86Kg;
开门方式:通电关门;断电开门(单向开门、推或拉)
特点:
一.吸力强:可以选择大至250公斤的吸力,防止小偷的侵入。
二.易安装:可因门的种类及门框的形状不同,提供适当的附件,安装容易。
三.低耗电:耗电量低,花费小,且增加产品的寿命。
四.双电压:可接12或24伏的直流电,吸力不会因输入电压的不同而改变。
五.无残磁:断电后,无残磁的发生。
六.无噪音:不同于一般的电锁,操作时,没有噪音的产生。
七.防破坏:门无故被打开时,可经由继电器或磁簧开关传输锁的状态。
八.防腐蚀:表面经过特殊防锈处理,适用于任何的环境。
九.防突波:磁力门锁内装有突波吸收器,可防止外在环境所产生的瞬间高压,安全可靠。
十.可逃生:由于磁力门锁无机械动作,因此遇到紧急情况时,可方便逃生,而 不会象其他锁类因为锁或门变形而无法逃生。
十一.使用寿命长:几乎不需维修,不会象其它锁类会因为机械零件的磨损造成 各类故障。
6.电源
技术参数:
输入电压:190V - 260V
空载输出电压:14V±10%
输出最大工作电流:1.5A
蓄电池充电空载电压: 14V±10%
空载输出电压纹波: 50mV
蓄电池放电保护电压:10.8V
外形尺寸:131X66X37mm
外壳材料:阻燃ABS
功能说明:
本开关电源除能够提供14V±10%直流电压之外,还可以外接蓄电池,从而组成一个UPS系统
应用:
本产品专门应用于以下产品的电源供应:门禁控制器、电控锁、读卡器、摄像机等门禁监控系统
特别说明:
为确保门禁系统的稳定性,宁波太阳电子科技公司强烈要求工程商,门禁控制器和电控锁必须采用单独的电源供应,切不可将一个电源同时给门禁控制器和电控锁供电
7.出门按钮

           铝合金出门按钮           塑料出门按钮
8.门磁开关
   用于监测门的状态。
9.电线
485信号线推荐采用RVSP屏蔽双绞线,线径不小于0.5mm2; 控制线推荐采用RVVP屏蔽线,线径不小于0.5mm2
第九章 设备清单及其价格
参见有关附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