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件中的PCB图纸,是怎么画出来的,是手动一个个尺寸画出来的吗?还是有比较快的方法

楼主(2018-06-28):
大家好,我想问下大家,附件中的PCB图纸,是怎么画出来的,是手动一个个尺寸画出来的吗?还是有比较快的方法,我昨天是用原理图直接转换成PCB,发现效果不是很好。

网友A:
直接没弄懂你说的什么意思

网友B:
一般功底高的手工布线会更美观

网友C:
你用原理图转完pcb之后,根据自己的需求和尺寸进行排版,布线可以自动布线,就是电脑给你布线,不过不推荐自动布线,手动布线可以更好的确定布局

网友D:
特殊的封装,需要自己重画,如果是一些常用的封装,一般软件里面自带会有的。

网友E:
我一般布线是先确定了尺寸后自动布线,如果不理想的话在手动的调一下器件的布局

楼主:
学习了一个晚上,封好装之后,摆好位置,自动布线,效果如下,后期还有待完善

网友F:
原理图转PCB然后就可以自动或者手工布线啦

网友G:
用抄板软件抄袭

楼主:
什么抄板软件,不懂

网友H:
先确认好原理图,然后可以自动布线。手动调整。务必确认尺寸。元器件的高度。电路板的绝缘。过孔是否覆盖油墨。

网友I:
这么简单的图,没必要那么纠结吧。所有元器件封装官方库都有而且咱们论坛也有分享自己的库的,原理图画画,导一下PCB,摆一摆就OK了,布局布线这都是要有基础的。稍微看看基础教程就OK了

网友J(2021-12-30):
还是手工绘图美观 实用,

网友K:
封装都是厂家提供的,你只负责布局布线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