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双机通信程序源码

楼主(2018-06-28):
1.基本功能:
A机向B机发送控制命令,B机根据接收到的控制命令执行控制操作。
A机发送1                B机打开现场一半LED
发送2                        B机打开现场全部LED
发送3                        B机控制LED流水灯效果
发送0                        B机关闭全部LED
2.电路及程序要求:
1.先做好硬件电路
1)在Proteus中搭建好电路:两块AT89C51型号单片机,左边一块作为发送端,右边一块作为接收端;
2)搭建好按键电路,按键接在发送端单片机上,使用外部中断INT0接口,接收端单片机连接8颗LED灯,使用P2口。
2.程序
程序功能为按下相应按键发送端发送相应数据给接收端,接收端在接收到的不同数字信号下对8颗LED灯进行不同的功能显示。
3双机通信控制系统
3.1 Proteus中搭建好电路:两块AT89C51型号单片机,左边一块作为发送端,右边一块作为接收端;
3.2 搭建好按键电路,按键接在发送端单片机上,使用外部中断INT0接口,接收端单片机连接8颗LED灯,使用P2口
  3.3 电路开始运行时,发送端发送“0”,LED灯全部不亮;按下按键一次,发送1”,接收端机打开现场一半LED按下按键第二次,发送2”,接收端机打开现场全部LED按下按键第三次,发送3”,接收端控制LED流水灯效果

         /*********************
                *******接收**********
                *********************/
#include<reg51.h>
#include"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char code SegTab[] = {0xC0,0xF9,0xA4,0xB0};

uchar a1;

void delay500ms(void)   //?? 0us
{
    unsigned char a,b,c;
    for(c=23;c>0;c--)
        for(b=152;b>0;b--)
            for(a=70;a>0;a--);
}

void InitUART(void)
{
    TMOD = 0x20;
    SCON = 0x50;
          PCON = 0x80;
    TH1 = 0xF3;
    TL1 = TH1;
    EA = 1;
    ES = 1;
    TR1 = 1;
}

void main(void)
{
  InitUART();
        while(1);
}

void UARTInterrupt(void) interrupt 4
{
        uchar ch,i;
        ch=SBUF;
   if(RI)
   {
      RI = 0;
                        if(SBUF==0)                        //add your code here!
                        {
                                P2=0xff;
                                delay500ms();
                        }
                        if(SBUF==1)
                        {
                                P2=0xf0;
                                delay500ms();
                        }
                        if(SBUF==2)
                        {
                                P2=0x00;
                                delay500ms();
                        }
                        while(SBUF==3)
                        {
                                        P2=0xFE;
                                        for(i=0;i<8;i++)
                                        {
                                                P2=_crol_(P2,1);
                                                delay500ms();
                                        }
                                        P2=0xFE;
                                        for(i=0;i<8;i++)
                                        {
                                                P2=_cror_(P2,1);
                                                delay500ms(); //延时100毫秒
                                        }
                                        //灯花样转动
                                        P2=0xfc;
                                        delay500ms(); //延时500毫秒
                                        P2=0xf3;
                                        delay500ms();
                                        P2=0xcf;
                                        delay500ms();
                                        P2=0x3f;
                                        delay500ms();
……………………

网友A(2018-09-22):
很好,可惜现在在学汇编,要是有汇编程序就更好了

网友B(2020-05-15):
很有用,谢谢分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