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电流检测实例,proteus仿真

楼主(2018-06-28):
电流检测仿真原理图如下(proteus仿真工程文件可到本帖附件中下载)

#include <reg51.h>

#define x 1                        //修正系数
#define p 2                //放大倍数
void main()
        {
        int i,j;
        EA=1;
        EX0=1;
        IT0=1;
        P3_0=0;
        P3_1=0;
        P0=0;
        P2=0;
        while(1)
        {
        for (j=0;j<1;j++)                //采样延迟,可以用定时器比较准确
        for (i=0;i<500;i++)
                ;
        P3_0=1;                                        //地址锁存
        for (i=0;i<50;i++)
        ;
        P3_1=1;                                        //启动AD
        for (i=0;i<100;i++)
        ;
        P3_0=0;
        P3_1=0;
        }}

void int0() interrupt 0
        {
        char a,b,c,d;
        int out;
        EA=0;
        out=(P1*100.0/255.0)*5/p/0.1;                //计算输出值
        b=out%100/10;                                //取小数点后一位
        a=out%1000/100*16;                        //取个位
        if(out>=1000)                                //取十位
        c=out/1000*16;
        else
        c=0;
        d=out%10;                                        //取小数点后两位
        P2=a|b;
        P0=c|d;
        EA=1;
        }

网友A(2020-03-27):
谢谢哦,这个正好。

网友B(2021-03-19):
谢谢楼主!请问一下精度多少啊?

网友C:
谢谢楼主了,正好最近需要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