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alue%2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8-06-28):
void time0_int() interrupt 1
{
        static uchar value;
        TH0 = 0x3c;
        TL0 = 0xb0;     // 50ms
        value ++;
        if(value % 2 == 0)
        {
                flag_100ms = 1 ;
        }
}
各位大神,想问一下这段程序里的value%2==0是什么意思?为什么不是%10呢?

网友A:
奇偶判断

网友B:
Value%2==0就是Value除以2余数 == 0,一次中断定时是50ms,那么两次就是100ms,如果%10就是500ms

网友C:
可以这样理解判断是否为偶数

网友D:
偶数判断

网友E:
单双数判断!!!!!!!!!!!!!!!

网友F:
奇数偶数的判断

网友G:
判断value这个变量的余数是否等于零,能否被二整除,也可以说是判断value这值是否是偶数%是取余数的运算符 ==则是等于号

网友H:
value除以2的余数为零,说明value是偶数

网友I:
就是value的值除以2取余,可以用来判断是否为偶数

网友J:
%是求余数判断符号

网友K:
if里面的代码flag_100ms = 1 ;没两次中断执行一次。

网友L:
引用 网友B:
Value%2==0就是Value除以2余数 == 0,一次中断定时是50ms,那么两次就是100ms,如果%10就是500ms

挺详细

网友M:
Value%2==0,就是判断Value除以2所得的余数是否等于0

网友N:
奇数偶数的判断.

网友O:
就是判断value是否为偶数啊

网友P:
如果value的值为偶数,则执行将1赋值给flag_100ms

网友Q:
奇数偶数的判断。

网友R:
Value%2==0就是Value除以2余数 == 0

网友S:
除于2的余数是0,则为偶数,是1则为奇数。

网友T:
判断奇数偶数

网友U(2018-09-04):
value%2==0  相当于  对一个数  value  除  2  取  余  然后 看余数是不是 0 (也就是  判断  这个数 是不是偶数)
加油

网友V:
判断value是奇数还是偶数,如果Value%2==0,则value是偶数,一次中断定时是50ms,那么两次就是100ms。

网友W:
可以判断奇偶

网友X(2020-12-17):
引用 网友B:
Value%2==0就是Value除以2余数 == 0,一次中断定时是50ms,那么两次就是100ms,如果%10就是500ms

那如果value=4呢时候,value%2不是也成立吗,那就相当于200ms了呀,

网友Y:
value%2==0  整个意思就是:value除以2,余数等于0。
从整个函数来看,就是:time0计数器,每50MS发生一次中断,每2次中断就置值“flag_100ms”这个标志为1

网友Z:
对VALUE取余,当余数为零时执行if循环里的内容

网友AA:
判断其是否为偶数

网友AB:
用value的值判断是否为奇偶

网友AC:
奇数和偶数的判断,

网友AD:
看是不是奇偶数

网友AE:
判断该数值是否为奇数或者偶数

网友AF:
判断为偶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