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51单片机篮球比赛计分器原理图与单片机代码

楼主(2018-06-28):
代码部分

#include <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char code tab[] ={ 0xc0,0xf9,0xa4,0xb0,0x99,0x92,
                     0x82,0xf8,0x80,0x90,0xff};        //0,12,3,4,5,6,7,8,9,关显示
uchar b,d,t;                                   //定义变量
uchar fen=10,miao=0;                       //定时初始时间变量
uchar flag;                                    //标志位
uchar temp;                                   //矩形键盘键值
sbit beep =P1^7 ;                             //蜂鸣器
void delay(uint z)                             //延时函数
{
          uint x,y;
    for(x=z;x>0;x--)
    for( y= 110;y>0;y--);
}
void dispaly()                             //定时时间显示
{
     uchar miaoge,fenge,miaoshi,fenshi;
     miaoge = miao%10;
     P2 = 0x80;;
     P0 =tab[miaoge];
     delay(1);
     miaoshi = miao/10;
     P2 =0x40;
     P0 =tab[miaoshi];
     delay(1);
     fenge = fen%10;
     P2=0x20;
     P0 =tab[fenge];
     delay(1);
     fenshi =fen/10;
     P2 =0x10;
     P0 =tab[fenshi];
     delay(1);
     P2 =0x00;
}
void dispaly1(char a)                                //甲队比分显示
{
           uchar ge1,shi1;
           b=a;
           ge1=b%10;
           P2=0x02;
           P0=tab[ge1];
           delay(1);
           shi1=b/10;
           P2=0x01;
           P0=tab[shi1];
           delay(1);
           P2=0x00;

}
void dispaly2(char c)                               //乙队比分显示
{
     uchar ge2,shi2;
     d=c;
     ge2 =d%10;
     P2=0x08;
     P0=tab[ge2];
     delay(1);
     shi2 =d/10;
     P2 = 0x04;
     P0 =tab[shi2];
     delay(1);
     P2 =0x80;
}
void keyscan()                                    //矩阵键盘扫描控制
{
     char a,c,e,f;
     dispaly1(a);
     dispaly2(c);
     P3 =0xfe;
           temp=P3;
     temp =temp&0xf0;
     while(temp!=0xf0)
     {
          delay(5);
          temp =P3;
          temp =temp&0xf0;
                            while(temp!=0xf0)
                            {
               temp =P3;
           if(temp==0xee)
               {
                   delay(5);
                   if(temp == 0xee)
                   {
                        a++;                              //甲队比分加1
                        if(a>=100)
                        a=99;
                        dispaly1(a);
                   }
                }
           if(temp==0xde)
               {
                   delay(5);
                   if(temp==0xde)
                   {
                        a=a+2;                       //甲队比分加2
                        if(a>=100)
                        a=99;
                        dispaly1(a);
                    }
                }
           if(temp==0xbe)
               {
                   delay(5);
                   if(temp==0xbe)
                   {
                        a=a+3;             //甲队比分加3
                        if(a>=100)
                        a=99;
                        dispaly1(a);
                   }
               }
           if(temp ==0x7e)
               {
                     delay(5);
                     if(temp ==0x7e)
                     {
                          a--;                      //甲队比分减1
                          if(a<= -1)
                          a=0;
                          dispaly1(a);
                      }
                }
           while(temp!= 0xf0)         //松手检测
           {
                temp =P3;
                temp=temp&0xf0;
                dispaly1(a);
           }
        }
     }
     P3=0xfd;
     temp=P3;
     temp=temp&0xf0;
     while(temp!=0xf0)
     {
          delay(5);
          temp =P3;
          temp=temp&0xf0;
          while(temp!=0xf0)
          {
               temp =P3;
               if(temp==0xed)
                    {
                       delay(5);
                       if(temp ==0xed)
                       {
                            c++;                      //乙队比分加1
                            if(c>=100)
                            c=99;
                            dispaly2(c);
                       }
                    }
               if(temp==0xdd)
                    {
                       delay(5);
                       if(temp==0xdd)
                       {
                            c= c+2;          //乙队比分加2
                            if(c>=100)
                            c=99;
                            dispaly2(c);
                       }
                    }
               if(temp==0xbd)
                    {
                       delay(5);
                       if(temp ==0xbd)
                       {
                            c=c+3;           //乙队比分3
                            if(c>=100)
                            c=99;
                            dispaly2(c);
                       }
                    }
               if(temp ==0x7d)
                    {
                        delay(5);
                        if(temp ==0x7d)
                        {
                             c--;       //乙队比分减1
                             if(c <= -1)
                             c=0;
                             dispaly2(c);
                        }
                    }
                while(temp!=0xf0)
                {
                     temp=P3;
                     temp=temp&0xf0;
                     dispaly2(c);
                }
          }
     }
     P3=0xfb;
     temp=P3;
     temp =temp&0xf0;
     while(temp!=0xf0)
     {
          delay(5);
          temp =P3;
          temp=temp&0xf0;
          while(temp!=0xf0)
          {
              temp =P3;
              if(temp==0xeb)
                  {
                      delay(5);
                      if(temp ==0xeb)
                      {
                           a=0;       //双方比分清零
                           dispaly1(a);
                           c=0;
                           dispaly2(c);
                      }
                  }
              if(temp == 0xdb)
                  {
                       delay(5);
                       if(temp ==0xdb)
                       {
                            e=a;
                            f=c;
                            a=f;
                            dispaly1(a);          //双方比分切换
                            c=e;
                            dispaly2(c);
                       }
                  }
                  if(flag!=1)                //避免误操作,只有在时间停止的情况下才能加/减定时时间
                  {
                  if(temp==0xbb)
                      {
                          delay(5);
                          if(temp==0xbb)
                          {
                               fen++;             // 定时时间加1
                               if(fen==99)
                               fen=0;
                          }
                      }
                  if(temp ==0x7b)
                      {
                           delay(5);
                           if(temp==0x7b)
                           {
                               fen--;            //定时时间减1
                               if(fen== -1)
                               fen=99;
                           }
                      }
                  }
              while(temp!=0xf0)
              {
                   temp=P3;
                   temp =temp&0xf0;
                   dispaly2(c);
              }
          }
     }
     P3=0xf7;
     temp =P3;
     temp=temp&0xf0;
     while(temp!=0xf0)
     {
          delay(5);
          temp=P3;
          temp =temp&0xf0;
          while(temp!=0xf0)
          {
               temp=P3;
               if(temp==0xe7)
                   {
                       delay(5);
                       if(temp==0xe7)
                       {
                           TR0=1;          //比赛开始计时按键
                           flag=1;
                       }
                   }
               if(temp==0xd7)
                   {
                       delay(5);
                       if(temp==0xd7)
                       {
                           TR0=0;        //比赛暂停计时按键
                           flag=0;
                       }
                   }
               if(temp==0xb7)
                   {
                       delay(5);
                       if(temp==0xb7)
                       {
                           fen=0;          //比赛时间清零
                           miao=0;
                       }
                   }
               while(temp!=0xf0)
               {
                    temp=P3;
                    temp=temp&0xf0;
                    dispaly2(c);
               }
          }
     }
}
void timer0(void)interrupt 1               //T0中断服务
{
     TH0=0x4c;                             //50ms延时初值
     TL0=0x00;
     t++;
     if(t==20)                              //50ms走20次刚好1S,1s时间到,减1操作
     {
                      t=0;
          miao--;
          if(miao == -1)
          {
                fen--;
                miao=59;                     //当59s减完,分减1
          }
          if(fen == -1)
          {
               fen=0;                    //分清零
               miao=0;
               beep=0;                   //时间停止蜂鸣器响
          }
     }
}
void init()                               //T0中断初始化
{
     TMOD=0x01;
     TH0= (65536-50000)/256;
     TL0= (65536-50000)%256;
     ET0=1;
     EA=1;
     TR0=0;
}
void main()                           //主程序
{
     P2=0xfe;
     init();
     while(1)
          {
              dispaly();
              keyscan();
          }
}

网友A:
请问一下按图接好线,编号程序,Proteus仿真时数码管不亮,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呀

网友A:
楼主,求解,程序无误,接线无误,仿真时为啥数码管不亮呀

网友B(2020-06-26):
请问这是在哪本书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