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D SERVO Encoder control de posicion motor

楼主(2018-06-28):
PID SERVO CONTROL
SET POINT -50 A 50  PULSOS
CORRESPONDE -180 A 180 GRADOS

_pid:

;ENCODER.c,31 ::                 void pid(float pid_in)
;ENCODER.c,38 ::                 error=setpoint-pid_in;
        MOVF       FARG_pid_pid_in+0, 0
        MOVWF      R4+0
        MOVF       FARG_pid_pid_in+1, 0
        MOVWF      R4+1
        MOVF       FARG_pid_pid_in+2, 0
        MOVWF      R4+2
        MOVF       FARG_pid_pid_in+3, 0
        MOVWF      R4+3
        MOVF       _setpoint+0, 0
        MOVWF      R0+0
        MOVF       _setpoint+1, 0
        MOVWF      R0+1
        MOVF       _setpoint+2, 0
        MOVWF      R0+2
        MOVF       _setpoint+3, 0
        MOVWF      R0+3
        CALL       _Sub_32x32_FP+0
        MOVF       R0+0, 0
        MOVWF      _error+0
        MOVF       R0+1, 0
        MOVWF      _error+1
        MOVF       R0+2, 0
        MOVWF      _error+2
        MOVF       R0+3, 0
        MOVWF      _error+3
;ENCODER.c,39 ::                 up=kp*error;
        MOVF       _kp+0, 0
        MOVWF      R4+0
        MOVF       _kp+1, 0
        MOVWF      R4+1
        MOVF       _kp+2, 0
        MOVWF      R4+2
        MOVF       _kp+3, 0
        MOVWF      R4+3
        CALL       _Mul_32x32_FP+0
        MOVF       R0+0, 0
        MOVWF      _up+0
        MOVF       R0+1, 0
        MOVWF      _up+1
        MOVF       R0+2, 0
        MOVWF      _up+2
        MOVF       R0+3, 0
        MOVWF      _up+3
;ENCODER.c,40 ::                 if (ti!=0) ki=(kp/ti);
        CLRF       R4+0
        CLRF       R4+1
        CLRF       R4+2
        CLRF       R4+3
        MOVF       _ti+0, 0
        MOVWF      R0+0
        MOVF       _ti+1, 0
        MOVWF      R0+1
        MOVF       _ti+2, 0
        MOVWF      R0+2
        MOVF       _ti+3, 0
        MOVWF      R0+3
        CALL       _Equals_Double+0
        MOVLW      1
        BTFSC      STATUS+0, 2
        MOVLW      0
        MOVWF      R0+0
        MOVF       R0+0, 0
        BTFSC      STATUS+0, 2
        GOTO       L_pid0
        MOVF       _ti+0, 0
        MOVWF      R4+0
        MOVF       _ti+1, 0
        MOVWF      R4+1
        MOVF       _ti+2, 0
        MOVWF      R4+2
        MOVF       _ti+3, 0
        MOVWF      R4+3
        MOVF       _kp+0, 0
        MOVWF      R0+0
        MOVF       _kp+1, 0
        MOVWF      R0+1
        MOVF       _kp+2, 0
        MOVWF      R0+2
        MOVF       _kp+3, 0
        MOVWF      R0+3
        CALL       _Div_32x32_FP+0
        MOVF       R0+0, 0
        MOVWF      _ki+0
        MOVF       R0+1, 0
        MOVWF      _ki+1
        MOVF       R0+2, 0
        MOVWF      _ki+2
        MOVF       R0+3, 0
        MOVWF      _ki+3
        GOTO       L_pid1
L_pid0:
;ENCODER.c,41 ::                 else ki=0;
        CLRF       _ki+0
        CLRF       _ki+1
        CLRF       _ki+2
        CLRF       _ki+3
L_pid1:
;ENCODER.c,42 ::                 ui=ui_ + (ki*t_muestreo*error);
        MOVF       _ki+0, 0
        MOVWF      R0+0
        MOVF       _ki+1, 0
        MOVWF      R0+1
        MOVF       _ki+2, 0
        MOVWF      R0+2
        MOVF       _ki+3, 0
        MOVWF      R0+3
        MOVF       _error+0, 0
        MOVWF      R4+0
        MOVF       _error+1, 0
        MOVWF      R4+1
        MOVF       _error+2, 0
        MOVWF      R4+2
        MOVF       _error+3, 0
        MOVWF      R4+3
        CALL       _Mul_32x32_FP+0
        MOVF       _ui_+0, 0
        MOVWF      R4+0
        MOVF       _ui_+1, 0
        MOVWF      R4+1
        MOVF       _ui_+2, 0
        MOVWF      R4+2
        MOVF       _ui_+3, 0
        MOVWF      R4+3
        CALL       _Add_32x32_FP+0
        MOVF       R0+0, 0
        MOVWF      FLOC__pid+4
        MOVF       R0+1, 0
        MOVWF      FLOC__pid+5
        MOVF       R0+2, 0
        MOVWF      FLOC__pid+6
        MOVF       R0+3, 0
        MOVWF      FLOC__pid+7
        MOVF       FLOC__pid+4, 0
        MOVWF      _ui+0
        MOVF       FLOC__pid+5, 0
        MOVWF      _ui+1
        MOVF       FLOC__pid+6, 0
        MOVWF      _ui+2
        MOVF       FLOC__pid+7, 0
        MOVWF      _ui+3
;ENCODER.c,44 ::                 kd=kp*td;
        MOVF       _kp+0, 0
        MOVWF      R0+0
        MOVF       _kp+1, 0
        MOVWF      R0+1
        MOVF       _kp+2, 0
        MOVWF      R0+2
        MOVF       _kp+3, 0
        MOVWF      R0+3
        MOVF       _td+0, 0
        MOVWF      R4+0
        MOVF       _td+1, 0
        MOVWF      R4+1
        MOVF       _td+2, 0
        MOVWF      R4+2
        MOVF       _td+3, 0
        MOVWF      R4+3
        CALL       _Mul_32x32_FP+0
        MOVF       R0+0, 0
        MOVWF      FLOC__pid+0
        MOVF       R0+1, 0
        MOVWF      FLOC__pid+1
        MOVF       R0+2, 0
        MOVWF      FLOC__pid+2
        MOVF       R0+3, 0
        MOVWF      FLOC__pid+3
        MOVF       FLOC__pid+0, 0
        MOVWF      _kd+0
        MOVF       FLOC__pid+1, 0
        MOVWF      _kd+1
        MOVF       FLOC__pid+2, 0
        MOVWF      _kd+2
        MOVF       FLOC__pid+3, 0
        MOVWF      _kd+3
;ENCODER.c,45 ::                 d_error=error-error_;
        MOVF       _error_+0, 0
        MOVWF      R4+0
        MOVF       _error_+1, 0
        MOVWF      R4+1
        MOVF       _error_+2, 0
        MOVWF      R4+2
        MOVF       _error_+3, 0
        MOVWF      R4+3
        MOVF       _error+0, 0
        MOVWF      R0+0
        MOVF       _error+1, 0
        MOVWF      R0+1
        MOVF       _error+2, 0
        MOVWF      R0+2
        MOVF       _error+3, 0
        MOVWF      R0+3
        CALL       _Sub_32x32_FP+0
        MOVF       R0+0, 0
        MOVWF      _d_error+0
        MOVF       R0+1, 0
        MOVWF      _d_error+1
        MOVF       R0+2, 0
        MOVWF      _d_error+2
        MOVF       R0+3, 0
        MOVWF      _d_error+3
;ENCODER.c,46 ::                 ud=kd*(d_error)/t_muestreo;
        MOVF       FLOC__pid+0, 0
        MOVWF      R4+0
        MOVF       FLOC__pid+1, 0
        MOVWF      R4+1
        MOVF       FLOC__pid+2, 0
        MOVWF      R4+2
        MOVF       FLOC__pid+3, 0
        MOVWF      R4+3
        CALL       _Mul_32x32_FP+0
        MOVF       R0+0, 0
        MOVWF      FLOC__pid+0
        MOVF       R0+1, 0
        MOVWF      FLOC__pid+1
        MOVF       R0+2, 0
        MOVWF      FLOC__pid+2
        MOVF       R0+3, 0
        MOVWF      FLOC__pid+3
        MOVF       FLOC__pid+0, 0
        MOVWF      _ud+0
        MOVF       FLOC__pid+1, 0
        MOVWF      _ud+1
        MOVF       FLOC__pid+2, 0
        MOVWF      _ud+2
        MOVF       FLOC__pid+3, 0
        MOVWF      _ud+3
;ENCODER.c,48 ::                 ut=up+ui+ud;
        MOVF       _up+0, 0
        MOVWF      R0+0
        MOVF       _up+1, 0
        MOVWF      R0+1
        MOVF       _up+2, 0
        MOVWF      R0+2
        MOVF       _up+3, 0
        MOVWF      R0+3
        MOVF       FLOC__pid+4, 0
        MOVWF      R4+0
        MOVF       FLOC__pid+5, 0
        MOVWF      R4+1
        MOVF       FLOC__pid+6, 0
        MOVWF      R4+2
        MOVF       FLOC__pid+7, 0
        MOVWF      R4+3
        CALL       _Add_32x32_FP+0
        MOVF       FLOC__pid+0, 0
        MOVWF      R4+0
        MOVF       FLOC__pid+1, 0
        MOVWF      R4+1
        MOVF       FLOC__pid+2, 0
        MOVWF      R4+2
        MOVF       FLOC__pid+3, 0
        MOVWF      R4+3
        CALL       _Add_32x32_FP+0
        MOVF       R0+0, 0
        MOVWF      _ut+0
        MOVF       R0+1, 0
        MOVWF      _ut+1
        MOVF       R0+2, 0
        MOVWF      _ut+2
        MOVF       R0+3, 0
        MOVWF      _ut+3
;ENCODER.c,50 ::                 if (ut>max_x) ut=max_x;
        MOVF       R0+0, 0
        MOVWF      R4+0
        MOVF       R0+1, 0
        MOVWF      R4+1
        MOVF       R0+2, 0
        MOVWF      R4+2
        MOVF       R0+3, 0
        MOVWF      R4+3
        MOVLW      0
        MOVWF      R0+0
        MOVLW      0
        MOVWF      R0+1
        MOVLW      127
        MOVWF      R0+2
        MOVLW      134
        MOVWF      R0+3
        CALL       _Compare_Double+0
        MOVLW      1
        BTFSC      STATUS+0, 0
        MOVLW      0
        MOVWF      R0+0
        MOVF       R0+0, 0
        BTFSC      STATUS+0, 2
        GOTO       L_pid2
        MOVLW      0
        MOVWF      _ut+0
        MOVLW      0
        MOVWF      _ut+1
        MOVLW      127
        MOVWF      _ut+2
        MOVLW      134
        MOVWF      _ut+3
L_pid2:
;ENCODER.c,51 ::                 if (ut<min_x) ut=min_x;
        MOVLW      0
        MOVWF      R4+0
        MOVLW      0
        MOVWF      R4+1
        MOVLW      255
        MOVWF      R4+2
        MOVLW      134
        MOVWF      R4+3
        MOVF       _ut+0, 0
        MOVWF      R0+0
        MOVF       _ut+1, 0
        MOVWF      R0+1
        MOVF       _ut+2, 0
        MOVWF      R0+2
        MOVF       _ut+3, 0
        MOVWF      R0+3
        CALL       _Compare_Double+0
        MOVLW      1
        BTFSC      STATUS+0, 0
        MOVLW      0
        MOVWF      R0+0
        MOVF       R0+0, 0
        BTFSC      STATUS+0, 2
        GOTO       L_pid3
        MOVLW      0
        MOVWF      _ut+0
        MOVLW      0
        MOVWF      _ut+1
        MOVLW      255
        MOVWF      _ut+2
        MOVLW      134
        MOVWF      _ut+3
L_pid3:
;ENCODER.c,53 ::                 ui_=ui;
        MOVF       _ui+0, 0
        MOVWF      _ui_+0
        MOVF       _ui+1, 0
        MOVWF      _ui_+1
        MOVF       _ui+2, 0
        MOVWF      _ui_+2
        MOVF       _ui+3, 0
        MOVWF      _ui_+3
;ENCODER.c,54 ::                 error_=error;
        MOVF       _error+0, 0
        MOVWF      _error_+0
        MOVF       _error+1, 0
        MOVWF      _error_+1
        MOVF       _error+2, 0
        MOVWF      _error_+2
        MOVF       _error+3, 0
        MOVWF      _error_+3
;ENCODER.c,56 ::                 }
L_end_pid:
        RETURN
; end of _pid

_Interrpciones:
        MOVWF      R15+0
        SWAPF      STATUS+0, 0
        CLRF       STATUS+0
        MOVWF      ___saveSTATUS+0
        MOVF       PCLATH+0, 0
        MOVWF      ___savePCLATH+0
        CLRF       PCLATH+0

;ENCODER.c,64 ::                 void Interrpciones() iv 0x0004 ics ICS_AUTO
;ENCODER.c,66 ::                 if (INTF_bit==1)
        BTFSS      INTF_bit+0, BitPos(INTF_bit+0)
        GOTO       L_Interrpciones4
;ENCODER.c,68 ::                 if (PORTB.RB1==PORTB.RB0) pulsos++; else pulsos--;
        BTFSC      PORTB+0, 1
        GOTO       L__Interrpciones17
        BTFSS      PORTB+0, 0
        GOTO       L__Interrpciones18
        GOTO       L_Interrpciones5
L__Interrpciones17:
        BTFSS      PORTB+0, 0
        GOTO       L_Interrpciones5
L__Interrpciones18:
        INCF       _pulsos+0, 1
        BTFSC      STATUS+0, 2
        INCF       _pulsos+1, 1
        GOTO       L_Interrpciones6
L_Interrpciones5:
        MOVLW      1
        SUBWF      _pulsos+0, 1
        BTFSS      STATUS+0, 0
        DECF       _pulsos+1, 1
L_Interrpciones6:
;ENCODER.c,69 ::                 if (pulsos>50) PULSOS=50;
        MOVLW      128
        MOVWF      R0+0
        MOVLW      128
        XORWF      _pulsos+1, 0
        SUBWF      R0+0, 0
        BTFSS      STATUS+0, 2
        GOTO       L__Interrpciones19
        MOVF       _pulsos+0, 0
        SUBLW      50
L__Interrpciones19:
        BTFSC      STATUS+0, 0
        GOTO       L_Interrpciones7
        MOVLW      50
        MOVWF      _pulsos+0
        MOVLW      0
        MOVWF      _pulsos+1
        GOTO       L_Interrpciones8
L_Interrpciones7:
;ENCODER.c,70 ::                 else if  (pulsos<-50) PULSOS=-50;
        MOVLW      128
        XORWF      _pulsos+1, 0
        MOVWF      R0+0
        MOVLW      127
        SUBWF      R0+0, 0
        BTFSS      STATUS+0, 2
        GOTO       L__Interrpciones20
        MOVLW      206
        SUBWF      _pulsos+0, 0
L__Interrpciones20:
        BTFSC      STATUS+0, 0
        GOTO       L_Interrpciones9
        MOVLW      206
        MOVWF      _pulsos+0
        MOVLW      255
        MOVWF      _pulsos+1
L_Interrpciones9:
L_Interrpciones8:
;ENCODER.c,71 ::                 INTEDG_bit=~INTEDG_bit; //cambia el flanco a detectar modo 2x
        MOVLW
        XORWF      INTEDG_bit+0, 1
;ENCODER.c,72 ::                 INTF_bit=0; //limpia bandera de interrupcion
        BCF        INTF_bit+0, BitPos(INTF_bit+0)
;ENCODER.c,73 ::                 }
L_Interrpciones4:
;ENCODER.c,75 ::                 }
L_end_Interrpciones:
L__Interrpciones16:
        MOVF       ___savePCLATH+0, 0
        MOVWF      PCLATH+0
        SWAPF      ___saveSTATUS+0, 0
        MOVWF      STATUS+0
        SWAPF      R15+0, 1
        SWAPF      R15+0, 0
        RETFIE
; end of _Interrpciones

_main:

;ENCODER.c,77 ::                 void main()
;ENCODER.c,79 ::                 TRISB=255;  //TODO ENTRADAS
        MOVLW      255
        MOVWF      TRISB+0
;ENCODER.c,80 ::                 TRISC=0;    //TODOS SALIDAS
        CLRF       TRISC+0
;ENCODER.c,81 ::                 trisa=255; //todo entradas
        MOVLW      255
        MOVWF      TRISA+0
;ENCODER.c,83 ::                 trisb.b3=0;   //salida control de giro
        BCF        TRISB+0, 3
;ENCODER.c,84 ::                 trisb.b4=0;  //Salida Contro de giro
        BCF        TRISB+0, 4
;ENCODER.c,87 ::                 adcon0.b0=0;
        BCF        ADCON0+0, 0
;ENCODER.c,88 ::                 adcon1=0;
        CLRF       ADCON1+0
;ENCODER.c,89 ::                 Lcd_Init();                        // Initialize LCD
        CALL       _Lcd_Init+0
;ENCODER.c,91 ::                 Lcd_Cmd(_LCD_CLEAR);               // Clear display
        MOVLW      1
        MOVWF      FARG_Lcd_Cmd_out_char+0
        CALL       _Lcd_Cmd+0
;ENCODER.c,92 ::                 Lcd_Cmd(_LCD_CURSOR_OFF);          // Cursor off
        MOVLW      12
        MOVWF      FARG_Lcd_Cmd_out_char+0
        CALL       _Lcd_Cmd+0
;ENCODER.c,93 ::                 Lcd_Out(1,1,"    CONTROL ARZ");
        MOVLW      1
        MOVWF      FARG_Lcd_Out_row+0
        MOVLW      1
        MOVWF      FARG_Lcd_Out_column+0
        MOVLW      ?lstr1_ENCODER+0
        MOVWF      FARG_Lcd_Out_text+0
        CALL       _Lcd_Out+0
;ENCODER.c,94 ::                 Lcd_Out(2,1,"SET_POINT=");
        MOVLW      2
        MOVWF      FARG_Lcd_Out_row+0
        MOVLW      1
        MOVWF      FARG_Lcd_Out_column+0
        MOVLW      ?lstr2_ENCODER+0
        MOVWF      FARG_Lcd_Out_text+0
        CALL       _Lcd_Out+0
;ENCODER.c,95 ::                 Lcd_Out(4,1,"PULSOS=");
        MOVLW      4
        MOVWF      FARG_Lcd_Out_row+0
        MOVLW      1
        MOVWF      FARG_Lcd_Out_column+0
        MOVLW      ?lstr3_ENCODER+0
        MOVWF      FARG_Lcd_Out_text+0
        CALL       _Lcd_Out+0
;ENCODER.c,97 ::                 ADC_Init();
        CALL       _ADC_Init+0
;ENCODER.c,98 ::                 PWM1_Init(400);
        BSF        T2CON+0, 0
        BSF        T2CON+0, 1
        MOVLW      156
        MOVWF      PR2+0
        CALL       _PWM1_Init+0
;ENCODER.c,99 ::                 PWM1_Set_Duty(0);
        CLRF       FARG_PWM1_Set_Duty_new_duty+0
        CALL       _PWM1_Set_Duty+0
;ENCODER.c,100 ::                 PWM1_Start();
        CALL       _PWM1_Start+0
;ENCODER.c,105 ::                 INTCON=0B01000000;
        MOVLW      64
        MOVWF      INTCON+0
;ENCODER.c,107 ::                 INTF_bit=0; //limpia la bansera e interrupcion
        BCF        INTF_bit+0, BitPos(INTF_bit+0)
;ENCODER.c,108 ::                 INTEDG_bit=0; //por flanco de bajada
        BCF        INTEDG_bit+0, BitPos(INTEDG_bit+0)
;ENCODER.c,109 ::                 INTE_bit=1; //habilita interrpcion por flanco
        BSF        INTE_bit+0, BitPos(INTE_bit+0)
;ENCODER.c,110 ::                 GIE_bit=1; //Autoriza interrupciones
        BSF        GIE_bit+0, BitPos(GIE_bit+0)
;ENCODER.c,116 ::                 while (1)
L_main10:
;ENCODER.c,118 ::                 codigo=ADC_Get_Sample(0);
        CLRF       FARG_ADC_Get_Sample_channel+0
        CALL       _ADC_Get_Sample+0
        MOVF       R0+0, 0
        MOVWF      _codigo+0
        MOVF       R0+1, 0
        MOVWF      _codigo+1
;ENCODER.c,121 ::                 setpoint=  0.0978*codigo-50.0;
        CALL       _word2double+0
        MOVLW      94
        MOVWF      R4+0
        MOVLW      75
        MOVWF      R4+1
        MOVLW      72
        MOVWF      R4+2
        MOVLW      123
        MOVWF      R4+3
        CALL       _Mul_32x32_FP+0
        MOVLW      0
        MOVWF      R4+0
        MOVLW      0
        MOVWF      R4+1
        MOVLW      72
        MOVWF      R4+2
        MOVLW      132
        MOVWF      R4+3
        CALL       _Sub_32x32_FP+0
        MOVF       R0+0, 0
        MOVWF      _setpoint+0
        MOVF       R0+1, 0
        MOVWF      _setpoint+1
        MOVF       R0+2, 0
        MOVWF      _setpoint+2
        MOVF       R0+3, 0
        MOVWF      _setpoint+3
;ENCODER.c,123 ::                 pid(pulsos);
        MOVF       _pulsos+0, 0
        MOVWF      R0+0
        MOVF       _pulsos+1, 0
        MOVWF      R0+1
        CALL       _int2double+0
        MOVF       R0+0, 0
        MOVWF      FARG_pid_pid_in+0
        MOVF       R0+1, 0
        MOVWF      FARG_pid_pid_in+1
        MOVF       R0+2, 0
        MOVWF      FARG_pid_pid_in+2
        MOVF       R0+3, 0
        MOVWF      FARG_pid_pid_in+3
        CALL       _pid+0
;ENCODER.c,125 ::                 if (ut<0)    //gira a la derecha     analiza la salida para determinar giro
        CLRF       R4+0
        CLRF       R4+1
        CLRF       R4+2
        CLRF       R4+3
        MOVF       _ut+0, 0
        MOVWF      R0+0
        MOVF       _ut+1, 0
        MOVWF      R0+1
        MOVF       _ut+2, 0
        MOVWF      R0+2
        MOVF       _ut+3, 0
        MOVWF      R0+3
        CALL       _Compare_Double+0
        MOVLW      1
        BTFSC      STATUS+0, 0
        MOVLW      0
        MOVWF      R0+0
        MOVF       R0+0, 0
        BTFSC      STATUS+0, 2
        GOTO       L_main12
;ENCODER.c,127 ::                 ut=-ut;   // el valor del pwm en cada sentido debe ser solo positivo
        MOVLW      0
        XORWF      _ut+0, 1
        MOVLW      0
        XORWF      _ut+1, 1
        MOVLW      128
        XORWF      _ut+2, 1
        MOVLW      0
        XORWF      _ut+3, 1
;ENCODER.c,128 ::                 m11=1;
        BSF        PORTB+0, 3
;ENCODER.c,129 ::                 m12=0;
        BCF        PORTB+0, 4
;ENCODER.c,130 ::                 }
        GOTO       L_main13
L_main12:
;ENCODER.c,133 ::                 m11=0;
        BCF        PORTB+0, 3
;ENCODER.c,134 ::                 m12=1;
        BSF        PORTB+0, 4
;ENCODER.c,136 ::                 }
L_main13:
;ENCODER.c,140 ::                 PWM1_Set_Duty(ut); //salida pid   po PWM
        MOVF       _ut+0, 0
        MOVWF      R0+0
        MOVF       _ut+1, 0
        MOVWF      R0+1
        MOVF       _ut+2, 0
        MOVWF      R0+2
        MOVF       _ut+3, 0
        MOVWF      R0+3
        CALL       _double2byte+0
        MOVF       R0+0, 0
        MOVWF      FARG_PWM1_Set_Duty_new_duty+0
        CALL       _PWM1_Set_Duty+0
;ENCODER.c,142 ::                 inttostr(setpoint,texto);
        MOVF       _setpoint+0, 0
        MOVWF      R0+0
        MOVF       _setpoint+1, 0
        MOVWF      R0+1
        MOVF       _setpoint+2, 0
        MOVWF      R0+2
        MOVF       _setpoint+3, 0
        MOVWF      R0+3
        CALL       _double2int+0
        MOVF       R0+0, 0
        MOVWF      FARG_IntToStr_input+0
        MOVF       R0+1, 0
        MOVWF      FARG_IntToStr_input+1
        MOVLW      _texto+0
        MOVWF      FARG_IntToStr_output+0
        CALL       _IntToStr+0
;ENCODER.c,144 ::                 lcd_Out(2,11,"       ");
        MOVLW      2
        MOVWF      FARG_Lcd_Out_row+0
        MOVLW      11
        MOVWF      FARG_Lcd_Out_column+0
        MOVLW      ?lstr4_ENCODER+0
        MOVWF      FARG_Lcd_Out_text+0
        CALL       _Lcd_Out+0
;ENCODER.c,145 ::                 Lcd_Out(2,11,texto);
        MOVLW      2
        MOVWF      FARG_Lcd_Out_row+0
        MOVLW      11
        MOVWF      FARG_Lcd_Out_column+0
        MOVLW      _texto+0
        MOVWF      FARG_Lcd_Out_text+0
        CALL       _Lcd_Out+0
;ENCODER.c,147 ::                 inttostr(pulsos,texto);
        MOVF       _pulsos+0, 0
        MOVWF      FARG_IntToStr_input+0
        MOVF       _pulsos+1, 0
        MOVWF      FARG_IntToStr_input+1
        MOVLW      _texto+0
        MOVWF      FARG_IntToStr_output+0
        CALL       _IntToStr+0
;ENCODER.c,148 ::                 lcd_Out(4,8,"      ");
        MOVLW      4
        MOVWF      FARG_Lcd_Out_row+0
        MOVLW      8
        MOVWF      FARG_Lcd_Out_column+0
        MOVLW      ?lstr5_ENCODER+0
        MOVWF      FARG_Lcd_Out_text+0
        CALL       _Lcd_Out+0
;ENCODER.c,149 ::                 lcd_Out(4,8,texto);
        MOVLW      4
        MOVWF      FARG_Lcd_Out_row+0
        MOVLW      8
        MOVWF      FARG_Lcd_Out_column+0
        MOVLW      _texto+0
        MOVWF      FARG_Lcd_Out_text+0
        CALL       _Lcd_Out+0
;ENCODER.c,154 ::                 }
        GOTO       L_main10
;ENCODER.c,158 ::                 }
L_end_main:
        GOTO       $+0
; end of _ma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