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智能路灯源码与仿真设计

楼主(2018-06-28):
51单片机智能路灯设计图上有说明程序分模块写的。
模式1设置时间的时
模式2设置时间的分
模式3设置时间的秒
模式4设置光敏值要求光照达到一定程度才会亮灯
晚上时间无论设置多少的值都是常亮
现在时间设置为19点自动亮到凌晨6点自动关闭如设置光敏值低于白天亮度时可以亮路灯等
自己摸索程序欠佳修改动手能力强的可以自行修改

智能路灯仿真原理图如下(proteus仿真工程文件可到本帖附件中下载)

#include"key.h"
#include"lcd.h"
#include"com.h"
#include"iic.h"
#include"display.h"
#include"interaction.h"
#include"check.h"

int vol;                                                                                     //光感度
int sec,min,hou;                                                                 //时钟:时、分、秒(全局变量)
int warnh_Hh=6;                                                                         //常灭时间段结束时间时针(全局变量,默认值为6)
int warnh_Hm=0;                                                                         //常灭时间段结束时间分针(全局变量,默认值为0)
int warnh_Lh=18;                                                                 //常灭时间段开始时间时针(全局变量,默认值为18)
int warnh_Lm=30;                                                                 //常灭时间段开始时间时针(全局变量,默认值为30)
extern int ms;                                                                         //切换界面控制变量(外部变量声明)

void main()
{
uchar voldata;                                                                    //用来接收AD值的中间变量
int0intal();                                                                //定时计数器中断初始化
lcdintal();                                                                    //lcd初始化

while(1)                                                                            //主循环
{         void key();
    fmq=0;                                                                            //避免蜂鸣器因上拉电阻响
        voldata = iic_readvoldata();                                //接收iic总线输出数据
    vol = 1000-voldata*5/25.5*20;                                //将iic总线输出数据转换成百分比形式的数值(精确到0.1%)

    key();                                                                                //调用按键函数(控制界面切换、选择及改变控制数值)
   if(ms==0) dpy_T(sec,min,hou);                                //切换界面控制变量=0:界面a
     else if(ms==1) dpy_TW();                                        //切换界面控制变量=1:界面b
          else if(ms==2) display();                                        //切换界面控制变量=2:界面c
           else if(ms==3) display_yhf();                        //切换界面控制变量=3:界面d

   //如果当前时间在常灭时间段内
   if((hou>=warnh_Hh) && (min>=warnh_Hm) && (hou<=warnh_Lh) && (min<=warnh_Lm))
   check_L();                                                                    //调用路灯最高点亮值检测函数
   else                                                                                 //否则(当前时间在常灭时间段外)
     {
           LED1=0;                                                                         //路灯常量
         }
}
}

网友A(2018-10-25):
这里面9个警告都是没什么影响吗

网友B(2019-02-27):
光敏电阻是哪一个

网友C(2019-12-05):
问一下这个语句vol = 1000-voldata*5/25.5*20;                                //将iic总线输出数据转换成百分比形式的数值(精确到0.1%)是怎么得来的

网友D(2022-04-03):
为什么没有添加时钟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