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维码模块链接单片机达到识别二维码。 急!

楼主(2018-06-28):
我买了一个二维码模块用来连接单片机,但是与单片机连接后没什么反应。哪位大神指点一下怎么回事。急!!!!(电压没问题,程序没问题)

网友A:
io口设置可能有问题  ,仔细检查一下

网友B:
具体型号说一下吧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具体型号说一下吧哥

单片机的型号是stc89c52  二维码是cm65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压没问题,程序没问题),那问题在那?
什么单片机都没说?
模块型号和资料也没有?

#include <reg52.h> //51头文件
#include <..\document\QXA51.h>//QX-A51智能小车配置文件
#include<..\document\STC89C51RC_EEPROM.h>
void delay(unsigned int z)//毫秒级延时
        {
                unsigned int x,y;
                for(x = z; x > 0; x--)
                        for(y = 114; y > 0 ; y--);
        }
//STC89C52芯片初始化
void UART_init()
   {
            TMOD = 0x20;          //T1工作模式2  8位自动重装
            TH1 = 0xfd;
            TL1 = 0xfd;         //比特率9600
            TR1 = 1;                //启动T1定时器
            SM0 = 0;
            SM1 = 1;                 //串口工作方式1 10位异步
            REN = 1;                //串口允许接收
            EA  = 1;                //开总中断
            ES  = 1;                //串口中断打开
    }
void main()
{
        int        a = 0;
        int b,c;
        c=2;
        b=0xfe;
        UART_init();
        while(1)
        {
                if(RI != 0)           //RI不等于0表示有信号传入单片机
                {
                        beep = 0;
                        delay(1000);
                        P1=0xfc;
                        a=SBUF;                                   //SBUF为通过P30接口传入单片机的数据的值(当单片机需要传出数据时也是通过SBUF的)
                        RI=0;                                   //需要再次接收信号时需要将RI置0
                        beep = 1;
                for(;a>=0;a--)
                        {
                                beep=0;                          //蜂鸣器响起
                                delay(1000);
                                beep=1;                          //蜂鸣器停响
                                delay(5000);
                        }
                        P1 = 0xfd;
                        delay(3000);
                        RI = 0;                //需要再次接收信号时需要将RI置0
                }
                else
                {
                        for(;c>0;c--)
                        {
                                P1=b;                   //P1 = 0xfe 表示LED1(红色)指示灯亮
                                delay(1000);   //延迟1s,表示使LED1灯亮1s
                                b--;                   //P1 = 0xfd 表示LED2(黄色)指示灯亮
                        }
                        b=0xfe;
                        c=2;
                }
        }
}

这个是程序   单片机的幸好是stc89c2   二维码模块cm65

楼主:
#include <reg52.h> //51头文件
#include <..\document\QXA51.h>//QX-A51智能小车配置文件
#include<..\document\STC89C51RC_EEPROM.h>
void delay(unsigned int z)//毫秒级延时
        {
                unsigned int x,y;
                for(x = z; x > 0; x--)
                        for(y = 114; y > 0 ; y--);
        }
//STC89C52芯片初始化
void UART_init()
   {
            TMOD = 0x20;          //T1工作模式2  8位自动重装
            TH1 = 0xfd;
            TL1 = 0xfd;         //比特率9600
            TR1 = 1;                //启动T1定时器
            SM0 = 0;
            SM1 = 1;                 //串口工作方式1 10位异步
            REN = 1;                //串口允许接收
            EA  = 1;                //开总中断
            ES  = 1;                //串口中断打开
    }
void main()
{
        int        a = 0;
        int b,c;
        c=2;
        b=0xfe;
        UART_init();
        while(1)
        {
                if(RI != 0)           //RI不等于0表示有信号传入单片机
                {
                        beep = 0;
                        delay(1000);
                        P1=0xfc;
                        a=SBUF;                                   //SBUF为通过P30接口传入单片机的数据的值(当单片机需要传出数据时也是通过SBUF的)
                        RI=0;                                   //需要再次接收信号时需要将RI置0
                        beep = 1;
                for(;a>=0;a--)
                        {
                                beep=0;                          //蜂鸣器响起
                                delay(1000);
                                beep=1;                          //蜂鸣器停响
                                delay(5000);
                        }
                        P1 = 0xfd;
                        delay(3000);
                        RI = 0;                //需要再次接收信号时需要将RI置0
                }
                else
                {
                        for(;c>0;c--)
                        {
                                P1=b;                   //P1 = 0xfe 表示LED1(红色)指示灯亮
                                delay(1000);   //延迟1s,表示使LED1灯亮1s
                                b--;                   //P1 = 0xfd 表示LED2(黄色)指示灯亮
                        }
                        b=0xfe;
                        c=2;
                }
        }
}

这个是程序  单片机是stc89c52

网友D(2018-08-15):
楼主解决了吗

网友E:
楼主,解决了吗?

网友F(2019-03-10):
问题没解决

网友G(2019-12-17):
楼主是怎么连到c52单片机上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