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环境监控程序 温度监控

楼主(2018-06-28):
环境控制和红外线控制

#include "define.h"

uint Voltage,Light,Temperature;

uchar        xdata DisplayReg[4];        //定义4个数码管显示的缓存数组

//定义数码管显示0~9的段码
uchar code DIGITTAB[]=
{
0X14,0x9F,0X38,0X1A,0X93,0X52,0X50,0X1F,0X10,0X12,0xff/*0~9*/
};
//0001 0100

//定义数码管显示0.~9.的段码
uchar code DIGITDOTTAB[]=
{
0X04,0X8F,0X28,0X0A,0X83,0X42,0X40,0X0F,0X00,0X02,0xff/*0.~9.*/
};

//定义数码管显示C,L,E的段码
uchar code CHARTAB[]=
{
0X74,0XF4,0X70,0xff,                              /*C,L,E及熄灭*/
};
uchar code        Char_C=0X74;
uchar code        Char_L=0XF4;
uchar code        Char_E=0X70;
uchar code        DigitOff=0Xff;

/**********************************************************
初使化函数
设置输出IO的初使状态
定时器,变量,串行通讯口以及中断的设置
**********************************************************/
void Timer0Init(void)                //20毫秒@22.1184MHz
{
        TMOD &= 0xF0;                //设置定时器模式
        TMOD |= 0x01;                //设置定时器模式
        TL0 = 0x00;                //设置定时初值
        TH0 = 0x70;                //设置定时初值
        TF0 = 0;                //清除TF0标志
        TR0 = 1;                //定时器0开始计时
}
/**********************************************************
初使化函数
设置输出IO的初使状态
定时器,变量,串行通讯口以及中断的设置
**********************************************************/
void Init()
{
        P0=0xFF;
        P1=0xFF;
        P2=0xFF;
        P3=0xFF;
        Timer0Init();
        ET0=1;
        EA=1;
        SetT=360;
}
/**********************************************************
延时子程序(x)ms
**********************************************************/
void DelayMs(uint x)
{
        uint i;
        do
        {
                for(i=0;i<600;i++)
                {
                        ;
                }
                x--;
        }while(x>0);
}
/**********************************************************
显示子程序
**********************************************************/
void Display()
{
        uchar i,j,temp;
        for(i=0;i<4;i++)
        {
                temp=DisplayReg[i];                //读外部RAM的DisplayReg,同时缓存的值会在P0口上
                for(j=0;j<8;j++)                        //加8个CLK信号
                {
                        CLK=0;CLK=1;
                }
        }
        ST=0;ST=1;                                                        //锁存信号,此时刚才送的4个数码管显示的内容将被送到数码管引脚
}
/**********************************************************
测试数码管子程序
**********************************************************/
void Test()
{
        uchar i;
        for(i=0;i<10;i++)                //四个数码管显示0~9
        {
                DisplayReg[0]=DIGITTAB[i];
                DisplayReg[1]=DIGITTAB[i];
                DisplayReg[2]=DIGITTAB[i];
                DisplayReg[3]=DIGITTAB[i];
                Display();
                DelayMs(100);
        }
        for(i=0;i<10;i++)        //四个数码管显示0.~9.
        {
                DisplayReg[0]=DIGITDOTTAB[i];
                DisplayReg[1]=DIGITDOTTAB[i];
                DisplayReg[2]=DIGITDOTTAB[i];
                DisplayReg[3]=DIGITDOTTAB[i];
                Display();
                DelayMs(100);
        }
}
/**********************************************************
蜂鸣器子程序
**********************************************************/
void Speaker(uchar x)
{
        uchar i;
        for(i=0;i<x;i++)
        {
                MK=0;
                DelayMs(1000);
                MK=1;
                DelayMs(500);
        }
}
/**********************************************************
采信温度,并显示
**********************************************************/
void DisplayTemperature()
{
        DisplayReg[0]=Char_C;                                                                                                    //显示C
        DisplayReg[1]=DIGITTAB[Temperature/100%10];                                        //取百位
        DisplayReg[2]=DIGITDOTTAB[Temperature/10%10];                                //取十位
        DisplayReg[3]=DIGITTAB[Temperature%10];                                                        //取个位
        Display();
}
/**********************************************************
采信光照度,并显示
**********************************************************/
void DisplayLight()
{

        DisplayReg[0]=Char_L;                                                                                                    //显示L
        DisplayReg[1]=DIGITTAB[Light/100%10];                                                                //取百位
        DisplayReg[2]=DIGITDOTTAB[Light/10%10];                                                        //取十位
        DisplayReg[3]=DIGITTAB[Light%10];                                                                                //取个位
        Display();

}
/**********************************************************
采信光照度,并显示
**********************************************************/
void DisplayVoltage()
{
        DisplayReg[0]=Char_E;                                                                                                    //显示E
        DisplayReg[1]=DIGITDOTTAB[Voltage/100%10];                        //取百位
        DisplayReg[2]=DIGITTAB[Voltage/10%10];                                        //取十位
        DisplayReg[3]=DIGITTAB[Voltage%10];                                                        //取个位
        Display();
}
/**********************************************************
采集所有的参数 并判断报警
**********************************************************/
void CjAllValue()
{
        float tempV,tempR;
        //采集温度
        tempV=ReadAD(0);
        tempR=(50.0-tempV*10.0)/tempV;        //求出热敏电阻值单位为K
        if(tempR>32.79)                                                                        //求出电压值 并转换成无符号整型,便于数据处理
        {
                        Temperature=0;
        }
        else if(tempR>19.83)                //0~10
        {
                        tempR=10.0-(tempR-19.83)/(32.79-19.83)*10.0;
        }
        else if(tempR>12.47)                //10~20
        {
                        tempR=20.0-(tempR-12.47)/(19.83-12.47)*10.0;
        }
        else if(tempR>8.065)                //20~30
        {
                        tempR=30.0-(tempR-8.065)/(12.47-8.065)*10.0;
        }
        else if(tempR>5.08)                //30~40
        {
                        tempR=40.0-(tempR-5.08)/(8.065-5.08)*10.0;
        }
        else if(tempR>4.16)                //40~50
        {
                        tempR=50.0-(tempR-4.16)/(5.08-4.16)*10.0;
        }
        else if(tempR>1.02)                //50~100
        {
                        tempR=100.0-(tempR-4.16)/(4.16-1.02)*10.0;
        }
        else// if(tempR>1.02)                //50~100
        {
                        tempR=99.9;//100.0-(tempR-4.16)/(4.16-1.02)*10.0;
        }

        Temperature=(uint)(tempR*10);

        //采集光照度
        tempV=ReadAD(1);
        tempR=(50.0-tempV*10.0)/tempV;        //求出光敏电阻值单位为K
        Light=(uint)(tempR*10);                                                                //显示当前光照下电阻值单位为K

        //采集电压

        tempV=ReadAD(2);
        tempR=tempV*2;        //求出电压值 并转换成无符号整型,便于数据处理
        Voltage=(uint)(tempR*100);
        if(Temperature>=SetT)
        {
                        MK=0;
        }
        else
        {
                        MK=1;
        }

}
/**********************************************************
主函数
**********************************************************/
void main()
{
        uchar cnts;
        Init();
        Speaker(5);                //蜂鸣器响5声
        Test();
        while(1)
        {
                KeyPro();
                if(!SetBit)
                {
                        if(cnts<3)
                        {
                                DisplayTemperatur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