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控制单片机P1口LED亮度

楼主(2018-06-28):
各位大师,请问如何控制P1口LED从灭渐亮到50%的亮度,延时一段时间后,从50%亮度渐灭到灭灯状态?最终的亮度值可以修改,用汇编语言,感激!!

网友A:
让他10MS亮,10MS灭,这样就是50%高度了

网友B:
采用PWM控制亮度,也就是控制LED亮与灭的时间比

网友C:
可以用定时中断配合P1口来进行模拟PWM输出

网友D:
你先做灯一熄一明。而后再做这到题。

网友E:
通常通过pwm控制亮度,即控制固定周期内的灯亮灭的时间比。当然如果该端口支持DAC输出,也可以直接通过调节该端口输出电压调节亮度。

网友F:
让他10MS亮,10MS灭,这样就是50%高度

网友G:
我弄过通过P1端口控制亮灭的,想要控制亮度应该不简单,不过如果只要有两个亮度等级的话,应该可以参考我弄的那个,将灭改成暗就好了,应该很简单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弄过通过P1端口控制亮灭的,想要控制亮度应该不简单,不过如果只要有两个亮度等级的话,应该可以参考我弄 ...

你好,你那个是怎么样的?

网友H:
通过高低电平的时长

网友I:
可以试试用单片机控制DAC芯片输出电流来控制发光二极管的亮灭变化

网友J:
PWM也可实现

网友K:
循环时间控制就可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