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86/8088微机与8051系列单片机有何区别呢 求帮助

楼主(2018-06-28):
8086/8088微机与8051系列单片机有何区别呢

网友A:
当你了解什么是单片机之后,就是知道了。
前两个是早期PC机的CPU,后者是单片机。
如果你读通8086的芯片的原理后,或许会就无此一问了。

网友B:
两者都是intel公司最先开发的,内部架构,资源不同,指令集不同,前者是为通用PC而研发,是40年来X86架构处理器的基础,8051则是MCS51发展的一个种类,MCS51系列最初就是为了小型系统的控制而设计的。

网友B:
两者都是intel公司最先研发,前者是为通用PC而设计,是40年来X86架构处理器的根本基础。

网友B:
两者都是intel公司最先研发,前者是为通用PC而设计,是40年来X86架构处理器的根本基础。后者由最初是为小型系统的控制而设计,重在控制,因而架构和功能比8086/8088要简单很多,8051只是MCS51发展过程中的一个类别,在此之前还有8031等。8086/8088微机要比8051单片机复杂得多,一般学完8086/8088微机再来看8051单片机,就会觉得很简单。很多学校的课程一般也是先教微机再教8051单片机.但如果是从完全不懂自学,一般都选择先学8051单片机,更容易入门。8086/8088微机对于初学者来说太复杂了。

网友C:
型号不一样

网友D:
存储器的结构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