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微波炉控制系统仿真与源程序

楼主(2018-06-28):
微波炉控制仿真原理图如下(proteus仿真工程文件可到本帖附件中下载)

/***********************************************

***********************************************/
#include "reg52.h"
#include "intrins.h"
#include "seg.h"

bit flag_timer ;

sbit Door=P1^0;                //门限位开关
sbit Led=P1^1;                //照明灯
sbit Beep=P2^4;                //扬声器
sbit JD=P2^5;                //继电器 加热装置控制接口

sbit key_open=P1^4;        //开启按钮

sbit key_set=P1^5;        //设置按钮
sbit key_add=P1^6;        //时间加按钮
sbit key_dec=P1^7;        //时间减按钮
void delay_10us(unsigned int nus)
{
        while(nus--);
}

void delay_ms(unsigned int nms)
{
        unsigned int i ,j;
        for(i=nms;i>0;i--)              //nms即延时约n毫秒
        {        for(j=110;j>0;j--);        }
}
/************************************************************************
* 函数: void Beep_Play(unsigned int t)
* 描述: 无源蜂鸣器驱动函数
* 参数: t :  起振频率
* 返回: none.
* 备注: t越大频率越小
************************************************************************/
void Beep_Play(unsigned int t)
{
        unsigned char i;
        for(i=0;i<100;i++)
        {
                 Beep = ~Beep;
                delay_10us(t);
        }
        Beep = 0;
}
void Timer1Init(void)        //50毫秒@11.0592MHz
{
        TMOD &= 0x0F;                //设置定时器模式
        TMOD |= 0x10;                //设置定时器模式
        TL1 = 0x00;                        //设置定时初值
        TH1 = 0x4C;                        //设置定时初值
        TF1 = 0;                        //清除TF1标志
        TR1 = 0;                        //定时器1停止计时
        ET1 = 1;                        //中断使能
}

int cnt=0;
bit ok_flag=0;                //1  为按下按键正常工作
bit hotover_flag=0;        //1  加热完成标志

void main(void)
{
        unsigned char pp=0;
        smg_display(0);                //显示数值
        Timer0Init();                //定时器0初始化,2毫秒@11.0592MHz
        Timer1Init();                //定时器1初始化,50毫秒@11.0592MHz
        while(1)
        {
                if(flag_timer==1)                //赋一次值
                {
                        flag_timer = 0;                //清除标志  等待下一次400ms
                        smg_display(cnt);        //显示数值
                }
                if(hotover_flag == 1)        //加热完成
                {
                        Beep_Play(50);
                        Beep_Play(50);
                        Beep_Play(50);
                        pp++;
                        if(pp>10)
                        {
                                pp = 0;
                                hotover_flag = 0;
                        }

                }
                if(ok_flag == 1)                //确认键按下了已经
                {
                        if(Door==0&&cnt>0)        //门被关上
                        {
//                                TR1 = 1;                //定时器1开始计时  如果是关门自动加热则不注释
                                JD = 0;                        //加热
                                Beep = 1;                //报警关闭
                                Led = 1;                //照明灯灭
                        }
                        else                                //门未关
                        {
                                Beep_Play(50);
//                                Beep = 0;                //报警
                                TR1 = 0;                //定时器1停止计时
                                JD = 1;                        //停止加热
                                Led = 0;                //照明灯亮
                        }

                }
                if(Door==0)                                //门被关上
                {
                        Led = 1;                        //照明灯灭

                }
                else                                        //门未关
                {
                        Led = 0;                        //照明灯亮
                }
                if(key_add==0)                        //设置加按钮按下
                {
                        delay_ms(200);                //消除抖动
                        if(key_add==0)                //设置加按钮按下
                        {
                                cnt++;
                                if(cnt>999)
                                        cnt=0;
                        }

                }
                if(key_dec==0)                                //设置减按钮按下
                {
                        delay_ms(200);                        //消除抖动
                        if(key_dec==0)                        //设置减按钮按下
                        {
                                cnt--;
                                if(cnt<0)
                                        cnt=999;
                        }
                }
                if(key_set==0)                                //确认键按下
                {
                        while(key_set==0);                //等待释放
                        if(cnt>0)                                //如果定时的值大于0
                        {
                                ok_flag = 1;
                                TR1 = 1;                        //定时器1开始计时
                        }
                }
        }
}

void tm0_isr() interrupt 1 using 1
{
        static unsigned char num=0;
        TF0 = 0;
        TL0 = 0xCD;                         //设置定时初值
        TH0 = 0xF8;                        //设置定时初值
        display();                        //数码管显示函数
        if(num++ >= 100)    //2ms*100 =200ms
        {
                num = 0;
                flag_timer = 1;
        }
}
void tm1_isr() interrupt 3 using 1                //定时50毫秒
{
        static unsigned int num1=0;
        TL1 = 0x00;                                //设置定时初值
        TH1 = 0x4C;                                //设置定时初值
        if(num1++>=20&&cnt>0)        //1s到
        {
                num1 = 0;
                cnt--;

        }
        if(cnt==0)
……………………

网友A:
下不了啊 还扣我黑币QAQ
请问可以发我QQ吗

网友B(2021-09-10):
仿真与实际的工作还是有一些差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