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单片机篮球计分课程设计分享

楼主:
本学期花了两个星期完成的单片机篮球计分课程设计,
本课程设计内附源代码和原理图
1、设计数码管、LCD显示篮球比分牌,如两个选定2个数码管显示A对的比分,2个数码管显示B队的比分
2、通过两个加分按钮可以给A队或B队加分,K1,K2来加分。
3、设计对调功能,A队和B队分数互换,意味着中场交换场地。
4、每一节为10S,显示比赛倒计时功能。
5、 在LCD上显示是第几节,当前比分是多少功能,同时把最终的结果发送到上位机的串口助手上。
6、上位机发送字符如多个或一个字符,单片机接受到表示比赛正式开始,此时按加分键才有效。篮球比赛一共四节,前2节时,互换场地键无效,第三节开始有效。

电路原理图如下:

#include"main.h"
#include"delay.h"
#include"keypad.h"
#include"display.h"
void main()
{
        INT0_Initial();
        Time0_Initial();
        delay_ms(10);
        LED=0;
        while(1)
        {
                switch(key_value)
                {
                        case 12:
                        {
                                num1++;
                                key_value=0;
                                flag1=0;
                                if(num1>255)
                                {
                                        num1=0;
                                }
                                break;
                        }
                        case 13:
                        {
                                num1--;
                                key_value=0;
                                flag1=0;
                                if(num1>255)
                                {
                                        num1=255;
                                }
                                break;
                        }
                        case 14:
                        {
                                num2++;
                                key_value=0;
                                flag1=0;
                                if(num2>255)
                                {
                                        num2=0;
                                }
                                break;
                        }
                        case 15:
                        {
                                num2--;
                                key_value=0;
                                flag1=0;
                                if(num2>255)
                                {
                                        num2=255;
                                }
                                break;
                        }
                        case 1:
                        {
                                TR0=1;
                                key_value=0;
                                break;
                        }
                        case 2:
                        {
                                num1=0;
                                num2=0;
                                num=4;
                                secs=0;
                                minutes=12;
                                m_secs=24;
                                key_value=0;
                                TR0=1;
                                break;
                        }
                        case 3:
                        {
                                TR0=0;
                                key_value=0;
                                break;
                        }
                        case 4:
                        {
                                m_secs=24;
                                key_value=0;
                                TR0=1;
                                break;
……………………

网友A(2019-12-11):
可以免费给我用一次这个吗

网友B:
想看,想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