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仪器温度检测,12位AD转换

楼主:
智能仪器温度检测,12位AD转换。

#include <reg52.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rs = P2 ^ 0;
sbit rw = P2 ^ 1;
sbit ep = P2 ^ 2;
uchar code table[]={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0x88, 0x83,0xc6,0xa1,0x86,0x8e};
/***定义0831引脚***/
sbit CS1=P1^0;
sbit CLK1=P1^1;
sbit DO1=P1^2;
/***定义温度报警引脚***/
sbit P24=P2^4;
sbit P25=P2^5;
/***定义按键引脚***/
sbit Key0=P1^3;
sbit Key1=P1^4;
sbit Key2=P1^5;
sbit Key3=P1^6;
uchar i_flag=0;
uchar len=0;
uchar key_flag=0;
uchar key_operate=0;
uchar counter;
uchar flag=0;
uint Tl=0;
uchar TV;
uint Th[]={100,110,120,120};
uchar tempH[3];
uchar tempL[3];
uchar tmpdata[]={0,0,0};
uchar i=0,i1=0,n=0;
int tmp=0;
/***延时程序1***/
void delayUs()
{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
/***延时程序2***/
void delayms(uint i)
{
        uint j;
        for(;i>0;i--)
        for(j=55;j>0;j--);
        }

/***0831初始化和数据读取***/
uchar readad0831()
{
        uchar i=0,tmp=0;
        DO1=1;
        CS1=1;
        delayUs();
        CLK1=0;
    CS1=0;
   delayUs();
   CLK1=1;
   delayUs();
   CLK1=0;
   delayUs();
   CLK1=1;
   delayUs();
   CLK1=0;
   delayUs();
   for(i=0;i<=7;i++)
   {
   tmp<<=1;    //左移一位
   if(DO1)
   tmp++;
   CLK1=1;
   delayUs();
   CLK1=0;
   delayUs();
   }
   CS1=1;
   return tmp;
   }
/***主函数***/
void main()
{
   TMOD=0x01;
   TH0=(65535-50000)/256;   //定时器0赋初值
   TL0=(65535-50000)%256;
   TH1=(65535-30000)/256;   //定时器1赋初值
   TL1=(65535-30000)%256;
   ET1=1;                   //允许定时器1中断
   ET0=1;                   //允许定时器0中断
   TR0=1;                   //定时器0开始工作
   TR1=1;                   //定时器1开始工作
   EA=1;                    //开放总中断
   while(1)
   {
        P2=P2&0xf0;        //关闭所有数码管
                P2=P2|0x01;        //打开第一个数码管
                P0=table[i];       //第一个数码管显示数据
                delayms(1);
                if(flag==0)
                {
                tmpdata[0]=tmp/100;      //百位
                 tmpdata[1]=tmp%100/10;   //十位
                  tmpdata[2]=tmp%100%10;   //个位
                  if(tmp>=Th[i-1])         //温度上限报警
                  P24=0;                //红灯亮
                  else
                   P24=1;
                   if(tmp<=Tl)              //温度下限报警
                   P25=0;                //黄灯亮
                   else
                        P25=1;
                         display(tmpdata);        //显示温度值
                          }
                         if(flag==1)                  //报警温度上限值的显示
                         {
                         tempH[0]=Th[i-1]/100;     //百位
                         tempH[1]=Th[i-1]%100/10;  //十位
                         tempH[2]=Th[i-1]%100%10;  //个位
                         display(tempH);
                         }
                         }
                         }
/***定时器0开中断***/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
        TH0=(65535-50000)/256;        //定时器0重新赋初值
        TL0=(65535-50000)%256;
        /***温度循环检测***/
        n++;
        P3=0x00;
        if(n==50)
     {
         /***单路温度检测***/
         if(i_flag==0)
         {
         i++;
         if(i==5)
         i=1;
         i1=i;
          }
         else
         {
         i=i1;
         }
         /***四路温度循环检测***/
         if(i==1)        //第一路
         {
         P3=0x01;
         }
         else if(i==2)  //第二路
         {
         P3=0x02;
         }
         else if(i==3)  //第三路
         {
         P3=0x04;
         }
         else           //第四路
         {
         P3=0x08;
         }
          n=0;
           delayUs();
           TV=readad0831();               //读取温度值
           tmp=TV*(120.0/255.0)+0.5;      //A/D转换
           }
           }
/***定时器1开中断***/
void Timer_1(void) interrupt 3 using 2 {
   TH1=(65536-30000)/256;         //定时器1重新赋初值
   TL1=(65536-30000)%256;
if(((!Key0)|(!Key1)|(!Key2)|(!Key3))&(key_flag==0))    //进入按键设置
{
key_flag=20;
while(--key_flag);      //延时去抖动
  key_flag=1;
  if(!Key0)               //进入单路温度检测模式
  {
  if(key_operate==0)
   {
   key_flag=0;       //允许按键长按
   if(counter++>30)  //Modle键要长按2S生效
    {
        i_flag=1;
        i1=i;
        key_operate++;
        flag=0;
        key_flag=1;  //不允许按键长按
         }
         }
         else
          {
           flag=1;
           }
           }
           if(key_flag==1)         //进入单路温度上限值的设定
           {
           if(!Key1)            //加1键
           {
           Th[i-1]++;
           }
           if(!Key2)            //减1键
           {
           Th[i-1]--;
        }
                }
                if(!Key3)                 //恢复四路温度检测
                {
                key_operate=0;
                counter=0;
                flag=0;
                i_flag=0;
                }
                }
                if((Key0)&(Key1)&(Key2)&(Key3))
                key_flag=0;
                }

网友A(2019-05-30):
报警时是哪一个led灯亮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