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红外跟踪

楼主(2018-06-28):
请问线上的各位大神,有没有关于红外线人体跟踪的方案?就是人到哪儿红外线探头转到哪儿,可以360°旋转,旋转电机可以快速反应。

网友A:
想看大神发表意见

网友B:
淘宝上有人体红外的模块,不过精度很低,要精度高的很贵的

网友C:
见议你找一下红外热成像方面的资料

网友D:
我也想知道!最近在做一个红外探测的项目!

网友E:
期待大神发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