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智能热水器设计方案 含仿真与源码及视频讲解

楼主(2018-06-28):
这是我设计的智能热水器的控制方案基本功能:将水温控制在一个0到99摄氏度的温度上,同时还具有无水自动加水,水满停止加水以及延时和红外控制的功能。
里面包含:
1源代码
2器件清单
3系统仿真
单片机智能热水器仿真原理图如下(proteus仿真工程文件可到本帖附件中下载)

仿真视频讲解:

//程序头函数
#include <reg52.h>
//显示函数
#include <display.h>
//宏定义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管脚声明
sbit jdq= P1^0;        //加热继电器
sbit shui=P1^3;//加水继电器
sbit Feng = P2^6; //蜂鸣器
//按键
sbit Key1=P1^4;         //设置
sbit Key2=P1^5;         //加
sbit Key3=P1^6;         //减
sbit Key4=P1^7;         //确定
sbit shang=P3^7;//上限
sbit xia=P3^6;//下限

sbit DQ=P2^2;                             //定义DS18B20总线I/O
signed char w,bj,bjx,bjd;                                     //温度值全局变量
uchar c;                                //温度值全局变量
bit bdata flag=0,flag_BJ,flag_off=1,que;
//时间计算
#define Imax 14000    //此处为晶振为11.0592时的取值,
#define Imin 8000    //如用其它频率的晶振时,
#define Inum1 145    //要改变相应的取值。
#define Inum2 700
#define Inum3 3000
//解码变量
unsigned char Im[4]={0x00,0x00,0x00,0x00};

//全局变量
uchar f;
unsigned char m,Tc;
unsigned char IrOK;

//设置变量

uchar xx=29;
//下限
uchar sx=35;
//上限
int ds=0;
uchar Mode=0;

void delay(uint z)
{
        uint i,j;
        for(i=0;i<z;i++)
        for(j=0;j<121;j++);
}
/**************************************************************************************************
**************************温度工作程序*************************************************************
**************************************************************************************************/
/*****延时子程序*****/
void Delay_DS18B20(int num)
{
  while(num--) ;
}
/*****初始化DS18B20*****/
void Init_DS18B20(void)
{
  unsigned char x=0;
  DQ = 1;         //DQ复位
  Delay_DS18B20(8);    //稍做延时
  DQ = 0;         //单片机将DQ拉低
  Delay_DS18B20(8);   //精确延时,大于480us
  DQ = 1;         //拉高总线
  Delay_DS18B20(14);
  x = DQ;           //稍做延时后,如果x=0则初始化成功,x=1则初始化失败
  Delay_DS18B20(20);
}
/*****读一个字节*****/
unsigned char ReadOneChar(void)
{
  unsigned char i=0;
  unsigned char dat = 0;
  for (i=8;i>0;i--)
  {
    DQ = 0;     // 给脉冲信号
    dat>>=1;
    DQ = 1;     // 给脉冲信号
    if(DQ)
    dat|=0x80;
    Delay_DS18B20(4);
  }
  return(dat);
}
/*****写一个字节*****/
void WriteOneChar(unsigned char dat)
{
  unsigned char i=0;
  for (i=8; i>0; i--)
  {
    DQ = 1;
    DQ = dat&0x10;
    Delay_DS18B20(5);
    DQ = 0;
    dat>>=1;
  }
}
/*****读取温度*****/
unsigned int ReadTemperature(void)
{
  unsigned char a=0;
  unsigned char b=0;
  unsigned int t=0;
  float tt=0;
  Init_DS18B20();
  WriteOneChar(0xC1);  //跳过读序号列号的操作
  WriteOneChar(0x44);  //启动温度转换
  Init_DS18B20();
  WriteOneChar(0xC1);  //跳过读序号列号的操作
  WriteOneChar(0xBE);  //读取温度寄存器
  a=ReadOneChar();     //读低8位
  b=ReadOneChar();    //读高8位
  t=b;
  t<<=8;
  t=t|a;
  tt=t*0.00625;
  t= tt*10+0.5;     //放大10倍输出并四舍五入
  return(t);
}

/*****读取温度*****/
void check_wendu(void)
{
        c=ReadTemperature()-5;                          //获取温度值并减去DS18B20的温漂误差
        w=c/10;                                                      //计算得到整数位
        if(w<0){w=0;}                                   //设置温度显示上限
        if(w>99){w=99;}                                   //设置温度显示上限
}
/**************************************************************************************************
***************************************************************************************************
**************************************************************************************************/

/**************************************************************************************************
************************************按键工作程序***************************************************
**************************************************************************************************/
void Key()
{
        //模式选择
        if(Key1==0)
        {
                while(Key1==0);
                Feng=0;
                Mode++;
                Display_wd();
                if(Mode==4)
                {
                        Mode=1;
                        Feng=1;
                }
                   write_com(0x38);//屏幕初始化
                   write_com(0x0d);//打开显示 无光标 光标闪烁
                   write_com(0x06);//当读或写一个字符是指针后一一位
                switch(Mode)
                {
                        case 1:
                        {
                                write_com(0x80+15);//位置
                                Feng=1;
                                break;
                        }
                        case 2:
                        {
                                write_com(0x80+0x40+5);//位置
                                Feng=1;
                                break;
                        }
                        case 3:
                        {
                                write_com(0x80+0x40+14);//位置
                                Feng=1;
                                break;
                        }
                }
        }
        if(Key2==0&&Mode!=0)
        {
                while(Key2==0);
                Feng=0;
                switch(Mode)
                {
                        case 1:
                        {
                                if(ds<999)
                                {
                                        ds++;
                                        write_com(0x80+13);
                                        write_data('0'+ds/100);
                                        write_data('0'+ds/10%10);
                                        write_data('0'+ds%10);
                                        write_com(0x80+15);//位置
                                }
                                Feng=1;
                                break;
                        }
                        case 2:
                        {
                                if(sx<99-1)
                                {
                                        sx++;
                                        write_com(0x80+0x40+4);
                                        write_data('0'+sx/10%10);
                                        write_data('0'+sx%10);
                                        write_com(0x80+0x40+5);//位置
                                }
                                Feng=1;
                                break;
                        }
                        case 3:
                        {
                                if(xx<sx-1)
                                {
                                        xx++;
                                        write_com(0x80+0x40+13);
                                        write_data('0'+xx/10%10);
                                        write_data('0'+xx%10);
                                        write_com(0x80+0x40+14);//位置
                                }
                                Feng=1;
                                break;
                        }
                }
        }
        if(Key3==0&&Mode!=0)
        {
                while(Key3==0);
                Feng=0;
                switch(Mode)
                {
                        case 1:
                        {
                                if(ds>0)
                                {
                                        ds--;
                                        write_com(0x80+13);
                                        write_data('0'+ds/100);
                                        write_data('0'+ds/10%10);
                                        write_data('0'+ds%10);
                                        write_com(0x80+15);//位置
                                }
                                Feng=1;
                                break;
                        }
                        case 2:
                        {
                                if(sx>xx+1)
                                {
                                        sx--;
                                        write_com(0x80+0x40+4);
                                        write_data('0'+sx/10%10);
                                        write_data('0'+sx%10);
                                        write_com(0x80+0x40+5);//位置
                                }
                                Feng=1;
                                break;
                        }
                        case 3:
                        {
                                if(xx>0)
                                {
                                        xx--;
                                        write_com(0x80+0x40+13);
                                        write_data('0'+xx/10%10);
                                        write_data('0'+xx%10);
                                        write_com(0x80+0x40+14);//位置
                                }
                                Feng=1;
                                break;
                        }
                }
        }
        if(Key4==0)
        {
                while(Key4==0);
                Feng=0;
                Mode=0;
        //        write_com(0x38);//屏幕初始化
        //        write_com(0x0c);//打开显示 无光标 无光标闪烁
                Init1602();
                if(ds>0)
                {
                        flag=1;
                        jdq=1;
                        TR1=1;
                }
                Feng=1;
        }
                if(IrOK==1)
                {
                        if(Im[2]==0x0d)        //遥控设置键
                        {
                                Feng=0;
                                Mode++;
                                Display_wd();
                                if(Mode==4)
                                {
                                        Mode=1;
                                        Feng=1;
                                }
                                   write_com(0x38);//屏幕初始化
                                   write_com(0x0d);//打开显示 无光标 光标闪烁
                                   write_com(0x06);//当读或写一个字符是指针后一一位
                                switch(Mode)
                                {
                                        case 1:
                                        {
                                                write_com(0x80+15);//位置
                                                Feng=1;
                                                break;
                                        }
                                        case 2:
                                        {
                                                write_com(0x80+0x40+5);//位置
                                                Feng=1;
                                                break;
                                        }
                                        case 3:
                                        {
                                                write_com(0x80+0x40+14);//位置
                                                Feng=1;
                                                break;
                                        }
                                }
                        }
                        //+键
                        else if(Im[2]==0x40)
                        {
                                if(Mode!=0)
                                {
                                        Feng=0;
                                        switch(Mode)
                                        {
                                                case 1:
                                                {
                                                        if(ds<999)
                                                        {
                                                                ds++;
                                                                write_com(0x80+13);
                                                                write_data('0'+ds/100);
                                                                write_data('0'+ds/10%10);
                                                                write_data('0'+ds%10);
                                                                write_com(0x80+15);//位置
                                                        }
                                                        Feng=1;
                                                        break;
                                                }
                                                case 2:
                                                {
                                                        if(sx<99-1)
                                                        {
                                                                sx++;
                                                                write_com(0x80+0x40+4);
                                                                write_data('0'+sx/10%10);
                                                                write_data('0'+sx%10);
                                                                write_com(0x80+0x40+5);//位置
                                                        }
                                                        Feng=1;
                                                        break;
                                                }
                                                case 3:
                                                {
                                                        if(xx<sx-1)
                                                        {
                                                                xx++;
                                                                write_com(0x80+0x40+13);
                                                                write_data('0'+xx/10%10);
                                                                write_data('0'+xx%10);
                                                                write_com(0x80+0x40+14);//位置
                                                        }
                                                        Feng=1;
                                                        break;
                                                }
                                        }
                                }
                        }
                        //-键
                        else if(Im[2]==0x19)
                        {
                                if(Mode!=0)
                                {
                                        Feng=0;
                                        switch(Mode)
                                        {
                                                case 1:
                                                {
                                                        if(ds>0)
                                                        {
                                                                ds--;
                                                                write_com(0x80+13);
                                                                write_data('0'+ds/100);
                                                                write_data('0'+ds/10%10);
                                                                write_data('0'+ds%10);
                                                                write_com(0x80+15);//位置
                                                        }
                                                        Feng=1;
                                                        break;
                                                }
                                                case 2:
                                                {
                                                        if(sx>xx+1)
                                                        {
                                                                sx--;
                                                                write_com(0x80+0x40+4);
                                                                write_data('0'+sx/10%10);
                                                                write_data('0'+sx%10);
                                                                write_com(0x80+0x40+5);//位置
                                                        }
                                                        Feng=1;
                                                        break;
                                                }
                                                case 3:
                                                {
                                                        if(xx>0)
                                                        {
                                                                xx--;
                                                                write_com(0x80+0x40+13);
                                                                write_data('0'+xx/10%10);
                                                                write_data('0'+xx%10);
                                                                write_com(0x80+0x40+14);//位置
                                                        }
                                                        Feng=1;
                                                        break;
                                                }
                                        }
                                }
                        }
                        //确定键
                        else if(Im[2]==0x15)
                        {
                                Feng=0;
                                Mode=0;
                                Init1602();
                                if(ds>0)
                                {
                                        flag=1;
                                        jdq=1;
                                        TR1=1;
                                }
                                Feng=1;
                        }
                        IrOK=0;
                }
}
/**************************************************************************************************
***************************************************************************************************
**************************************************************************************************/

/**************************************************************************************************
************************************报警部分程序***************************************************
**************************************************************************************************/
void Alam()
{
        if(flag_BJ==1&&flag_off==1)
        {
                Feng=0;
                delay(1000);
                Feng=1;
                flag_off=0;
//                flag_BJ=0;
        }
}
/**************************************************************************************************
***************************************************************************************************
**************************************************************************************************/

/**************************************************************************************************
*********************************************主程序************************************************
**************************************************************************************************/
void main()
{
        Init1602();
        EA=1;//打开中断总开关
        IT1=1;//下降沿有效
        EX1=1;//外部中断1开
        ET1=1;//打开允许开关
        TMOD=0x01;//设置工作方式
        TL1=0x3c;
        TH1=0xb0;//赋初值
        TH0=0;//T0赋初值
        TL0=0;
        TR0=0;//t0开始计时
        check_wendu();
        delay(1000);
        bjd=99;
        bjx=0;                                 //这两个变量的作用就是,防止温度大范围跳动造成加热设备误动作
        while(1)
        {
                check_wendu();
                if(Mode==0)
                {
                        Display_1602(c,ds,sx,xx);
                        if((xia==1)&&(shang==1)) //低于下限
                        {
                                 que=1;
                                shui=0;
                                jdq=1;
                        }
                        else
                        {
                                que=0;
                        }
                        if((shang==0)&&(xia==0)) //高于上限
                        {
                                shui=1;
                                if(flag_BJ==0)
                                flag_BJ=1;
                        }
                        if((shang==0)&&(xia==1)) //错误
                        {
                                shui=1;
                                jdq=1;
                                Feng=0;
                                que=1;
                        }
                        if(flag==0)
                        {
                                if((w<bjd)&&(w>bjx))
                                {
                                        if(w>=sx)
                                        {
                                                jdq=1;
                                                if(flag_BJ==0)
                                                flag_BJ=1;
                                        }
                                        else if((w<xx)&&(que==0))
                                        {
                                                jdq=0;
                                                if(flag_BJ==0)
                                                flag_BJ=1;
                                        }
                                        else
                                        {
                                                flag_BJ=0;
                                                flag_off=1;
                                        }
                                        bjd=w+5;
                                        bjx=w-5;
                                }
                        }
                }
                Key();
                Alam();
        }
}
/**************************************************************************************************
***************************************************************************************************
**************************************************************************************************/

/**************************************************************************************************
****************************************定时器工作程序*********************************************
**************************************************************************************************/
void time1() interrupt 3//定时器函数
{
        uint s;
        TH1=0x3c;
        TL1=0xb0;//重新赋初值
        s++;
        if(s==1200)        //s=20为1s钟  1200为1分钟
        {
                s=0;
                ds--;
                if(ds==0)
                {
                        flag=0;
                        if(w>=sx)
                        {
                                jdq=1;
                                if(flag_BJ==0)
                                flag_BJ=1;
                        }
                        else if((w<xx)&&(que==0))
……………………

本人初学,仅供参考,存在错误和不足之处,请大家回帖多多指教,切勿照搬,文件下载:

网友A(2019-01-12):
楼主,用你那程序仿真后,lcd第二行不显示,温度传感器也无法调解温度,能解释一下原因不,非常感谢

网友B(2019-10-29):
很想学习单片机

网友C(2019-12-29):
有很大的用处

网友D(2020-02-28):
很好,就是那个c 运行到第二行没有,也没检测到啥毛病

网友E:
#include <display.h>这个为什么说找不到头文件啊

网友F(2020-04-01):
这个没有自动加水功能吧

网友G(2022-05-25):
引用 网友A:
楼主,用你那程序仿真后,lcd第二行不显示,温度传感器也无法调解温度,能解释一下原因不,非常感谢

他的代码调用的芯片和你的不一样

网友H:
实际应用效果如何

网友I:
为什么这个原理图温度低于最低温度的时候不会报警啊

网友J(2022-12-16):
楼主,这个红外遥控无法使用是什么原因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