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单片机位选和段选的一个问题

楼主:
请教下各位
单片机段选和位选都是P0口,那么程序应该怎么改

网友A(2018-07-03):
你利用ls138把数码管的那8个LED拆分,使其由一组八个2进制,转成8组3位2进制,这样位选就占用3个P0口了。

网友A:
然后段选的那几个把其由P2口转为P0口就可以了。

网友A:
这样做你的程序将变得非常长了。

网友B:
图有点看不清,P0口分时复用,锁存器不选通时,时不会将数据传进去的

网友C:
段选和位选都是P0口,需要用并行输出。

网友D:
段选时关闭位锁存,位选时关闭段锁存

网友D:
锁存允许端LE控制74HC573打开或关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