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tern 使用了 单片机程序还是报错求大佬指点

楼主(2018-06-29):
led.h文件中 定义的数组,main中extern引用,却报错说重复了,我在extern时候没有再次初始化

网友A:
这是链接过程报错,不是编译报错,应该是文件路径没包含到工程中

网友B:
重复定义?

网友C:
是不是在LED的C文件中也直接#include“LED.H”  导致同为extern

网友D:
这个可能extern的那个声明在多个C文件包含了  变成了重复定义

网友E:
什么意思

网友F:
好像是这两个变量重复定义了

楼主:
是重复定义了,extern没用好,昨晚看了个文章后改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