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8L05 电流70ma,为什么烫手

楼主(2018-06-29):
78L05 电流70ma,为什么烫手
换了l7805cv还是烫手,50ma左右就不那么烫手了
请问是什么原因

楼主:
补充,输入电压12v,输出5v

网友A:
压差过大!!!!!!!!!!!!

网友B:
78L05本身就是小功能率的,散热不是很好,而且你输入电压和输出电压的压差较大,相当于有7V的电压被78L05吃掉了,用来发热,发热功率就是7V*70mA=0.49W的发热功率,如果没有额外的散热措施,温度肯定会高的。解决的办法是加大散热,比如用导热硅脂连接到一个大的散热片上,或者降低电压差,用7V~9V的输入电压。

网友B:
78L05是小功率的线性稳压器,散热面积小。加之你的输入电压又很高,压差大,相当于有7V的电压被稳压芯片吃掉了,发热功率就是7V*70mA=0.49W,温度自然就高了。解决的办法有2:
1.加大散热,通过导热硅脂连接到一个大的散热片上。
2.降低输入电压。比如用7V或9V的输入电压。

网友C:
你有看下78L05的datasheet吗?它最大电流是70ma,如果要一直工作在70ma最好用输出电流较大之IC如L7805CV、78M05较好。

网友D:
L最大只能过100MA电流 ,还有就是压差大造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压差过大!!!!!!!!!!!!

想用12v的电源转5v
能用什么替代一下么 谢谢答复

楼主:
引用 网友B:
78L05是小功率的线性稳压器,散热面积小。加之你的输入电压又很高,压差大,相当于有7V的电压被稳压芯片吃 ...

懂了,请问如果一定要12v转5v
有什么器件可以用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有看下78L05的datasheet吗?它最大电流是70ma,如果要一直工作在70ma最好用输出电流较大之IC如L7805CV、7 ...

嗯看了,我用了L7805cv一样过热 看来还是压差问题

网友E:
不考虑整个电路功耗,没有其它特别要求的情况下,可以7805的输入端加一个电阻

网友F:
引用 楼主:
懂了,请问如果一定要12v转5v
有什么器件可以用么

可以用 dc-dc 直流 开关电源 降压稳压模块

网友G:
可以加一个散热片试试

网友H:
用开关类的电源变换吧。效率高不会发热

网友I:
78L05最大貌似只有100mA的电流。70mA已经很大了。所以会烫,换个大封装的 散热比较好。

网友J:
78l05最大100mA,发热正常,可以考虑换78m05

网友K:
我也遇到过,不过分析出来的原因是VIN与GND之间内阻太小或者是短路,上电就直接发热,用了不久就坏,有的直接烧糊了

网友L:
电流强发热当然烫手

网友M(2018-08-29):
可以在输入电压前面串联几个大功率的小电阻分摊功率

网友N:
压差大的建议用这个,效率高,一般不需散热

网友O:
加装散热片吧

网友P:
量下看短路没有

网友Q:
是不是输入和输出的电压压差太大了呀

网友R:
电流太大 ,78L05最大电流100mA.  建议更换管子。。

网友S:
压差大  损失功率大  用更大的新片  或者加散热器

网友T:
压差过大,7805压差3v 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