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一键PWM调光+开关源程序

楼主(2018-06-29):
频率370Hz,用手机摄像头看,没有频闪
仿真LED会闪烁,主要看波形;实物不会闪烁,很稳定;代码简短
有完整代码如下
/***********************************************************************/
/***功能:按键控制PWM对LED灯调光,短按开关,长按调光 亮---暗 ----亮 循环 ***********/
/***改变j的值就改变了占空比,初值50%      */

/*** STC89C52  @ 12MHz                    */
/***********************************************************************/
#include<reg52.h>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typedef unsigned int  U16;
/*---------------------------------------------------------------------*/
/*--   端口定义                 ---------------------------------------*/
/*---------------------------------------------------------------------*/
#define PORT_1 P1
sbit KEY1 = P3^0;
U8 j,knum,temp=127;

/*----------按键扫描--------------------*/
void keyscan()
{
        static        U16 x;        //消抖延时变量

        if(KEY1==0)         //
        {
                x++;        //按键消抖
                if(x>500)                //长按亮度调节
                {        knum=0;

                        if(knum==0)
                        {
                                if(j<251)
                                        j+=5;
                                else
                                        j=3;        //写j=3;加到最大亮度后回到最小亮度,又开始加,如此循环
                                temp=j;
                        }
                        x=450;
                }

        }
        else
        {
                if(x>50 && x<500) //短按 开关灯
                {
                        x=0;
                        if(knum==1)
                        {
                                if(j>3)
                                { j=0;}             //关灯
                                else j=temp;        //开灯,保持前次设置的亮度
                        }
                        knum ++;
                        if(knum>1)
                                knum=1;
                }
        }

}

/*---------------------------------------------------------------------*/
/*--   主程序                   ---------------------------------------*/
/*---------------------------------------------------------------------*/
void main()
{
        U8 i;
        PORT_1=0Xff;
        j=127;                                                          //改变j的值就改变了占空比,初值50%
        while(1)
        {
                for(i=255;i>0;i--)
                //        PORT_1=(j<i)?0x00:0xff;           //三目运算  这句用在拉电流
                        PORT_1=(j<i)?0xff:0x00;           //这句用在灌电流
                keyscan();

        }
}
/*---------------------------------------------------------------------*/
/*--   程序结束                 ---------------------------------------*/
/*---------------------------------------------------------------------*/

网友A(2018-08-20):
实用资料,谢谢。

网友B(2018-11-27):
那接线是只接按键嘛,那灯怎么接

网友C(2021-05-09):
引用 网友B:
那接线是只接按键嘛,那灯怎么接

P1接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