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键盘扫描显示

楼主(2018-06-29):
①键输入模块:扫描键盘、读取一次键盘并将键值存入键值缓冲单元。
②显示模块:将显示单元的内容在显示器上动态显示。
③主程序:调用键输入模块和显示模块。

向列扫描码地址(0X002H)逐列输出低电平,然后从行码地址(0X001H)读回。如果有键按下,则相应行的值应为低,如果无键按下,由于上拉的作用,行码为高。这样就可以通过输出的列码和读取的行码来判断按下的是什么键。在判断有键按下后,要有一定的延时,防止键盘抖动。地址中的X是由KEY/LED CS 决定,参见地址译码。做键盘和LED实验时,需将KEY/LED CS 接到相应的地址译码上。以便用相应的地址来访问。例如将KEY/LED CS信号接CS0上,则列扫描地址为08002H,行码地址为08001H列扫描码还可以分时用作LED的位选通信号。

#define LEDLen 6

xdata unsigned char OUTBIT _at_ 0x8002;   // 位控制口
xdata unsigned char OUTSEG _at_ 0x8004;   // 段控制口
xdata unsigned char IN     _at_ 0x8001;   // 键盘读入口

unsigned char LEDBuf[LEDLen];    // 显示缓冲
code unsigned char LEDMAP[] = {  // 八段管显示码
  0x3f, 0x06, 0x5b, 0x4f, 0x66, 0x6d, 0x7d, 0x07,
  0x7f, 0x6f, 0x77, 0x7c, 0x39, 0x5e, 0x79, 0x71
};

void Delay(unsigned char CNT)
{
  unsigned char i;

  while (CNT-- !=0)
    for (i=100; i !=0; i--);
}

void DisplayLED()
{
  unsigned char i;
  unsigned char Pos;
  unsigned char LED;

  Pos = 0x20;       // 从左边开始显示
  for (i = 0; i < LEDLen; i++) {
    OUTBIT = 0;     // 关所有八段管
    LED = LEDBuf[i];
    OUTSEG = LED;
    OUTBIT = Pos;   // 显示一位八段管
    Delay(1);
    Pos >>= 1;      // 显示下一位
  }
}

code unsigned char KeyTable[] = {   // 键码定义
  0x16, 0x15, 0x14, 0xff,
  0x13, 0x12, 0x11, 0x10,
  0x0d, 0x0c, 0x0b, 0x0a,
  0x0e, 0x03, 0x06, 0x09,
  0x0f, 0x02, 0x05, 0x08,
  0x00, 0x01, 0x04, 0x07
};

unsigned char TestKey()
{
   OUTBIT = 0;            // 输出线置为0
   return (~IN & 0x0f);   // 读入键状态(高四位不用)
}

unsigned char GetKey()
{
  unsigned char Pos;
  unsigned char i;
  unsigned char k;

  i = 6;
  Pos = 0x20;     // 找出键所在列
  do {
    OUTBIT = ~ Pos;
    Pos >>= 1;
    k = ~IN & 0x0f;
  } while ((--i != 0) && (k == 0));

  // 键值 = 列 x 4 + 行
  if (k != 0) {
    i *= 4;
    if (k & 2)
      i += 1;
    else if (k & 4)
      i += 2;
    else if (k & 8)
      i += 3;

    OUTBIT = 0;
    do Delay(10); while (TestKey());  // 等键释放

    return(KeyTable[i]);  // 取出键码
  } else return(0xff);
}

void main()
{
   LEDBuf[0] = 0xff;
   LEDBuf[1] = 0xff;
   LEDBuf[2] = 0xff;
   LEDBuf[3] = 0xff;
   LEDBuf[4] = 0x00;
   LEDBuf[5] = 0x00;

   while (1) {
     DisplayLED();
     if (TestKey()) LEDBuf[5] = LEDMAP[GetKey() & 0x0f];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