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ZigBee的无线温度变送器

楼主(2018-06-29):
临近毕业,有朋友找我帮忙做个无线温度变送器,想到大学四年就这么过去了,到最后其实没学到什么真正的看家手段,有些遗憾,但是做点简单的制作还是没有问题的。于是就动手,顺便发个帖。
系统的功能是,利用pt100热电阻采集温度数据,利用电阻电桥来获取准确的电压值,利用AD转换芯片tlc549进行AD转换,然后将采集的温度数据通过ZigBee模块发送到主机部分,利用LCD1602显示,这里我是每分钟对发送数据存储一次,一个小时更新一次,也可以选择片外存储器,能够容纳更多的数据。

制作出来的实物图如下:

无线温度数据传输

无线温度数据传输

温度测试

温度测试

整体外观

整体外观

看温度采集部分的程序。
#include <STC89C5xRC.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无符路字符型 宏定义        变量范围0~255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无符路整型 宏定义        变量范围0~65535
sbit CS=P0^0;                //tlc549片选
sbit CLK=P0^2;                //tlc549时钟
sbit DAT=P0^1;                 //tlc549数据

uchar    bdata ADCdata;
sbit     ADbit=ADCdata^0;        //定义可为选址变量
uchar n,AD_DATA;
uchar temper[3];                  //一次温度存储数组

uchar Data_start[]={0xFE,0X08,0x91,0x90,0xBB,0x37};
uchar Data_end[]={0xFF};
/*·····················1毫秒延时函数···························*/
void delay(uint z)
{
uint x,y;
for(x=z;x>0;x--)
for(y=110;y>0;y--);
}
/************************读取温度电压函数*********************************/
        uchar TLC549ADC(void)
{
    uchar i;
    CS=1;
    CLK=0;
    DAT=1;
    CS=0;
    for(i=0;i<8;i++)
    {
        CLK=1;
//                Delay_MS(5);
       _nop_();  _nop_();_nop_();
       _nop_();
       ADbit=DAT;
       ADCdata<<=1;    //AD转换
        CLK=0;
//                Delay_MS(5);
        _nop_(); _nop_();_nop_();
    }
    return (ADCdata);
}
/*························串口发送初始化函数·····················*/
void InitUART(void)
{
           SCON=0x50; //串口工作方式1,8位UART,波特率可变
     TH2=0xFF;
     TL2=0xFD;    //波特率:115200 晶振=11.0592MHz
     RCAP2H=0xFF;
     RCAP2L=0xFD; //16位自动再装入值
                        TCLK=1;
     RCLK=1;
     C_T2=0;
     EXEN2=0; //波特率发生器工作方式
/*****************/
    TR2=1 ; //定时器2开始
    ES=1;
    EA=1;

}
/****************串行口1发送****************/
void UART_1SendOneByte(unsigned char c)
{
    if(c=='\n')            //如果遇到\n就换行
    {
                        //发送CR(carriage return)
        SBUF=0x0D;
        while(!TI);        //等待发送完成
        TI=0;

                        //发送 LF(NL line feed,new line)
        SBUF=0x0A;
        while(!TI);        //等待发送完成
        TI=0;
    }
    else
    {
        SBUF=c;
        while(!TI);        //等待发送完成
        TI=0;
    }
}
/*·································温度电压值发送函数·························································*/
void send()
{                uchar n;
                temper[0]=AD_DATA/100;
          temper[1]=AD_DATA%100/10;
          temper[2]=AD_DATA%100%10;
        ES=0;
        for(n=0;n<6;n++)
        {
                UART_1SendOneByte(Data_start[n]);
        }
  UART_1SendOneByte(temper[0]);
        UART_1SendOneByte(temper[1]);
        UART_1SendOneByte(temper[2]);
  UART_1SendOneByte('
);
        UART_1SendOneByte(0xFF);
        ES=1;
}
/*································主函数··············································*/
void main()
{
         InitUART(); //串行口初始化
        while(1)
        {

                                                AD_DATA=TLC549ADC();     //读取当前电压值A/D转换数据
                        send();                   //数据发送

        for(n=10;n>0;n--)                         //10秒发送延时
                {
                                                delay(1000);
                }
        }
}

下面是主机部分程序。
#include <STC89C5xRC.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无符路字符型 宏定义        变量范围0~255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无符路整型 宏定义        变量范围0~65535

sbit E=P2^5;
sbit RW=P2^6;
sbit RS=P2^7;

sbit key1=P1^1;
sbit key2=P1^2;
sbit beep=P1^3;

uchar code table[] ="C_temper:  ";       //当前温度显示
uchar code table1[]="P_temper:  ";         //上一时刻温度显示
uchar temper[10],temper1[10];             //显示温度数据临时存放
uchar  num1=0,flag=0,dat[70];           //计数值,按键标志位,历史数据存储数组
uint time,AD_value,flag2,rev;            //每分钟计数
uint temp1=0,temp2=0,count1=0;
uchar Receive_Buff1[12];            //接受数据缓存数组

void delay(uint z)
{
uint x,y;
for(x=z;x>0;x--)
for(y=110;y>0;y--);
}
void key_scan()
{
        if(key1==0)
        {
                delay(1);
                if(key1==0)
                {
                        num1++;
                        flag=1;
                        while(!key1);
                }
        }
        if(key2==0)
        {
                delay(1);
                if(key2==0)
                {
                        num1=0;
                        flag=0;
                        while(!key2);
                }
        }
        if(num1>100)
                num1=0;
}
void wr_com(uchar com)
{
RS=0;
RW=0;
P0=com;
delay(5);
E=1;
delay(5);
E=0;
}

void wr_dat(uchar date)
{
RS=1;
P0=date;
delay(5);
E=1;
delay(5);
E=0;
}

void init()
{
E=0;
wr_com(0x38);
wr_com(0x0c);
wr_com(0x06);
wr_com(0x01);
}

void display(unsigned char *p)//显示//
{
while(*p!='\0')
{
wr_dat(*p);
p++;
delay(1);
}
}

void init_play()//初始化显示
  {
    wr_com(0x80);
         display(table);
         wr_com(0xc0);
         display(table1);
         }

/*························串口发送初始化函数·····················*/
void InitUART(void)
{
         SCON=0x50; //串口工作方式1,8位UART,波特率可变
     TH2=0xFF;
     TL2=0xFD;    //波特率:115200 晶振=11.0592MHz
     RCAP2H=0xFF;
     RCAP2L=0xFD; //16位自动再装入值
                        TCLK=1;
     RCLK=1;
     C_T2=0;
     EXEN2=0; //波特率发生器工作方式
/*****************/
    TR2=1 ; //定时器2开始
    ES=1;
   EA=1;
}
void init_count()
{
             TMOD=0x61;
                                TCON|=0X01;
        TH0=(65536-9216)/256;
        TL0=(65536-9216)%256;
        EA=1;
        ET0=1;
        TR0=1;
}
void AD_to_temper()
{ uint i;

        temp1=AD_value*100/25.6+32;//把热电阻上的电压值转为温度值,加补偿
        temper[0]=temp1/1000+0x30;
        temper[1]=(temp1/100)%10+0x30;
        temper[2]=(temp1%100)/10+0x30;
        temper[3]='.';
        temper[4]=(temp1%100)%10+0x30;
        temper[5]='C';

        if(flag==0)
                {
        temper1[0]=rev/1000+0x30;
        temper1[1]=(rev/100)%10+0x30;
        temper1[2]=(rev%100)/10+0x30;
        temper1[3]='.';
        temper1[4]=(rev%100)%10+0x30;
        temper1[5]='C';
                }
                if(flag==1)
                {
        temper1[0]=dat[num1-1]/1000+0x30;
        temper1[1]=(dat[num1-1]/100)%10+0x30;
        temper1[2]=(dat[num1-1]%100)/10+0x30;
        temper1[3]='.';
        temper1[4]=(dat[num1-1]%100)%10+0x30;
        temper1[5]='C';
                }
        for(i=0;i<6;i++)
        {
                wr_com(0xca+i);
                wr_dat(temper1[ i]);        [ i]
        }

        for(i=0;i<6;i++)
        {
                wr_com(0x8a+i);
                wr_dat(temper[ i]);        [ i]
                temper1[ i]=temper[ i];[ i][ i]
        }

}
/***************主函数*****************/
void main()
{
   init();
   init_play();//初始化显示
         InitUART(); //串行口初始化
         init_count();//初始化定时器
        while(1)
        {
                key_scan();

                AD_to_temper();
                        if(time>=6000)
                {
                        beep=0;
                        time=0;
                        temp2++;
                        dat[temp2]=temp1;
                        if(temp2>70)temp2=0;
                }
        }
}
/************串行口1中断处理函数*************/
void UART_1Interrupt(void) interrupt 4
{
if(RI==1)
{
        RI=0;
        ES=0;
        Receive_Buff1[count1++]=SBUF;
if(flag2==2&&SBUF==0xFF)
        {
                count1=0;
                AD_value=Receive_Buff1[6]*100+Receive_Buff1[7]*10+Receive_Buff1[8];
                rev=temp1;
        }
        if(SBUF=='
)
        {
                flag2=2;
        }

        ES=1;
}
}
        void timer0_isr(void) interrupt 1
{
       TH0=(65536-9216)/256;
       TL0=(65536-9216)%256;
                         time++;
}

楼主:
自己顶一个

网友A(2019-04-11):
大佬求整个工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