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用蓝牙短程控制单片机点灯,以及利用dtu远程控制单片机点灯

楼主(2018-06-29):
利用蓝牙、dtu远程控制单片机执行开关操作

#include "led.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key.h"
#include "sys.h"
#include "usart.h"

/************************************************

************************************************/

int main(void)
{

//  u8 send[5]={0,1,2,3,4};
        u16 t;
        u16 len;
        u16 times=0;
//        u16 sends=9;
        delay_init();                     //延时函数初始化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2); //设置NVIC中断分组2:2位抢占优先级,2位响应优先级
        uart_init(9600);         //串口初始化为115200
        LED_Init();                             //LED端口初始化
        while(1)
        {
                if(USART_RX_STA&0x8000)
                {
                        len=USART_RX_STA&0x3fff;//得到此次接收到的数据长度
//                        printf("\r\n您发送的消息为:\r\n\r\n");
                        printf("\r\nThe date you send is:\r\n\r\n");
                        for(t=0;t<len;t++)
                        {
                                USART_SendData(USART1, USART_RX_BUF[t]);//向串口1发送数据
                                while(USART_GetFlagStatus(USART1,USART_FLAG_TC)!=SET);//等待发送结束
                        }

                                 if(USART_RX_BUF[0]=='0')   //**********************************************
                                 {
                       LED1=!LED1;
                                         RELAY1=!RELAY1;
                                         delay_ms(100);                                      //**********************************************
         }
                        printf("\r\n");
                        USART_RX_STA=0;

                }

                else
                {
                        times++;
                        if(times%600==0)
                        {
                                printf("\r\nwait2\r\n");
                        }
                        if(times%200==0)
                        {
                                printf(" wait1 \n");
                        }
                        if(times%30==0)
                        {
                         LED1=!LED1;
                         delay_ms(200);
                        }
                }
        }
}

//*****************可用*********************************//
//                                 if(USART_RX_BUF[0]==0X31)   //**********************************************
//                                 {
//                                         LED1=!LED1;               //**********************************************
//                       delay_ms(500);                                      //**********************************************
//         }

网友A(2018-08-07):
非常的棒,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