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51单片机矩阵键盘扫描数码管显示的问题

楼主(2018-06-29):
想要实现的最终结果:简易加法计算器。
想实现的第一步:按键输入多位数值在数码管上显示出来
问题:每次按下一次按键后可以显示对应的值(0~9),但是再按其他键就没反应了,即只第一次按键有效。
说明:1、经测试,数码管显示程序没问题,在程序中给按键直接赋值显示正常。
           2、keyaction ,keydriver单独测试也没有问题。
           3、程序这样写主要为了避开delay。
           4、键盘P3^0~P3^3为行,P3^4~P3^7为列。
#include<reg52.h>
typedef unsigned char uch8;
typedef unsigned int uin8;
typedef unsigned long ul8;

sbit seg_du=P2^6;//段选
sbit seg_we=P2^7;//位选
sbit keyrow1=P3^0;
sbit keyrow2=P3^1;
sbit keyrow3=P3^2;
sbit keyrow4=P3^3;
sbit keycol1=P3^4;
sbit keycol2=P3^5;
sbit keycol3=P3^6;
sbit keycol4=P3^7;

uch8 code ledchar[16]=
{0x3f,0x06,0x5b,0x4f,
0x66,0x6d,0x7d,0x07,
0x7f,0x6f,0x77,0x7c,
0x39,0x5e,0x79,0x71};//数码管显示值

uch8  ledbuff[6]=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数码管缓冲区

uch8 code keycodemap[4][4]=
{
        {0x31,0x32,0x33,0x26},
        {0x34,0x35,0x36,0x25},
        {0x37,0x38,0x39,0x28},
        {0x30,0x1b,0x0d,0x27}
}; //按键编码,与硬件无关

uch8  keysta[4][4]=
{
        {1,1,1,1},
        {1,1,1,1},
        {1,1,1,1},
        {1,1,1,1}
};//按键状态,用于判断是否按下,0为按下

void shownum(ul8 num)
{
            uch8 i,buf[6] ;
            for(i=0;i<6;i++)
                {
                     buf[i]=num%10;
                     num=num/10;
                     for(i=5;i>0;i--)
                     {
                          if(buf[i]==0)
                          {
                               ledbuff[i]=0x00;
                           }
                           else
                           break;
                        }
               ledbuff[i]=ledchar[buf[i]];
               }//数码管数值处理后送入缓冲区,若高位为0不显
}
void keyaction(uch8 keycode)
{
        static ul8 result=0;
        static ul8 addend=0;

        if((keycode>=0x30)&&(keycode<=0x39))

程序如下:

楼主:
第一次发帖,以为代码贴到这里格式要手动空格。。搞错了

网友A:
void shownum(ul8 num)
{
            uch8 i,buf[6] ;
            for(i=0;i<6;i++)
                {
                     buf[i]=num%10;
                     num=num/10;
                     for(i=5;i>0;i--)
                     {
                          if(buf[i]==0)
                          {
                               ledbuff[i]=0x00;
                           }
                           else
                           break;
                        }
               ledbuff[i]=ledchar[buf[i]];
               }//数码管数值处理后送入缓冲区,若高位为0不显
}

for(i=0;i<6;i++)这个循环永远走不出来,因为循环中的for(i=5;i>0;i--)执行完,i永远是0.
能不能善待一下i,不要所有的工作都让它来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