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头文件一直调用不了是什么原因?请大神解答一下。

楼主:
这个头文件一直调用不了是什么原因?请大神解答一下。

网友A(2018-06-29):
在百度里找到这个头文件,放在这个文件夹下

网友B:
可能是路径不对造成的,把XPT2046.h这个头文件放到源文件、工程文件的同一个路径下,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C:
先找到文件知道的路径,然后c/c++里面设置路径

网友D:
应该是路径不对吧

网友E:
路径不对,改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