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钟——数码管显示,大佬解释下代码呗

楼主(2018-06-29):
#include "reg52.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char code ledcode[] = {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0x40}; // 0-9,-
#define codport P0
#define sitport P2
sbit LSA=P2^2;
sbit LSB=P2^1;
sbit LSC=P2^0;
uchar data disbuf[]={10, 10, 10, 10, 10, 10, 10, 10,};
uchar data hou=23,min=59,s=50,num;
uchar naoling[]={0,0,0};
bit flag=0;
sbit beep=P3^1;
//************//延时************//
void delay(unsigned int i)
{
        while(i--);
}

//************//数码管动态扫描************//
void display()
{
        unsigned int i;
        for(i=0;i<8;i++)
        {
                switch(i)
                {
                        case(0):
                                LSA=0;LSB=0;LSC=0; break;
                        case(1):
                                LSA=1;LSB=0;LSC=0; break;
                        case(2):
                                LSA=0;LSB=1;LSC=0; break;
                        case(3):
                                LSA=1;LSB=1;LSC=0; break;
                        case(4):
                                LSA=0;LSB=0;LSC=1; break;
                        case(5):
                                LSA=1;LSB=0;LSC=1; break;
                        case(6):
                                LSA=0;LSB=1;LSC=1; break;
                        case(7):
                                LSA=1;LSB=1;LSC=1; break;
                }
                codport = ledcode[disbuf[i]];
                delay(100);
                P0=0x00;
        }
}

//************//矩阵按键************//
unsigned char Key()
{
        unsigned char Row, Col, k;
        P1 = 0x0f;
        k=P1&0x0f;
        if(k == 0x0f)
                return -1;
        delay(12);
        k = P1&0x0f;
        if(k == 0x0f)
                return -1;
        for(Row = 0; Row < 4; Row++)
        {
                P1 = 0x7f>>Row;
                k = P1&0x0f;
                if(k!=0x0f)
                {
                        Col = 0;
                        while(k&(1<<Col))
                                Col++;
                        break;
                }
        }
        while((P1&0x0f)!=0x0f);
        k = Row + Col * 4;
        return k;
}

//************//定时器0中断函数************//
void time0() interrupt 1
{
        T0 = 55536%256;
        TH0 = 55536/256;
        num = num+1;
        if(num > 99)
        {
                num = 0;
                s = s + 1;
                if(s > 59)
                {
                        s = 0;
                        min = min + 1;
                }
                        if(min > 59)
                        {
                                min = 0;
                                hou = hou + 1;
                        }
                                if(hou > 23)
                                {
                                        hou = 0;
                                }
                                if((min==0)&&(s==0))
                                {
                                        beep=~beep;
                                        delay(300);

                                }
                if(flag == 0)
                {
                        disbuf[0] = hou/10;
                        disbuf[1] = hou%10;
                        disbuf[2] = 10;
                        disbuf[3] = min/10;
                        disbuf[4] = min%10;
                        disbuf[5] = 10;
                        disbuf[6] = s/10;
                        disbuf[7] = s%10;
                }
                else
                {
                        disbuf[0] = naoling[0]/10;
                        disbuf[1] = naoling[0]%10;
                        disbuf[2] = 10;
                        disbuf[3] = naoling[1]/10;
                        disbuf[4] = naoling[1]%10;
                        disbuf[5] = 10;
                        disbuf[6] = naoling[2]/10;
                        disbuf[7] = naoling[2]%10;
                }
        }
}

//************//选择矩阵按键************//
void keyProcess(uchar k)
{
        if(k == 0)
        {
                flag = ~flag;
        }
        if(flag == 0)
        {
                if(k == 7){
                        if(hou<=24){hou+=10;}
                        else{hou=hou%10;}
                }
                if(k == 11){
                        if(hou<=24){hou+=1;}
                        else{hou=hou/10;}
                }
                if(k == 6){
                        if(min<=60){min+=10;}
                        else{min=min%10;}
                }
                if(k == 10){
                        if(min<=60){min += 1;}
                        else{min=min/10;}
                }
                if(k == 5){
                        if(s<=60){s += 10;}
                        else{s=s%10;}
                }
                if(k == 9){
                        if(s<=60){s += 1;}
                        else{s=s/10;}
                }
        }
}

//************//主函数************//
void main()
{
        uchar k;
        TMOD = 0x01;
        TL0 = 55536%256;
        TH0 = 55536/256;
        ET0 =1;
        EA = 1;
        TR0 = 1;
        while(1)
        {
                display();
                k = Key();
                keyProcess(k);
        }
}

网友A:
可以看到,主函数中保持循环的有这三个函数:
display();//用于显示某固定数组中的值
Key();//执行矩阵键盘扫描,返回定义的键值给K
keyProcess(k);//按键处理,根据采集的键值对时间进行相应的处理
程序不断运行,调用定时器0每过一段时间刷新时间值,并更新显示数组,同时根据键扫描结果修改显示的时间值,就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