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简单的基于STC89C52单片机的排队叫号系统设计

楼主(2018-06-29):
这个是我同学搞的设计,他是网上买的程序,本质上就是个基于STC89C52的排队叫号,组成的东西也简单,2个STC,2个1602,蜂鸣器,一堆独立按键,还有个WT588D语言芯片和喇叭,通信用的是有线的串口。具体实现的功能我会发个视频链接。发出来也是为需要的人省点钱。具体的电气连接参考keil程序的引脚定义就可以了,语言芯片要导入的源文件也在压缩包里面。总体来讲这个设计没什么复杂的东西,正常的设计是不需要语音播报的。如果觉得独立按键较多也可以自己改成矩阵键盘,反正这东西焊独立按键也是要花点时间的。

视频的连接如下
https://pan.baidu.com/s/1vc_4T3Y6zcxwFNuki_eOEA
单片机源码:
/*************************************************************************
*工程名称: 排队叫号系统----叫号模块程序                             *
*单片机型号:STC89C52RC                                                  *
*晶振频率:11.0592MHz                                                                                                    *
*作者:新兴光电                                                          *
*日期:2016-03-01                                                        *
*************************************************************************/
#include<reg51.h>
#include <intrins.h>
#include "LCD160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FOSC 11059200L      //系统晶振频率
#define BAUD 9600           //串口波特率
#define SMOD 1              //为1,加倍波特率计算
#if SMOD
        #define TC_VAL (256-FOSC/16/12/BAUD)
//#else   #define TC_VAL (256-FOSC/32/12/BAUD)
#endif
/**********端口定义*******************************/
sbit call_key1=P1^0;        //呼叫键
sbit recall_key1=P1^1;  //重复呼叫键
sbit mute_key1=P1^2;        //消音键
sbit stop_key1=P1^3;        //暂停键

sbit call_key2=P1^4;        //呼叫键
sbit recall_key2=P1^5;  //重复呼叫键
sbit mute_key2=P1^6;        //消音键
sbit stop_key2=P1^7;        //暂停键

sbit call_key3=P3^2;        //呼叫键
sbit recall_key3=P3^3;  //重复呼叫键
sbit mute_key3=P3^4;        //消音键
sbit stop_key3=P3^5;        //暂停键

sbit beep=P3^6;   //蜂鸣器
//语音相关
sbit RST=P2^4;                        //复位脚  在非工业场合下这个可以不要
sbit busy=P2^3;         //WT588D忙检测端口                无播放时输出高电平
sbit SDA=P2^2;
sbit CS =P2^1;
sbit SCL=P2^0;
/**************************************************/
/***********寄存器定义*****************************/
/*
uchar code TAB[12]  =  {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0x40,0x00};
//以上为共阴数码管段码表 0    1    2    3    4    5    6    7    8   9     -   无
uchar dis_buf[9];  //显示缓存
uchar dis_cnt;     //显示计数  */
//以下为串口用到的寄存器
bit uart_busy;               //串口忙检测
bit uart_R_flag=0;      //串口数据接收完毕标志
bit uart_T_flag=0;  //串口数据发送标志
//uchar uart_buf;       //串口数据寄存器
//uchar count;
uchar receive[4];         //数据接收格式  0xa5(起始位) 机器号(1~3) 呼叫号码(0x01取号) 0x5a(结束位)
uchar send_buf[4];  //发送缓存  格式 0xa5(起始位) 机器号(1~3) 指令(0x01取号) 0x5a(结束位)
uchar rec_cnt=0;
//呼叫相关寄存器
//uchar get_cnt=0;   //取号计数
//uchar call_cnt=0;  //呼叫计数
bit NO1_sta=0;  //一号窗状态  0暂停呼叫,1开始呼叫
bit NO2_sta=0; //二号窗状态
bit NO3_sta=0; //三号窗状态
uchar NO1_number; //窗口一号码
uchar NO2_number; //窗口二号码
uchar NO3_number; //窗口三号码

//蜂鸣器相关定义
bit beep_flag=0;  //蜂鸣标志
bit beep_end_flag=0;
uchar beep_cnt=0;   //蜂鸣器计数
uchar beep_end_cnt=0;
//语音播放地址定义:
//0--播放"0"; 1--播放"1"; 2--播放"2"; 3--播放"3"; 4--播放"4"; 5--播放"5"; 6--播放"6"; 7--播放"7";
//8--播放"8"; 9--播放"9"; 10--播放"请"; 11--播放"号到"; 12--播放"号窗口";
// 三线串口,音频输出PWM,忙信号输出LOW
//WT588D相关寄存器定义
//一线,二线,三线有关
#define         H                  1        //定义1为高电平
#define         L                 0        //定义0为低电平
//////////////变量/////////////////
//bit         flag           = 1;
bit         B_DATA;                                                //传输数据一位
unsigned char          SB_DATA   = 0;                //一字节公用数据缓存器
unsigned char          S_DATA    = 0x00;

bit play_flag=0;      //播放标志
uchar play_part_sta=0; //0为一号窗口,1为二号窗口,3为三号窗口
uchar play_cnt;
uchar play_end_cnt=7;
uchar idata sound_buf1[7];
uchar idata sound_buf2[7];
uchar idata sound_buf3[7];
/**************************************************/
/***************延时程序***************************/
void Delay1ms(uint t)    //1ms延时程序
{
        uchar j;
        while(t--)
        {
                for(j=0;j<125;j++)
                { ; }
        }
}
/**************************************************/
/*************串口初始化程序***********************/
void serial_init(void)
{
    PCON=0x80;
        SCON=0x50;            //8位数据串口,波特率可变  无校验位
        TMOD=0x21;                                  //定时器1设为8位自动重装
        TH1=TC_VAL;        //定时初始值
        TL1=TH1;
        ES = 1;                 //串口中断允许
        EA = 1;                 //总中断允许
        TR1=1;
}
/**************************************************/
  /***********串口中断服务程序*********************/
void serial() interrupt 4
{
    if (RI)
    {
        RI = 0;            //串口接收中断完毕标志清0
            //uart_buf=SBUF;   //接收数据
        //        call_cnt=SBUF;      //接收数据  获得叫号数
                receive[rec_cnt]=SBUF;   //接收数据
                rec_cnt++;
                if(receive[0]==0xa5) //判断起始位
                {
                        if(receive[rec_cnt-1]==0x5a&&rec_cnt==4)  //数据接收完毕
                        {
                                uart_R_flag=1;   //串口接收完毕标志
                        }
                }
                else rec_cnt=0;
                if(rec_cnt>=4)
                        rec_cnt=0;
    }
    if (TI)
    {
        TI = 0;             //串口发送中断完毕标志清0
        uart_busy = 0;           //串口忙标志清0
    }
}
/***************************************************/
/*************串口发送一字节数据程序****************/
void send_uart_dat(uchar dat)
{
    while (uart_busy);           //忙检测标志 等后上一字节数据发送完毕
    ACC = dat;              //Calculate the even parity bit P (PSW.0)
    uart_busy = 1;
    SBUF = ACC;             //发送数据至串口发送缓冲寄存器
}
/***************************************************/
/*************串口发送字符串数据程序****************
void send_uart_stringdat(uchar *s)
{
    while (*s)              //检查数据是否结束
    {
        send_uart_dat(*s++);     //发送字符串
    }
}
/***************************************************/
/********串口发送字符串数据程序*********************
void send_uart_stringdat(uchar *send_dat)
{
    do
    {
        send_uart_dat(*send_dat);     //发送字符
                send_dat++;
    }while(*send_dat!='\0');     //检查数据是否结束
}
/***************************************************/
/********数据转换用于显示***************************
void cov_dis(uchar num1,uchar num2,uchar num3)
{
        dis_buf[0]=TAB[num1/100];     //显示缓存
        dis_buf[1]=TAB[num1%100/10];  //显示缓存
        dis_buf[2]=TAB[num1%100%10];  //显示缓存

        dis_buf[3]=TAB[num2/100];     //显示缓存
        dis_buf[4]=TAB[num2%100/10];  //显示缓存
        dis_buf[5]=TAB[num2%100%10];  //显示缓存

        dis_buf[6]=TAB[num3/100];     //显示缓存
        dis_buf[7]=TAB[num3%100/10];  //显示缓存
        dis_buf[8]=TAB[num3%100%10];  //显示缓存
}
/***************************************************/
/*********定时器0中断服务程序***********************/
void timer0(void) interrupt 1
{

        TL0 = 0x00;                //设置定时初值         20ms  11.0592MHz
        TH0 = 0xB8;                //设置定时初值
/*        P2=0xff;
        DIG1=1;
        Dport=0x00;
    dis_cnt++;  //显示计数
        switch(dis_cnt)
        {
                case 1: DIG1=0; Dport=dis_buf[0]; break;
                case 2: DIG2=0; Dport=dis_buf[1]; break;
                case 3: DIG3=0; Dport=dis_buf[2]; break;
                case 4: DIG4=0; Dport=dis_buf[3]; break;
                case 5: DIG5=0; Dport=dis_buf[4]; break;
                case 6: DIG6=0; Dport=dis_buf[5]; break;
                case 7: DIG7=0; Dport=dis_buf[6]; break;
                case 8: DIG8=0; Dport=dis_buf[7]; break;
                case 9: dis_cnt=0; DIG9=0; Dport=dis_buf[8]; break;
        }
                  */
        if(beep_flag==1)  //蜂鸣标志
        {
                beep_cnt++;          //蜂鸣计数
                if(beep_cnt>=25)  //500ms计时
                {
                    beep_cnt=0;
                        beep=~beep;
                        beep_end_cnt--;
                        if(beep_end_cnt==0||beep_end_cnt==255)
                        {
                                beep_flag=0;
                                beep_end_flag=1;
                        }
                }
        }
        else
        {
                beep_cnt=0;
                beep=1; //关蜂鸣器
        }
}
/**********************************************************/
/**********显示3位数据**************************/
void dis_3byte(uchar dat)
{
    LCD1602_Write(LCD1602_data,dat/100+0x30);
        LCD1602_Write(LCD1602_data,dat%100/10+0x30);
        LCD1602_Write(LCD1602_data,dat%10+0x30);
}
/***********************************************/
/****************************************************/
void Delay150us()                //@12.000MHz
{
        unsigned char i;

        _nop_();
        i = 72;
        while (--i);
}
/*--------------------------------------
;功    能:实现三线单字节低位在前串口通信函数适用于WT588D
;入    参:无
;出    参:0            返回主函数
;-------------------------------------*/
/*************三线串口通信程序***********************/
        Send_threelines(unsigned char addr) //三线发码子程序
        {
                unsigned char i;
                RST=0;
                Delay1ms(5);
                RST=1;
                Delay1ms(20); /* 复位拉高20ms*/
                CS=0;
                Delay1ms(5); /* 片选拉低5ms */
                for(i=0;i<8;i++)
                {
                        SCL=0;
                        if(addr & 1)SDA=1;
                        else SDA=0;
                        addr>>=1;
                        Delay150us(); /* 150us */
                        SCL=1;
                        Delay150us();
                }
                CS=1;
                Delay1ms(30);
        }
/***************************************************/
/***********语音数据转换****************************/
sound_dat_cov(uchar num,uchar dat,uchar *buf)  //窗口号,窗口数值 播放缓存
{
    uchar n=0;
    *(buf+n)=10; //播放'请'
        n++;
        *(buf+n)=dat/100; //播放数值
        n++;
        *(buf+n)=dat%100/10; //播放数值
        n++;
        *(buf+n)=dat%10; //播放数值
        n++;
    *(buf+n)=11; //播放'号到'
        n++;
    *(buf+n)=num; //播放数值
        n++;
    *(buf+n)=12; //播放'号窗口'
}
/***************************************************/
/***********语音播报数据****************************/
void play_data(void)
{
        if(busy) //不播放时为1,播放时为0
        {
                if(play_cnt<play_end_cnt)
                {
                    if(play_cnt==0)
                        {
                            if(NO1_sta==1||NO2_sta==1||NO3_sta==1)
                                {
                                        if(beep_flag==0&&beep_end_flag==0)  //蜂鸣标志
                                        {
                                            beep_flag=1;
                                                beep_end_cnt=2;
                                        }
                                }
                        }
                        if(beep_end_flag==1)
                        {
                                switch(play_part_sta)
                                {
                                        case 0:
                                                if(NO1_sta==1)
                                                        {
                                                                Send_threelines(sound_buf1[play_cnt]);        //播放语音
                                                                play_cnt++;
                                                        }
                                                        else
                                                                play_cnt=7;
                                                        break;
                                        case 1:
                                                if(NO2_sta==1)
                                                        {
                                                                Send_threelines(sound_buf2[play_cnt]);        //播放语音
                                                                play_cnt++;
                                                        }
                                                        else
                                                                play_cnt=7;
                                                        break;
                                        case 2:
                                                if(NO3_sta==1)
                                                        {
                                                                Send_threelines(sound_buf3[play_cnt]);        //播放语音
                                                                play_cnt++;
                                                        }
                                                        else
                                                                play_cnt=7;
                                                        break;
                                }
                        }
                }
                else         //一段语音播放完毕
                {
                        beep_end_flag=0;
                        //播放切换
                    play_part_sta++; //0为一号窗口,1为二号窗口,3为三号窗口
                        if(play_part_sta>=3)
                        {
                                play_part_sta=0;
                        }
                        if(play_part_sta==0)
                        {
                        if(NO1_sta==1&&NO1_number!=0)
                                {
                                        play_cnt=0;
                                }
                                else play_part_sta++;
                        }
                        if(play_part_sta==1)
                        {
                        if(NO2_sta==1&&NO2_number!=0)
                                {
                                        play_cnt=0;
                                }
                                else play_part_sta++;
                        }
                        if(play_part_sta==2)
                        {
                        if(NO3_sta==1&&NO3_number!=0)
                                {
                                        play_cnt=0;
                                }
                        }
                }
        }
}
/****************************************************/
/**************按键扫描程序********************************/
void key_check(void)
{
        //一号窗
        if(call_key1==0)        //呼叫键
        {
                Delay1ms(80);
                if(call_key1==0)
                {
                        send_buf[1]=1;  //发送缓存  格式 0xa5(起始位) 机器号(1~3) 呼叫号码(1~255) 0x5a(结束位)
                        uart_T_flag=1;  //串口数据发送标志
                        while(!call_key1); //等待按键释放
                }
        }
        else if(recall_key1==0)  //重复呼叫键
        {
                Delay1ms(100);
            if(recall_key1==0)
                {
                    if(NO1_number!=0)
                        NO1_sta=1;  //一号窗状态  0暂停呼叫,1开始呼叫
                }
        }
        else if(mute_key1==0)        //消音键
        {
                Delay1ms(100);
                if(mute_key1==0)
                {
                    NO1_sta=0;  //一号窗状态  0暂停呼叫,1开始呼叫
                }
        }
        else if(stop_key1==0)        //暂停键
        {
            Delay1ms(100);
                if(stop_key1==0)
                {
                        NO1_sta=0;  //一号窗状态  0暂停呼叫,1开始呼叫
                        NO1_number=0;
                    LCD1602_Print(0,1,"---");
                }
        }
        //二号窗
        if(call_key2==0)        //呼叫键
        {
                Delay1ms(80);
                if(call_key2==0)
                {
                        send_buf[1]=2;  //发送缓存  格式 0xa5(起始位) 机器号(1~3) 呼叫号码(1~255) 0x5a(结束位)
                        uart_T_flag=1;  //串口数据发送标志
                        while(!call_key2); //等待按键释放
                }
        }
        else if(recall_key2==0)  //重复呼叫键
        {
                Delay1ms(100);
            if(recall_key2==0)
                {
                    if(NO2_number!=0)
                        NO2_sta=1;  //一号窗状态  0暂停呼叫,1开始呼叫
                }
        }
        else if(mute_key2==0)        //消音键
        {
                Delay1ms(100);
                if(mute_key2==0)
                {
                    NO2_sta=0;  //一号窗状态  0暂停呼叫,1开始呼叫
                }
        }
        else if(stop_key2==0)        //暂停键
        {
            Delay1ms(100);
                if(stop_key2==0)
                {
                        NO2_sta=0;  //一号窗状态  0暂停呼叫,1开始呼叫
                        NO2_number=0;
                    LCD1602_Print(6,1,"---");
                }
        }
        //三号窗
        if(call_key3==0)        //呼叫键
        {
                Delay1ms(80);
                if(call_key3==0)
                {
                        send_buf[1]=3;  //发送缓存  格式 0xa5(起始位) 机器号(1~3) 呼叫号码(1~255) 0x5a(结束位)
                        uart_T_flag=1;  //串口数据发送标志
                        while(!call_key3); //等待按键释放
                }
        }
        else if(recall_key3==0)  //重复呼叫键
        {
                Delay1ms(100);
            if(recall_key3==0)
                {
                    if(NO3_number!=0)
                        NO3_sta=1;  //一号窗状态  0暂停呼叫,1开始呼叫
                }
        }
        else if(mute_key3==0)        //消音键
        {
                Delay1ms(100);
                if(mute_key3==0)
                {
                    NO3_sta=0;  //一号窗状态  0暂停呼叫,1开始呼叫
                }
        }
        else if(stop_key3==0)        //暂停键
        {
            Delay1ms(100);
                if(stop_key3==0)
                {
                        NO3_sta=0;  //一号窗状态  0暂停呼叫,1开始呼叫
                        NO3_number=0;
                    LCD1602_Print(12,1,"---");
                }
        }
}
/**********************************************************/
/**************主程序**************************************/
void main(void)
{
    LCD1602_init(); //初始化液晶
        LCD1602_Print(0,0,"NO.1  NO.2  NO.3");
        LCD1602_Print(0,1,"---   ---   --- ");
    serial_init();  //串口初始化程序
    TMOD=0x21;      //设置定时器0为16位模式
        TL0 = 0x00;                //设置定时初值         20ms  11.0592MHz
        TH0 = 0xB8;                //设置定时初值
        TR0=1;
        ET0=1;
        EA=1;

        while(1)
        {
                key_check();      //按键扫描程序
                if(uart_R_flag==1)//串口数据接收完毕标志
                {
                    switch(receive[1])  //判断机器号
                        {
                                case 1:
                                        NO1_number=receive[2]; //窗口一号码
                                                if(receive[2]!=0)
                                                {
                                                        GotoXY(0,1);
                                                        dis_3byte(NO1_number);
                                                        NO1_sta=1;  //一号窗状态  0暂停呼叫,1开始呼叫
                                                        //语音数据转换
                                                        sound_dat_cov(1,NO1_number,sound_buf1);  //窗口号,窗口数值 播放缓存

                                                }
                                                break;
                                case 2:
                                        NO2_number=receive[2]; //窗口二号码
                                                if(receive[2]!=0)
                                                {
                                                        GotoXY(6,1);
                                                        dis_3byte(NO2_number);
                                                        NO2_sta=1;  //一号窗状态  0暂停呼叫,1开始呼叫
                                                        //语音数据转换
                                                        sound_dat_cov(2,NO2_number,sound_buf2);  //窗口号,窗口数值 播放缓存
                                                }
                                                break;
                                case 3:
                                        NO3_number=receive[2]; //窗口三号码
                                                if(receive[2]!=0)
                                                {
                                                        GotoXY(12,1);
                                                        dis_3byte(NO3_number);
                                                        NO3_sta=1;  //一号窗状态  0暂停呼叫,1开始呼叫
                                                        //语音数据转换
                                                        sound_dat_cov(3,NO3_number,sound_buf3);  //窗口号,窗口数值 播放缓存
                                                }
                                                break;
                        }
                        uart_R_flag=0;      //串口数据接收完毕标志
                }
                if(uart_T_flag==1)  //串口数据发送标志
                {
                        send_buf[0]=0xa5;  //发送缓存  格式 0xa5(起始位) 机器号(1~3) 指令(0x01取号) 0x5a(结束位)
                        send_buf[2]=0x01;  //发送缓存  格式 0xa5(起始位) 机器号(1~3) 指令(0x01取号) 0x5a(结束位)
                        send_buf[3]=0x5a;
                        send_uart_dat(send_buf[0]); //发送数据
                        send_uart_dat(send_buf[1]); //发送数据
                        send_uart_dat(send_buf[2]); //发送数据
                        send_uart_dat(send_buf[3]); //发送数据
                        uart_T_flag=0;  //串口数据发送标志
                }
                //语音播报
                play_data(); //语音播报数据
        }
}

/*************************************************************************
*工程名称: 排队叫号系统----取号模块程序                             *
*单片机型号:STC89C52RC                                                  *
*晶振频率:11.0592MHz                                                                                                    *
*功能描述:按下取号键,开始取号                                          *
*作者:新兴光电                                                          *
*日期:2016-03-01                                                        *
*************************************************************************/
#include<reg51.h>
#include <intrins.h>
#include "LCD160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FOSC 11059200L      //系统晶振频率
#define BAUD 9600           //串口波特率
#define SMOD 1              //为1,加倍波特率计算
#if SMOD
        #define TC_VAL (256-FOSC/16/12/BAUD)
//#else   #define TC_VAL (256-FOSC/32/12/BAUD)
#endif
/**********端口定义********************************/
sbit get_key=P2^0;  //取号键
sbit clear_key=P2^1; //清0键
/**************************************************/
/***********寄存器定义*****************************/
uchar dis_buf[4];
//以下为串口用到的寄存器
bit uart_R_flag=0;   //串口接收完毕标志
bit busy=0;               //串口忙检测
uchar receive[4];         //数据接收格式  0xa5(起始位) 机器号(1~3) 指令(0x01取号) 0x5a(结束位)
uchar send_buf[4];  //发送缓存  格式 0xa5(起始位) 机器号(1~3) 呼叫号码(1~255) 0x5a(结束位)
uchar rec_cnt=0;
//呼叫取号相关寄存器
uchar get_cnt=0;   //取号计数
uchar call_cnt=0;  //呼叫计数
/**************************************************/
/***************延时程序***************************/
void Delay1ms(uint t)    //1ms延时程序
{
        uchar j;
        while(t--)
        {
                for(j=0;j<125;j++)
                { ; }
        }
}
/**************************************************/
/**********转换显示*********************************/
void cov_dis(uchar dis_dat)
{
        dis_buf[0]=dis_dat/100+0x30;
        dis_buf[1]=dis_dat%100/10+0x30;
        dis_buf[2]=dis_dat%100%10+0x30;
        dis_buf[3]='\0';
}
/***************************************************/
/*************串口初始化程序***********************/
void serial_init(void)
{
        TMOD=0x21;                                  //定时器1设为8位自动重装
        SCON=0x50;            //8位数据串口,波特率可变  无校验位
        TH1=TC_VAL;        //定时初始值
        TL1=TH1;
        PCON=0x80;
        ES = 1;                 //串口中断充许
        EA = 1;                 //总中断允许
        TR1=1;
}
/**************************************************/
/***********串口中断服务程序*********************/
void serial() interrupt 4
{
    if (RI)
    {
        RI = 0;            //串口接收中断完毕标志清0
            //uart_buf=SBUF;   //接收数据
        //        call_cnt=SBUF;      //接收数据  获得叫号数
                receive[rec_cnt]=SBUF;   //接收数据
                rec_cnt++;
                if(receive[0]==0xa5) //判断起始位
                {
                        if(receive[rec_cnt-1]==0x5a&&rec_cnt==4)  //数据接收完毕
                        {
                                uart_R_flag=1;   //串口接收完毕标志
                            send_buf[1]=receive[1]; //获取机器号
                        }
                }
                else rec_cnt=0;
                if(rec_cnt>=4)
                        rec_cnt=0;
    }
    if (TI)
    {
        TI = 0;             //串口发送中断完毕标志清0
        busy = 0;           //串口忙标志清0
    }
}
/***************************************************/
/*************串口发送一字节数据程序****************/
void send_uart_dat(uchar dat)
{
    while (busy);           //忙检测标志 等后上一字节数据发送完毕
    ACC = dat;              //Calculate the even parity bit P (PSW.0)
    busy = 1;
    SBUF = ACC;             //发送数据至串口发送缓冲寄存器
}
/***************************************************/
/*************串口发送字符串数据程序****************
void send_uart_stringdat(uchar *s)
{
    while (*s)              //检查数据是否结束
    {
        send_uart_dat(*s++);     //发送字符串
    }
}
/***************************************************/
/********串口发送字符串数据程序*********************
void send_uart_stringdat(uchar *send_dat)
{
    do
    {
        send_uart_dat(*send_dat);     //发送字符
                send_dat++;
    }while(*send_dat!='\0');     //检查数据是否结束
}
/***************************************************/
/**************主程序*******************************/
void main(void)
{
    serial_init();  //串口初始化程序
        LCD1602_init(); //LCD1602初始化程序
        GotoXY(0,0);
        Print("  number:       "); //显示英文”排号系统“
        GotoXY(0,1);
        Print("  Waiting:      ");
        get_cnt=0; //号码计数
        call_cnt=0;        //排队号
        while(1)
        {
                if(get_key==0)         //取号键
                {
                    Delay1ms(100);
                        if(get_key==0)
                        {
                                if(get_cnt<255)
                                {
                                        get_cnt++;   //取号计数
                                }
                                else
                                {
                                        get_cnt=255;
                                }
                        }
                }
                if(clear_key==0) //清0键
                {
                        Delay1ms(100);
                        if(clear_key==0)
                        {
                                get_cnt=0;
                                call_cnt=0;
                                while(!clear_key); //等待按键释放
                        }
                }
                if(uart_R_flag==1)   //串口接收完毕标志
                {
                        if(receive[2]==0x01)  //取号指令
                        {
                            send_buf[0]=0xa5;  //发送缓存  格式 0xa5(起始位) 机器号(1~3) 呼叫号码(1~255) 0x5a(结束位)
                                send_buf[3]=0x5a;
                                call_cnt++;
                                if(get_cnt!=0)
                                {
                                        if(call_cnt<=get_cnt)
                                                send_buf[2]=call_cnt;  //排队号         有人等候
                                        else
                                        {
                                            call_cnt=call_cnt-1;
                                            send_buf[2]=0;  //排队号   无人等候,
                                        }
                                }
                                else
                                {
                                        send_buf[2]=0;
                                        call_cnt=0;
                                }

                                send_uart_dat(send_buf[0]); //发送数据
                                send_uart_dat(send_buf[1]); //发送数据
                                send_uart_dat(send_buf[2]); //发送数据
                                send_uart_dat(send_buf[3]); //发送数据
                        }
                        uart_R_flag=0;
                }
                        cov_dis(get_cnt);
                        LCD1602_Print(10,0,dis_buf);   //显示取号数
                        if(get_cnt!=call_cnt)
                        {
                                cov_dis(get_cnt-call_cnt);
                                LCD1602_Print(11,1,dis_buf);   //显示等候人数
                        }
                        else LCD1602_Print(11,1,"000");   //显示等候人数

        }
}
/***************************************************/

网友A(2018-11-15):
有文字备注,很不错,谢谢

网友B(2019-06-19):
你好,请问有proteus的仿真图吗

网友C:
很有用吖吖

网友B:
请问你做过排队叫号系统的设计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