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逻辑分析仪Usbee AX 软件及说明

楼主(2018-06-29):
安装USBEE AX PRO 的步骤:
1)安装软件前请勿连接硬件。
2)只有在WIN7 64/WIN8/WIN10 64下才选择安装 axsw64BIT_English文件夹。其余选择32位版本axsw32BIT_English。
3)如果要安装中文版必须先安装好英文版后才能安装中文版。不管是32位还是64位,中文版都是安装同一个中文版升级软件32_64通用.exe.
4)接入USBEE AX PRO,如果弹出找到新硬件,点自动搜索驱动,等待安装驱动完毕。

2.每次要先接入USB后再打开软件,才能识别到硬件。如果接入USB前软件已经打开,要关闭软件重新打开。在oscilloscope软件界面,正确识别后Pod status指示会亮绿色。触发的话触发指示灯会一闪一闪.

3.保证仪器GND与你的目标板地电位相连,并确保输入电压不要超过允许范围(特别是x1/3端口!具体参看说明书)。

4.运行logic analyzer时,要在左侧Signal0~Signal7对应的1234设置好触发方式,然后再点击Acquire。比如通道0的上升沿触发,则Signal 0对应的1应设置为低电平,2设置为高电平。

5.模拟为单通道,包括示波器,电压表,数据采集仪的模拟部分。

6.长时间采集保存数据可用数据采集仪,最快采集速率为4次采样/秒,即0.25s采样一次。

32位安装包

Usbee AX Pro中文说明书.pdf

汉化包

64位安装包

网友A(2019-11-06):
升级不了中文版,不知道怎么回事

网友B(2020-03-18):
测试可以使用, 大家放心下载!!!!!!!

网友C(2020-12-05):
有一个逻辑放着很久了,谢谢分享,下载试试

网友D(2021-02-25):
谢谢分享,也尝试用用

网友D:
谢谢,这个不错,试试看

网友E(2024-04-10):
有个分析仪不知道这个软件能不能用,试试看

网友F(2024-09-26):
先下载来看看是否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