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识别pwm占空比 求帮助

楼主(2018-06-29):
各位大神,小生想识别一个pwm波,并且读取他的占空比,显示在1602上,怎么做?求程序,和原理,谢谢

网友A:
建议参考红外遥控的例程,那个就是要识别高低电平的持续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参考红外遥控的例程,那个就是要识别高低电平的持续时间。

好的,谢谢

网友B:
简单的例程可以参考呼吸灯程序,直接生动了解

网友C:
可以keil仿真那里查看占空比,呼吸灯的程序是很好的入门

网友D:
考虑用定时器输出固定频率的pw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