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03+LWIP+EN28J60源码分享

楼主(2018-06-29):
1、该例程为RTC例程。

2、使用说明
    (1)工程文件路径:例程目录\USART+RTC\MDK-ARM\Project.uvproj
    (2)请将串口线(直连串口线)插在板子COM1口及电脑机箱,并打开超级终端或串口助手,配置波特率115200,8位,一个停止位,无校验位。
    (3)请使用MDK 4.0以上版本打开,MDK版本过低会导致无法识别工程。
    (4)使用调试工具为ULINK
    (5)HEX文件下载到板子里后,串口将打印一些信息,表明例程运行成功,打印信息如下:
     **************************************************************
      *                                                            *
      *   Thank you for using Multi Media Development Board!^_^   *
      *                                                            *
      **************************************************************
       =======================Time Settings==========================
     Please Set Years between 1970 to 2037
      Please Set Months between 1 to 12
     Please Set Days between 1 to 31
     Please Set Hours between 1 to 23
     Please Set Minutes between 1 to 59
     Please Set Seconds between 1 to 59

     若拿掉纽扣电池,则会提示进行时间设置。

3、注意事项
    请务必在下载、调试、运行过程中,保持板子上电、ULINK连接并插在电脑机箱上。

啊东(Tonvdon)  QQ: 306119166    如发现什么问题或是有什么改进请相互交流!
日期:2011.4.19

此LWIP 1.3.2 协议栈在火牛开发板上裸奔测试通过  之前用 版本1.4.0RC1 在调试telnet的时候发现有问题,后来更换1.4.0RC2版本(RC为测试版)解决了 但是后来再调试webservers的时候发现连接不上
调试了一天没结果,由于TCP UDP之前都实现了怀疑不应该程序问题 所以更换到 1.3.2版本,问题解决!

IP地址:  192.168.0.8
子网掩码:255.255.255.0
默认网关:192.168.0.1

1.UDP  UDP客户端 电脑IP 192.168.0.2 端口:1234 网卡灯不停的闪烁 为UDP不停的发送数据。此时电脑接收到的数据为123456789ABCDEFG(程序中要不段调用函数  etharp_tmr(); 否则程序执行一段后就不能发送数据了)

2.TFTP 网卡等不停闪烁期间 可以通过 windows命令窗口(桌面开始 ->运行)执行 telnet 192.168.0.8 回车后连接  然后按回车键会出现Hello. what is you name ?字样

然后在里面随便敲几个字母按回车 会显示 Hello 加你刚才敲的字母 (注意:同时红色LED1会有相应的反应) 此时测试成功。
3  UDP服务器   服务器IP:192.168.0.2 端口 1025  远程电脑IP任意     远程端口任意

4   tcp客户端  电脑IP为 192.168.0.2 端口:1026  本地端口 :1026
    连接后 将出现 This is LwIP TCP Client 在Luminary Cortex-M3上的测试!

5. Webserver  在浏览器里面输入IP:192.168.0.8:5005

将看到

This is a small test page. LWIP 1.3.2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