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DC0809 AD转换器的proteus仿真小实验--数字电压表

楼主(2018-06-29):
我用的是proteus8.1  这个软件有的时候很恶心 例如ADC0809仿真的时候会显示没有模型不能仿真  换成ADC0808还显示没有模型  迷醉
0808的元件点击TEXT打开编辑一下就行 我把图放在下面(因为0809我没找到,如果哪位老兄知道请指点我一下谢啦)
实验:用单片机控制ADC0809进行数模转换,调节电位器,使数码管以十进制的方式动态显示经过A/D转换后的数字量。
程序
#include<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st=P3^0;
sbit eoc=P3^2;
sbit oe=P3^1;
sbit clk=P3^3;
uchar code table[]={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数码管 共阳(选CA)
uchar date,qian,bai,shi,ge,AD0809;
uint i,j;
void delayms(uint x)//延时
{
for(i=x;i>0;i--)
for(j=110;j>0;j--);
}
void display(uchar qian,uchar bai,uchar shi,uchar ge)//显示程序
{
qian=date/1000;
bai=date%1000/100;
shi=date%100/10;
ge=date%10;
P2=0xff;
P0=table[qian];
P2=0xef;
delayms(50);

P2=0xff;
P0=table[bai];
P2=0xdf;
delayms(50);

P2=0xff;
P0=table[shi];
P2=0xbf;
delayms(50);

P2=0xff;
P0=table[ge];
P2=0x7f;
delayms(50);

P2=0xff;
}
void timer0() interrupt 1//中断 0
{
TH0=(65536-2)/256;
TL0=(65536-2)%256;
clk=!clk;
}
void init()//初始化
{
TMOD=0X01;
TH0=(65536-2)/256;
TL0=(65536-2)%256;
EA=1;
ET0=1;
TR0=1;//中断初始化
clk=0;//时钟
P1=0xff;
P2=0xff;
P0=0xff;
}
void main()
{
init();
while(1)
{
  st=0;
  st=1;//开启AD转换器
  st=0;//停
  while(!eoc);//等数据转完
  oe=1;//允许数据输出
  AD0809=P1;//AD转换器=P1;(读数)
  oe=0;
  date=AD0809;//date=AD转换后的值在数码管上显示
  display(qian,bai,shi,ge);
}
}

网友A(2019-08-07):
学习一下,准备弄一个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