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ULN2003驱动5V减速步进电机程序

楼主(2018-06-29):
51单片机      步进电机
/*******************************************************
ULN2003驱动5V减速步进电机程序
Target:STC89C52RC-40C
Crystal:12MHz
Author:战神单片机工作室
Platform:51&avr单片机最小系统板+ULN2003步进电机驱动套件
*******************************************************
接线方式:
IN1 ---- P00
IN2 ---- P01
IN3 ---- P02
IN4 ---- P03
+   ---- +5V
-   ---- GND
*********************/
#include<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MotorData P0                    //步进电机控制接口定义
uchar phasecw[4] ={0x08,0x04,0x02,0x01};//正转 电机导通相序 D-C-B-A
uchar phaseccw[4]={0x01,0x02,0x04,0x08};//反转 电机导通相序 A-B-C-D
sbit key1 = P1^0;
sbit key2 = P1^1;
//ms延时函数
void Delay_xms(uint x)
{
uint i,j;
for(i=0;i<x;i++)
  for(j=0;j<112;j++);
}
//顺时针转动
void MotorCW(void)
{
uchar i;
for(i=0;i<4;i++)
  {
   MotorData=phasecw[i];
   Delay_xms(4);//转速调节
  }
}
//逆时针转动
void MotorCCW(void)
{
uchar i;
for(i=0;i<4;i++)
  {
   MotorData=phaseccw[i];
   Delay_xms(4);//转速调节
  }
}
//停止转动
void MotorStop(void)
{
MotorData=0x00;
}
//主函数
void main(void)
{
uint i;
Delay_xms(50);//等待系统稳定
while(1)
{
        if(key2 == 1)
        {
                for(i=0;i<20;i++)
                {
                        MotorCW();   //顺时针转动
                }
                            MotorStop();  //停止转动
            Delay_xms(500);

        }

  else if(key1 == 0)
  {
        for(i=0;i<20;i++)
        {
           MotorCCW();  //逆时针转动
        }
                    MotorStop();  //停止转动
            Delay_xms(500);

  }
  else
  {
           MotorStop();  //停止转动
            Delay_xms(500);
  }
  // MotorStop();  //停止转动
//  Delay_xms(500);

}

}

网友A(2018-11-05):
刚刚接触单片机 努力学习中

网友B(2019-12-25):
观摩一下,短小精悍的程序,适合测试步进马达。不错!

网友C:
不知道什么原因 接上了灯亮 然后震动 不转 后来调了延时 看了下 越来p1.0和p1.1顺序反了 可是明明接线对啊 哪位大神知道问什么么 我把这两根线对调一下 结果就正常了

网友D(2020-04-20):
引用 网友C:
不知道什么原因 接上了灯亮 然后震动 不转 后来调了延时 看了下 越来p1.0和p1.1顺序反了 可是明明接线对啊  ...

应该是接p00-p03啊你怎么接p1.0和1.1

网友E(2020-06-14):
这个程序延时怎么调整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