雨滴传感器的AO、DO分别接单片机的什么引脚?

楼主(2018-06-29):
请问雨滴传感器的AO、DO分别接单片机的什么引脚?

网友A:
雨滴传感器的AO输出是模拟信号,要输入到单片机就需要经过模数(AD)转换,可以考虑加AD转换芯片,当然有些单片机本身是有模拟输入口的,由内部进行AD转换。

1,它有两种输出接口一种是Do,数字。高低点位变化与变阻器得到的电压比较
2,一种是Ao需要经过AD采样
3,你直接把Do链接到你单片机I/O口,通过高低电压来判定即可
4,Vcc和GND就是电源和地,Ao可以暂时不用理会

网友B:
楼上正解,一般我们都用DO直接连接I/O口。

楼主:
引用 网友A:
雨滴传感器的AO输出是模拟信号,要输入到单片机就需要经过模数(AD)转换,可以考虑加AD转换芯片,当然有些单 ...

好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雨滴传感器的AO输出是模拟信号,要输入到单片机就需要经过模数(AD)转换,可以考虑加AD转换芯片,当然有些单 ...

那我想要把测得数据传给pc,那是不是把ao口连32开发板的串口引脚?然后通过32板传给pc?

网友A:
雨滴传感器的AO输出口获得的是一个模拟的电压信号,需要先做电压的匹配,匹配后接入stm32的AD转换口,才能够将雨滴的模拟信号转换成数字信号进行运算和处理。然后通过32板串口传给pc.

网友C:
直接接DO就可以了 这个只有高低电平判断 AO这个口要用到AD检测才行 最简单的就是用DO

网友D:
新人像大家多多学习

网友E:
一般我们都用DO直接连接I/O口。

网友F(2019-01-24):
兄弟,搞好了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