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行人与斑马线的超完整石子路由交通灯的单片机课设

楼主(2018-06-29):
适用班级:电子A1621
注意事项:
    1. 课外开放设计,开卷考核,可查阅任意资料。
    2. 单人考核,独立完成,如有雷同,一律0分。
    3. 不允许对电路图做任意形式修改。
    4. 提交以“电子A1622_01_陈**_期中测试”格式命名的项目文件夹。
电路如图所示,设计程序实现如下功能:
1. 能根据交通规律正确设置交通灯状态及数码管显示内容(60分)
2. 能手动调节时间(30分)
3. 能根据交通状况自动延长直行时间;(10分)

注:通过键盘调节时间项目中,分为东西直行时间、
东西左转时间、南北直行时间、南北左转时间4个项目,
每个项目7.5分,小数点四舍五入。

1. 模式键用来选择设定的时间,如东西直行时间、南北左转时间等。
   时间加减键用于手动调节直行时间,每按键一次加减5s。
2. 交通繁忙探头用于探测道路交通状况,如果当前道路排队较长,
   则繁忙探头返回0,可临时延长当前方向直行通道时间10s,一个
   红绿灯周期最多延长3次。本设计用逻辑状态输入端口模拟。

  1. #include <REGX51.H>
  2.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sbit NSgreen = P3^1; //南北人行道绿灯
sbit WEgreen = P3^0; //东西人行道绿灯
sbit Add_Button = P3^5;//加时间按键
sbit Sub_Button = P3^4;//减时间按键
sbit Reduces_Button = P3^3;//模式选择按键
sbit Y1 = P3^2;
sbit WEbuy_Button = P3^6 ;
sbit NSbuy_Button = P3^7 ;
uchar qiehuan=0;
uchar  red = 33,yellow = 3,green_strant = 30,green_left = 30;
uchar Mode = 0;
uchar KeyDown=0;
uchar DisplayTab[]={ 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0x79};  // 0 1 2 3 4 5 6 7 8 9 E

uchar led[8];

uchar Display_Number[] = {0x82,0x84,0x28,0x48,0x81,0x84,0x18,0x48}; //路口红绿灯状态

//延时
void Delay_ms(unsigned int Cnt )
{
unsigned int t;
while (Cnt--)
{
  t=100;
  while(t--);
}
}

//动态显示
void Dynamic_display()
{
        uchar i = 0;
        for(i = 0; i < 8; i++)
        {
                P0 = DisplayTab[ led[i] ];
            P2 = ~(0x01<<i);
                Delay_ms(1);
                P0 = 0x00;
    }
}

/***************中断程序***********************************/

/*******外部中断0**********/
void function_isr(void) interrupt 0
{
          EX0=0;  //关中断
         qiehuan++;
         if(qiehuan == 5)  Mode=0;
         EX0=1; //开中断

}
//状态1
void luzhi1()
{
     led[4] = green_strant % 10;
     led[5] = green_strant / 10;
         led[6]        = 1;
         led[7] = 10;
if(WEbuy_Button == 0)  //时间加
       {
            green_strant += 10;
       }
}
//状态2
void luzhi2()
{
     led[4] = green_strant % 10;
     led[5] = green_strant / 10;
         led[6]        = 3;
         led[7] = 5;
         if(NSbuy_Button == 0)  //时间加
       {
            green_strant += 10;

       }
}
/******外部中断2********/
void function_lib(void) interrupt 2
{
        Mode++;
        if(Mode == 5)  Mode=0;
        KeyDown=1;

}

//模式1
void function1()
{
     led[4] = green_strant % 10;
     led[5] = green_strant / 10;
         led[6]        = 1;
         led[7] = 10;
         if(Add_Button == 0)  //时间加
       {
            green_strant += 5;
            green_left        += 5;
            red += 5;
       }
     if(Sub_Button == 0) //时间减
       {
            green_strant -= 5;
                        green_left        -= 5;
            red -= 5;
           }

}

//模式2
void function2()
{
     led[4] = green_left % 10;
     led[5] = green_left / 10;
         led[6]        = 2;
         led[7] = 10;
         if(Add_Button == 0)  //时间加
       {
            green_strant += 5;
                        green_left += 5;
            red += 5;

       }
     if(Sub_Button == 0) //时间减
       {
            green_strant -= 5;
                         green_left -= 5;
            red -= 5;
           }

}

//模式3
void function3()
{
     led[4] = green_strant % 10;
     led[5] = green_strant / 10;
         led[6]        = 3;
         led[7] = 5;
         if(Add_Button == 0)  //时间加
       {
            green_strant += 5;
                        green_left += 5;
            red += 5;
       }
     if(Sub_Button == 0) //时间减
       {
            green_strant -= 5;
                        green_left -= 5;
            red -= 5;
           }
}

//模式4
void function4()
{
     led[4] = green_left % 10;
     led[5] = green_left / 10;
         led[6]        = 4;
         led[7] = 5;
         if(Add_Button == 0)  //时间加
       {
            green_strant += 5;
                        green_left += 5;
            red += 5;
       }
     if(Sub_Button == 0) //时间减
       {
            green_strant -= 5;
                    green_left += 5;
            red -= 5;
           }
}

/*************计时程序*************/
void count_down()
{
  uchar time = 0;
  uchar Temp,state;
  uchar Red,Yellow,Greens,Greenl;
  Red = red;
  Yellow = yellow;
  Greens = green_strant;
  Greenl = green_left;

  while(1)
  {
     if(time < green_strant )
         {
           led[0] = Red % 10;
           led[1] = Red        / 10;
           led[2] =        Greens % 10;
           led[3] = Greens / 10;

           state=0;
           WEgreen = 1;
           NSgreen = 0;
           Red--;
           Greens--;

         }

         if(time >= green_strant  & time < (green_strant +yellow ))
         {
           led[0]=Red % 10;
           led[1]=Red / 10;
           led[2]=Yellow % 10;
           led[3]=Yellow / 10;

           state=1;
       WEgreen = 1;
           NSgreen = 0;
           Red--;
           Yellow--;
           Greens=green_strant;  //给直行绿灯恢复初值

         }

         if(time >= (green_strant +yellow ) & time < (green_strant +yellow+green_strant ) )
         {
           if(time == (green_strant +yellow ))
           {
             Red = red;          //给红灯赋值
           }
           led[0]= Greens % 10;
           led[1]= Greens / 10;
           led[2]= Red % 10;
           led[3]= Red / 10;

           state=2;
           WEgreen = 0;
           NSgreen = 1;
           Red--;
           Greens--;
           Yellow=yellow;   //给黄灯恢复初值
         }

         if(time >= (green_strant +yellow+green_strant ) & time < (green_strant +yellow+green_strant+yellow ) )
         {
           led[0]= Yellow % 10;
           led[1]= Yellow / 10;
           led[2]= Red % 10;
           led[3]= Red / 10;

           state=3;
           WEgreen = 0;
           NSgreen = 1;
           Greens=green_strant;  //给直行绿灯恢复初值
           Yellow--;
           Red--;

         }

         if(time >= (green_strant +yellow+green_strant+yellow ) & time < (green_strant +yellow+green_strant+yellow+green_left ) )
          {
           if(time == (green_strant +yellow+green_strant+yellow ) )
           {
            Red = red;                //给红灯赋值
           }
           led[0] = Red % 10;
           led[1] = Red / 10;
           led[2]= Greenl % 10;
           led[3]= Greenl / 10;

           state=4;
           WEgreen = 1;
           NSgreen = 0;
           Greenl--;
           Red--;
           Yellow = yellow;  //给黄灯赋初值
          }

          if(time >= (green_strant +yellow+green_strant+yellow+green_left )  & time < (green_strant +yellow+green_strant+yellow+green_left+yellow ) )
          {
           led[0] = Red % 10;
           led[1] = Red / 10;
           led[2] = Yellow % 10;
           led[3] = Yellow / 10;

           state=5;
           WEgreen = 1;
           NSgreen = 0;
           Yellow--;
           Red--;
           Greenl = green_left;  //给左转绿灯赋初值
          }

         if(time >= (green_strant +yellow+green_strant+yellow+green_left+yellow ) & time < (green_strant +yellow+green_strant+yellow+green_left+yellow + green_left) )
          {
           if(time == (green_strant +yellow+green_strant+yellow+green_left+yellow ) )
           {
             Red = red;                   //给红灯赋值
           }
           led[0] = Greenl % 10;
           led[1] = Greenl / 10;
           led[2] = Red % 10;
           led[3] = Red / 10;

           state=6;
           WEgreen = 0;
           NSgreen = 1;
           Yellow = yellow;  //给黄灯赋初值
           Greenl--;
           Red--;
          }

          if(time >= (green_strant +yellow+green_strant+yellow+green_left+yellow + green_left) & time < (green_strant +yellow+green_strant+yellow+green_left+yellow + green_left+yellow) )
         {
           led[0]= Yellow % 10;
           led[1]= Yellow / 10;
           led[2]= Red % 10;
           led[3]= Red / 10;

           state=7;
           WEgreen = 0;
           NSgreen = 1;
           Greenl = green_left;  //给左转绿灯赋初值
           Yellow--;
           Red--;
         }

         if(time >= (green_strant +yellow+green_strant+yellow+green_left+yellow + green_left+yellow))
         {
           Yellow = yellow;  //给黄灯赋初值
           break;
         }

         time++;

         Y1= 1 ;
         Reduces_Button = 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