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段代码用通俗的话解释一下

楼主(2018-06-29):
case 0://方波
                                Square_max=250000/wave_Fre;//求取方波反转条件
                                if(Square_count<Square_max)
                                {
                                        Square_count++;
                                }else
                                {
                                        Square_count=0;
                                        if(Square_sta)
                                        {
                                                PWM_DAC_Set(0);
                                                Square_sta=0;
                                        }else
                                        {
                                                PWM_DAC_Set(330);
                                                Square_sta=1;
                                        }
                                }
                        break;

网友A:
猜测case后面的0对应的变量是输出波形的选择标志位;
Square_count是电平计数,用于使高/低电平保持一段时间,每一次循环到此判断累加或者清零;
Square_max是通过wave_Fre变量计算出的电平持续时间(机器时间),作为判断的阈值;
Square_sta是电平状态标志位,用于电平状态的指示和切换;
PWM_DAC_Set(330)是用于调用DAC输出模拟电压量。

整个的意思是,在选择方波作为输出的情况下,调用wave_Fre判断高低电平的持续时间,在持续时间满的时候清零并且翻转状态,输出方波的峰峰值约为低0V高3.3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