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stm32f1o3rct6自带的A/D转换,配合光敏电阻,怎么实现呢,后天就课程设计答辩..

楼主(2018-06-29):
准备搞一个自动调节亮度的灯,用stm32f1o3rct6自带的A/D转换,配合光敏电阻,怎么实现呢,后天就课程设计答辩,望大神指点一二

网友A:
你用AD采集光敏电阻上的电压,估算出电灯的亮度,用PWM电路控制电灯亮度

网友B:
根据光敏电阻上的电压,用pwm电路控制灯的端电压实现LED灯亮度的调节

网友C:
根据采集到的AD值控制PWM!!!!!!!!!!!!!

网友D:
好吧  这个其实不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