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佬教教怎么看时序图!

楼主(2018-06-29):
谁能能教教我看时序图,我看时序图一头雾水,感觉时序图乱七八糟什么都不懂。

网友A:
时序图好几种,不知道你说的是哪种

网友B:
什么是单片机时序,如何看懂时序图
http://www.51hei.com/bbs/dpj-42033-1.html

网友C:
建议你拿一段时序图出来,才好做以分析

网友D:
顺序图中的每条消息对应了一个类操作或状态机中引起转换的事件。时序图展示对象之间的交互,这些交互是指在场景或用例的事件流中发生的。 顺序图属于动态建模。时序图的重点在消息序列上,也就是说,描述消息是如何在对象间发送和接收的。表示了对象之间传送消息的时间顺序。浏览顺序图的方法是:从上到下查看对象间交换的消息。

网友E:
拿把尺子从左往右移,自然看的明白

网友F:
其实看懂并不是特别难,边看图边对照程序,先看简单的比如写一个字节,读一个字节的时序图,其实程序只有5行左右,我都是拿着程序辅助理解时序图,只是看时序图,和驱动代码不联系起来感觉没啥意义

网友G:
具体案例具体分析,

网友H:
建议去找本数电的书看看,里面讲的很详细

网友I(2020-06-23):
对于初学来说确实如帖主所描述的感觉,就拿1602读写时序图说,就说其中R/W这一条线说,为何要有一条直线那样画,而不是像其它条有高有低的那样画?一直线说明了虾米?这就一头雾了!而网络上能找到的文章基本都千篇一律的,有对线条进行说明,但是至少没有对一直线进行说明它到底代表虾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