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设计电路板是计算机简单还是功放简单?

楼主(2018-06-30):
新手设计电路板是计算机简单还是功放简单??????

网友A:
其实相对来说都挺简单的老哥  看操作

网友B:
各有各的优势,看你需要哪一种了,两种都是新手入门级的

网友C:
看自己喜欢咯

网友D:
都还可以,看你喜好就行

网友E:
数字电路简单点。放大电路调试起来需要一定的经验,处理诸如高低频滤波、放大量、反馈、去耦合、防自激、大功率元件的布局、散热、大电流电路的处理等等。

网友F:
功放吧,那个原理简单一些

网友G:
还是数字电路简单点,模拟要困难些

网友H:
功放应该简单点,计算的话逻辑要跟得上

网友I:
数字电路相对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