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255的工作方式及其应用及典型应用电路的接法实验

楼主(2018-06-30):
先来试试发帖,文件是自己做的实验,关于8255并行接口的操作,希望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人。希望大大可以赏一些黑币啦。
  • 实验目的和任务

1.  学习并掌握8255的工作方式及其应用。

2.  掌握8255典型应用电路的接法。

  • 实验设备

PC机一台,TD-PITE实验装置一套。

  • 实验内容及原理

查询式输入输出实验。编写程序,使8255的A口为输入,B口为输出,完成拨动开关到数据灯的数据传输。要求将一开关设为总开关,由此开关来决定数据灯的显示是否随开关相应改变。

  • 实验步骤

查询输入输出实验

本实验使8255端口A工作在方式0并作为输入口,端口B工作在方式0并作为输出口。用一组开关信号接入端口A,端口B输出线接至一组数据灯上,然后通过对8255芯片编程来实现输入输出功能。具体实验步骤如下述:

(1)实验接线图如图5.1所示,按图连接实验线路图。

(2)编写实验程序,经编译、连接无误后装入系统。

(3)运行程序,改变拨动开关,同时观察LED显示,验证程序功能。

                              图5.1 8255基本输入输出实验接线图

  • 实验结果及分析

图6.1 实验箱接线图

图6.2 灯随开关变化图

图6.3 灯不随开关变化图

当k7置为1时,LED灯不受k0-k6控制

当k7置为0时,LED灯受k0-k6控制

  • 实验结论与感悟(或讨论

在实验箱插线时,应该注意对应接口,例如XD0接口对应D0接口,在插线时容易将8芯线插反,就会导致小灯无法正常发光。因此在做实验的时候应该多注意这些细节性问题。

  • 实验数据及程序代码

  1. IOY0         EQU   0600H          ;片选IOY0对应的端口始地址

  2. MY8255_A     EQU   IOY0+00H*2     ;8255的A口地址

  3. MY8255_B     EQU   IOY0+01H*2     ;8255的B口地址

  4. MY8255_C     EQU   IOY0+02H*2     ;8255的C口地址

  5. MY8255_MODE  EQU   IOY0+03H*2     ;8255的控制寄存器地址

SSTACK              SEGMENT STACK

                            DW 32 DUP(?)

SSTACK              ENDS

CODE              SEGMENT

                            ASSUME CS:CODE

START:              MOV DX, MY8255_MODE

                            MOV AL, 90H

                            OUT DX, AL

AA1:              MOV DX, MY8255_A

                            IN  AL, DX

                            AND AL,80H

                            JNZ AA1

                            IN  AL, DX

                            CALL DELAY

                            MOV DX, MY8255_B

                            OUT DX, AL

                            JMP AA1

DELAY:              PUSH CX

                            MOV CX, 0F00H

AA2:              PUSH AX

                            POP  AX

                            LOOP AA2

                            POP  CX

                            RET

CODE              ENDS

                            END  STAR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