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C6800 V3.0综合测试程序

楼主(2018-06-30):
HC6800 V3.0综合测试程序

/**
测试方法:
矩阵键盘的键值分布如下: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上电效果,DA输出测试,DA灯展示呼吸灯效果。
按键1:流水灯/交通灯测试,实验效果是一盏点亮的LED循环右移,全亮一次;交通灯是一盏灭循环灭灯,全灭一次。
按键2:74HC165测试,需要接595和165两个跳线帽,595A的输出接165输入,实验效果是流水灯。
按键3:独立按键测试,实验效果是流水灯对应点亮。
按键4:动态数码管测试,数码管显示0到7。
按键5:ADC测试,实验效果是数码管显示电位器电压值,热敏电压值,光敏电压值,外部输入AD电压值。
按键6:EEPROM测试,实验效果是数码管上的数有0加到255。
按键7:DS1302测试,实验效果是数码管上显示时钟。
按键8:NE555测试,实验效果是显示当前NE555产生的脉冲频率
按键9:红外遥控测试,实验效果是数码管上显示红外遥控器的键码值
按键10:DS18B20测试,实验效果是数码管显示温度。
按键11:点阵测试,实验效果是,点阵行列扫描一次,全显一次。
按键12:蜂鸣器测试,实验效果,出现变化的蜂鸣声。
按键13:继电器测试,实验效果,开关交替变化。
按键14:电机测试,实验效果,电机正反转。
按键15:四线双极性步进电机测试,实验效果,正反转交替。
按键16:切换到独立按键模块。

独立按键17:DA输出测试,实验效果,DA1灯展示呼吸灯。
独立按键18:LCD1602测试,实验效果,插上LCD1602液晶,可显示字符等信息
独立按键19:485、USB转串口、232串口测试,实验效果,返回接收到的数据。
独立按键19:静态数码管,实验效果,数码管每200毫秒换一个数。
独立按键24:切换到矩阵按键模块。
其他按键值:可扩展其他功能
注意!!
1、如果LCD1602没有显示,调整LCD接口下的电位器,隐约看到LCD1602有一格格显示的时候就可以显示了。
2、独立按键相关的测试,要拔掉温度传感器,红外线,DS1302,NE555,595,165的跳线帽
3、直流电机实验实现不完全,电机属于感性元件,对开发板干扰太明显,最好不测试

*/

#include "reg51.h"
#include "led.h"
#include "jtsmg.h"
#include "dtsmg.h"
#include "dljpan.h"
#include "eeprom.h"
#include "jzhjpan.h"
#include "typedelay.h"
#include "dzhen.h"
#include "xpt2046.h"
#include "ds1302.h"
#include "ne555.h"
#include "hc165.h"
#include "ir_ch1738.h"
#include "ds18B20.h"
#include "fmqi.h"
#include "jdqi.h"
#include "rs485.h"
#include "bjdji.h"
#include "lm358.h"
#include "lcd.h"
#include "dianji.h"

void error();

void main( void )
{
        u8 i=0x00;
        P0=P1=P2=P3=0;
        TIMER_Configuration();
        while(1)
        {
                switch(KEY)
                {
//                        case 0: xfzf();                        break;//0  矩阵键盘
                        case 0:                         break;//0
                        /*1/2/3用到流水灯*/
                        case 1:        lshdeng();                break;//1  流水灯+交通灯
                        //595输出做165的输入,矩阵键盘和165公用管脚,不能使用独立按键测试165
                        case 2: test165();                break;//2  74HC165
                        case 3: ajdeng();                break;//3  独立按键

                        /*4/5/6/7/8/9/10用到数码管*/
                        case 4: butong();                break;//4  动态数码管
                        case 5: allad();                break;//5  AD检测
                        case 6: wreeprom();                break;//6  EEPROM
                        case 7: test1302();                break;//7  时钟模块
                        case 8: counthz();                break;//8  NE555模块
                        case 9: testir();                break;//9  红外线遥控
                        case 10: testtemp();        break;//10  温度传感器

                        case 11: shping();                break;//11  点阵

                        case 12: testbeep();        break;//12         蜂鸣器
                        case 13: testrelay();        break;//13        继电器

                        case 14: testdj();                break;//14  直流电机测试
                        case 15: testbjdji();        break;//15        4线双极性步进电机

                        case 16:                         break;//16  矩阵键盘功能转换到独立键盘

                        case 17: testda();                break;//17        DA输出
                        case 18: testlcd1602();        break;//18        LCD1602
                        case 19: test485();                break;//19        485、USB转串口、232串口
                        case 20: xhxs();                break;//20        静态数码管
                        case 21:                         break;//21
                        case 22:                         break;//22
                        case 23:                         break;//23
                        case 24:                         break;//24  独立键盘功能转换到矩阵键盘

                        default: error();                break;//默认
                }
        }
}

//按键检测错误
void error()
{
   P0=P1=P2=P3=0xff;
}
……………………

网友A(2023-03-17):
HC6800 ES V2.0的综合测试程序没有?

网友B(2024-01-07):
好资源,新手好好学习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