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做一款电压,电流采集显示,可设置的界面

楼主(2018-06-30):
我想做一款电压,电流采集显示,可设置的界面,
就是把现有的一款电源是用电位器调整电压,电流(电位器调整的是5V电压),改成用液晶显示,用按键调整电压和电流,请问用什么方案比较好?

网友A:
用STM8或STM32的最便宜芯片就好了。芯片内带AD,性能也足够,也不贵

网友B:
用STM32控制,AD采集,算法计算,显示屏显示

楼主:
淘宝上买了个数字转模拟的模块,用STC单片机控制,正在试验中。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STM8或STM32的最便宜芯片就好了。芯片内带AD,性能也足够,也不贵

STM8编程与C51是一样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