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f103rc A/D采集的问题

楼主(2018-06-30):
stmf103rcA/D采集的问题,采集光敏电阻上的电压,得到的电压要么最大,要么最小,采样时间已经取得很大了,想采集到的电压变换慢一点,怎么解决呢?

网友A:
这个是采集不准确哦!!!

网友B:
把电路图贴出来吧。这个估计和PCB设计有关了。你可以在进入ADC之前加RC滤波。具体的R 和 C 选多少,根据实际电路调整,默认先上1K 和 10nF 如果太慢 减少电容,太快加大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