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计的51数字时钟不走数,求大神解答,学生党

楼主(2018-06-30):
老师布置的作业,整了一天没弄明白,是不是缺少刷新啊?

#include<reg51.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sbit key1=P2^0;
sbit key2=P2^1;
sbit key3=P2^2;
uchar num=0,temp=0,count=0;
uchar aa;
uchar hour,min,sec;
uchar code table[]={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0xbf};

void delay(uint z);
void display(uchar a,uchar b,uchar ab,uchar c,uchar d,uchar cd,uchar e,uchar f,uchar aa);
void read_key();
void time_change();

/***************主函数***************/
void main()
{
P2=0xff,
hour=00;
min=0;
sec=0;
TMOD=0x1l;
TH0=(65536-50000)/256;
TL0=(65536-50000)%256;
TH1=(65536-50000)/256;
TL1=(65536-50000)%256;
EA=1;
ET0=1;
ET1=1;
TR0=1;
TR1=1;
aa=0xff;
while(1)
{
                display(table[hour/10],table[hour%10],table[10],table[min/10],
                   table[min%10],table[10],table[sec/10],table[sec%10],0Xff);
                                                              time_change();
}
}

/****************显示函数*****************/
void display(uchar a,uchar b,uchar ab,uchar c,uchar d,uchar cd,uchar e,uchar f,uchar aa)
{
    if(num==1){P1=0x01 &aa;P0=a;delay(2);}else{P1=0x01;P0=a;delay(2);}    //hour
    if(num==1){P1=0x02&aa;P0=b;delay(2);}else{P1=0x02;P0=b;delay(2);}    //hour
P1=0x04;P0=ab;delay(2);
    if(num==2){P1=0x08&aa;P0=c;delay(2);}else{P1=0x08;P0=c;delay(2);}     //min
    if(num==2){P1=0x10&aa;P0=d;delay(2);}else{P1=0x10;P0=d;delay(2);}     //min
P1=0x20;P0=cd;delay(2);
    if(num==3){P1=0x40&aa;P0=e;delay(2);}else{P1=0x40;P0=e;delay(2);}     //sec
    if(num==3){P1=0x80&aa;P0=f;delay(2);}else{P1=0x80;P0=f;delay(2);}     //sec

        }

/************定时器0中断函数************/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
TH0=(65536-50000)/256;
TL0=(65536-50000)%256;
temp++;

}

/**************定时器1中断函数************/
void timer1() interrupt 3
{
TH1=(65536-50000)/256;
TL1=(65536-50000)%256;
count++;
if(count>=20)
count=0;

}

/**************延时子函数***************/
void delay(uint z)
{
     uint j,k;
    for(j=z;j>0;j--)
    for(k=120;k>0;k--);

        }

/***************读按键函数***************/
void read_key()
{
if(key1=0)
{
delay(100);
if(key1==0)
{
    delay(100);
    num++;
    if(num>3){num=0;}
while(1)
{
if(key1==0)
{
delay(10);
if(key1=0)
{
num++;
if(num>3){num=0;break;}
}
while(!key1);
delay(10);
while(!key1);

}

if(key2==0)
{
delay(100);
if(key2==0)
{
    if(num==1){hour++;if(hour==24)hour=0;}
    if(num==2){min++;if( min==60)min=0;}
    if(num==3){sec++;if(sec==60)sec=0;}
}
           while(!key1);
           delay(100);
           while(!key1);

}

if(key3==0)
{
delay(100);
if(key3==0)
{
if(num==1){hour--;if(hour==0)hour=23;}
if(num==2){min--;if(min==0)min=59;}
if(num==3){sec--;if(sec==0)sec=59;}
}
      while(!key1);
      delay(10);
      while(!key1);

}

    if(count<=15)
display(table[hour/10],table[hour%10],table[10],table[min/10],
table[min%10],table[10],table[sec/10],table[sec%10],0xff);
    if(count>15)
display(table[hour/10],table[hour%10],table[10],table[min/10],
table[min%10],table[10],table[sec/10],table[sec%10],0x00);
}
}
while(!key1);
delay(10);
while(!key1);
}

}
/*************时间调整函数**************/
void time_change()

{
read_key0();
if(temp>=20)
{
temp=0;
sec++;
if(sec>=60)
{

sec=0;
min++;
if(min>=60)
{
    min=0;
    hour++;
    if(hour>=24)
{
hour=0;
        }
    }
    }
    }
    }

楼主:
求大神帮忙看一下,谢谢啦

网友A:
给你介绍一个正确有效看得懂的案例,自己对照查错吧!电路虽不同,但思路可参考。
实例94  模拟电子钟(由80C51定时器产生秒时基)

Proteus仿真一下,确认有效。 实例94 模拟电子钟(由80C51定时器产生秒时基).rar (43.05 KB, 下载次数: 51)
以上摘自张志良编著《80C51单片机仿真设计实例教程——基于Keil CProteus》清华大学出版社ISBN 978-7-302-41682-1内有常用的单片机应用100案例,用于仿真实验操作,电路与程序真实可靠可信可行。书中电路和程序设计有详细说明,程序语句条条有注解。

网友B:
第94列   if(key1=0)  ,第107列 if(key1=0) 應該是 if(key1==0) 才對.....請你更改後測試一下

楼主(2018-12-27):
引用 网友B:
第94列   if(key1=0)  ,第107列 if(key1=0) 應該是 if(key1==0) 才對.....請你更改後測試一下

谢谢,已经很久没来黑论坛了

网友C:
不是程式有错,你数码管与单片机没连上,74HC373也没连数码管,总体来说就是线没连上。应该是你还不放好网络标号,参考连接图连下去,刷机时暗快一些试试